为什么电池供电给DCDC电路,正极的滤波电容还那么热呢【有测试数据】?

楼主(2014-09-09):
基础知识里面讲,在供电的正极和地之间接入一个电容起到“滤波”作用。这个滤波就是滤掉那些不断波动的电压,给后面的电路提供一个稳定的电压。(如果我理解的有误,请指正)。我用电池给DCDC(12V-5V)的电路供电(这个电路是个USB车充),按说电池出来的电压应该很纯净(应该没有其它电路供电那么多的纹波吧?),但是为什么这个滤波电容那么烫呢?(应该有较多电流过所以才会烫啊)

供电方式:

弹簧是正极用电池供电,滤波电容是10uF,这个电容在2A时温度可以达到135度。1A时也很高。

FR9886

测试数据:

用在5V 输出时,温度竟然达到135度,在5V1A充电时,也会在70-80度。
我想知道的是一个“电池供电滤波电容”的原理性问题——既然电池供电,那么电压波动应该很少,经过电容的电流应该很少,所以电容不应该热。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还是电池供电也会产生很多交变的波动电压呢?

补充内容 (2014-9-10 08:39):
上面2A电流图上的温度标反了,两个电容的温度倒过来就对了,正极那边的应该是13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性能变差,换掉。

谢谢兄台指点。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一个“电池供电滤波电容”的原理性问题——既然电池供电,那么电压波动应该很少,经过电容的电流应该很少,所以电容不应该热。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还是电池供电也会产生很多交变的波动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也是开关电路 当然有交流波动了

可是滤波电容是直接接在电池正极上面,电池出来的电压也因为DCDC电路而不停波动吗?

网友C:
电池供电,电压也会动.
电池有内阻,电流大了,DC/DC从电池中取的电流不是不变的,是工作在一个高速开关下,电池高压也在一高一低的在动,电容就会有充电放电...
你的电容高频性能可能不太好,并个高频好的电容试试.
又您的温度用什么测的?
电容能工作在这样高的温度?以前还真不知道!

如有示波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有高频脉冲

输出端有高频脉冲,为什么输入端的滤波电容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呢?我仅懂一些基础知识,所以,请兄台详细指点一下原理,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供电,电压也会动.
电池有内阻,电流大了,DC/DC从电池中取的电流不是不变的,是工作在一个高速开关下 ...

谢谢兄台详细的讲解。

我用TM902C测温仪测试的(K型热电偶),误差有的话应该也是几度(我用它量体温是36-37)。手头没有示波器,电容上标注着105度(估计工作温度是105度吧)。我自己的3星原装2A充电器充电时,USB口都是烫的,苹果的2A原装充电器也是那样,所以我想他们里面的元件应该也是很热,不然USB口的金属不应该给加热到那么高温度。

我手头没有示波器,暂不好测量。

电容发热主要就是电流和ESR导致的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输入端是电池供电,输入端的滤波电容会有较多的纹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输入端是电池供电,输入端的滤波电容会有较多的纹波吗?

先测试一下实际电池电压多少?这个电容耐压多少

另外电池到这个电容间的引线过长,由于负载的高频波动,导致输入端电容那出现高频脉动,热很正常。加个CBB电容并联有改善。

网友D:
我也觉得看一下电容耐压是多少?对楼主的电压电流数显表头感兴趣,在哪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台详细的讲解。

我用TM902C测温仪测试的(K型热电偶),误差有的话应该也是几度(我用它量体温是 ...

ESR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R是什么??

ESR,是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三个单词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等效串联电阻”。理论上,一个完美的电容,自身不会产生任何能量损失,但是实际上,因为制造电容的材料有电阻,电容的绝缘介质有损耗,各种原因导致电容变得不“完美”。这个损耗在外部,表现为就像一个电阻跟电容串联在一起,所以就起了个名字叫做“等效串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看一下电容耐压是多少?对楼主的电压电流数显表头感兴趣,在哪淘的?

X宝上很容易搜到。双显电压电流表,按照销量排序,26元的就是。

网友:
dcdc电路对输入端的电池来说是脉冲电流,输出反而是较连续的。所以输入的电容需要承受的纹波电流很大,因此温度也高。你的电容的esr(即等效阻抗)太高,损耗很大,温度很高,需要换esr低的电容,加大电容的容量,同系列同耐压的大容量的电容要比小容量的esr低。
另外需要知道的是,电池的阻抗,在dcdc的频率下是很高的,起不到电容的作用。纯净在这里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
建议你至少用25v,470uf的电容做输入电容,输出至少用220uf,选用低esr系列的比如ncc的lxz,kze系列。
耐压,容量更大些会更好。
另外你的电感的功率也有点小。

网友:
8楼正解,电池的电流不够,电压波动就大,那么滤波电容充发电次数频繁,然而温度高。建议换个动力电池试试

网友(2014-10-10):
在电解电容上并联一只瓷片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