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坏了不停得发出响声:滴滴滴滴,不知道还能修么,我的数据啊?

楼主(2014-09-09):
昨天电脑突然死机,我就把电池直接拆下来了,然后再装上电池,之后一开机,电脑就一直滴滴滴滴响,最后拆开发现时硬盘在响,现在买了个新的硬盘重装操作系统暂时用着,不知道这个硬盘还能修么?大家给我提提建议,那上面有我的很多重要数据啊!谢谢各位!!!

不好意思版主!我一不小心点了两下,这个帖子重复发了两次,麻烦您处理一下,谢谢!!!

网友A:
硬盘发出哒哒声基本是没救了,如果有重要数据,只能去数据恢复恢复那里去修,费用会很昂贵。

网友:
如果数据重要就不要再反复开机,花银子送数据恢复公司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硬盘盒试试,

弄了的,再硬盘盒里面照样滴滴滴滴响,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发出哒哒声基本是没救了,如果有重要数据,只能去数据恢复恢复那里去修,费用会很昂贵。

哎!!!悲剧了!以后一定搞一个备用的移动硬盘备份数据,望大家吸取我的教训!

网友:
再硬盘盒里面照样滴滴滴滴响,主要看是否能把数据拷贝出来

网友:
基本没戏了,, 磁头坏了。
花钱开盘恢复数据吧

网友:
什么牌子的硬盘这么脆弱?非正常关机一次居然就挂了。。开盘恢复就算了吧,,除非你预算大大的。。

网友:
查看是不是电路板接口氧化,前几天我的硬盘用电脑检测不到 ,拆电路板发现数据和电机接口氧化了,搞干净就好了,查看一下吧!或许还有救。

网友:
我一个Ibm的出现过这种情况挂了,话说寿命到了。

网友:
数据确实重要的且舍得花银子的话,抓紧联系数据恢复
另外,再不要给硬盘加电了,只会给维修增加难度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没有滴滴的话就是原硬盘的问题。
有艳照不,没有就去修吧

网友:
弄个网盘吧  不是特别私密的  传网盘上 备份一下  艳照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