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石整流胆缓冲

楼主(2014-09-10):
想做个KT66单端机子,但是牛的高压是单绕组,想改成下面的石整流胆缓冲电路,求教老师们具体怎么改?
图中画红圈部分怎么改动?
我的牛高压是0-300V单绕组,没有中间抽头

网友A:
只要把全波整流改为桥式整流即可。

网友B:
发个电路供LZ参考:

网友:
看我帖跟我学进入工壮态后还省灯丝降功耗,一举两得

网友:
没有必要加缓冲电路。非要加3楼办法最好。

网友:
没必要加胆缓冲,用整流桥整流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全波整流改为桥式整流即可。

谢老于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电路供LZ参考:

请教,如果按此电路做(我的300v的牛),12.5uf的电容改成400v10uf耐压可否够?整流管也用5z4p,后面的380uf电容改成400v470uf可否?我的电感是5h28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如果按此电路做(我的300v的牛),12.5uf的电容改成400v10uf耐压可否够?整流管也用5z4p,后面的38 ...

可以的,400v10uf不大安全,用450V的为好。后面的电解还可以。一般来说电感5h280ma,5h有些小,电流够用。最好用4只二极管做整流,用5Z4P做缓冲。这样电感5h就够用。如按3楼电路也可以在制作完成后看有否交流声,如果有不认可的交流声就再增加一级RC滤波。
不建议采用3楼的混合桥式整流电路(只起整流作用),要么只用4支晶体管桥式整流,要么用晶体管桥式整流在加5Z4P做胆缓冲,反正也是用一只5Z4P,就差两只1N4007(节能灯里的)。胆缓冲在平滑交流声及瞬态过程中还是有用的同时较4支晶体管桥式整流的输出电压也降低一些。只用4支晶体管桥式整流也未尝不可,一般都这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400v10uf不大安全,用450V的为好。后面的电解还可以。一般来说电感5h280ma,5h有些小,电流够用。 ...

谢谢老于的耐心详细的解答!还有就是胆缓冲后面的电容,如果最大改成450v40uf可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于的耐心详细的解答!还有就是胆缓冲后面的电容,如果最大改成450v40uf可否?

缓冲后面的电容,按照你给的电路图因为并联有150K泄放电阻用40μ是可以的,电路图中也是450v47uf。如果像3楼的不加泄放电阻至多用到20μ。

楼主:
缓冲胆管用5Z4PA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冲后面的电容,按照你给的电路图因为并联有150K泄放电阻用40μ是可以的,电路图中也是450v47uf。如果 ...

真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果按此电路做(我的300v的牛),12.5uf的电容改成400v10uf耐压可否够?整流管也用5z4p,后面的38 ...

耐压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