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0hz到2.4G频率计

楼主(2014-09-11):
自制10hz到2.4G频率计
一直想自制一个可用的频率计,学习了单片机后,终于可以动手了,在淘宝上购买了stc的89c52单片机usb转串口线4位二进制计数器74hc393,可变计数比的计数器mb506,1602液晶,1k排阻,22.1184M晶振,硬件部分算是大体齐备了。编程需要kell软件可百度kell后下载安装,单片机写程序工具可以自制(使用max232),也可以在淘宝上买现成的。频率计分两档10hz到28M,5M到2.4G。低频档的输入阻抗10k左右,高频档的输入阻抗较高,也可以并一个50欧姆的电阻与被测信号匹配。测量精度与使用的晶振的误差有关。闸门1s和0.1s两档。stc89c52设置每机器周期6个时钟,低档最高频率为   22.1184/(6×2)×2^4 =29.4912M。本频率计爱好者可以仿制,如用于商业用途需和本人联系获得许可。以下是二进制文件

补充内容 (2014-9-16 20:40):
56楼补充了测试图

补充内容 (2014-9-22 21:27):
62楼 使用stc-isp-15xx-v6.66B写文件方法

补充内容 (2014-9-24 18:14):
63楼 使用25.000M晶体的频率计,输入使用bf998场效应管

补充内容 (2015-4-1 10:22):
78楼公开了25M晶振电路程序的源代码

补充内容 (2015-4-1 10:31):
我使用了廉价的普通晶振,如果有爱好者想提高测量精度稳定度,可以更换恒温晶振,自行设计电路即可。

补充内容 (2016-4-1 14:23):
低频端无法测量的改进 130楼

补充内容 (2017-10-22 18:50):
239楼更新了算法,200hz以下使用周期法测量,25.000M晶振程序。

频率计电路图

频率计电路图

频率计程序

网友:
不错,赞一下楼主,一直也想做一个频率计,后来化了100元在坛子上收了一个就不想动了

楼主:
测量收音机本振频率可以在输入端串一个2pf的电容,以减少对信号源的影响

楼主:
写程序软件可使用stc的isp软件STC-ISP V391.exe自己百度下载

网友:
发个图片吧。

楼主:
这几天在单位,回家照相后发。

网友:
敢问楼主,对2.4GHZ这样频率,有何仪器校验过吗?如何证明读数OK的?

楼主:
测试过十来个晶振频率,417M的对讲机频率,收音机中短波FM频率,都准确。mb506标称频率上限2.4G,测试手机gsm频率有显示,不准确,由于手机gsm是间歇工作,0.1s闸门也无法测量正确显示。手机WLAN信号无法测量无显示。

楼主:
mb506设置为128计数,测量对讲机频率能够正确显示,类推更高频率如果能显示则结果应该正确。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那个高手和楼主协商出套件!!!

网友:
感觉频率计比较难做的不是数字显示电路和分频电路,因为都有相应的IC,难做的应该是前置的信号放大电路~带宽大,增益高~~

楼主:
这个9018放大电路做前置电路,差不多有10倍放大,74hc393设置好输入工作点2.2v左右,翻转有1v左右就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输入电压大于100mvp_p就可以测量。实测收音机本振都可以胜任。高频档mb506输入灵敏度好像是300mv测量时,无需接触,靠近就行,测量1.5v供电的调频话筒也可以不接触测量。

网友:
建议:改进算法,做到等精度。(别用固定闸门时间,而是闸门时间随被测信号浮动——比如闸门时间始终在0.1s左右,这样既有足够高的精度又能保证测量的快速性)

网友:
MB506在哪里买的?几米?

楼主:
如果使用极短的可变闸门,就变成了高频测周期法误差太大,并且结果变化,测量手机gsm频率意义不大。

楼主:
mb506在淘宝上搜索可以找到,2—6块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极短的可变闸门,就变成了高频测周期法误差太大,并且结果变化,测量手机gsm频率意义不大。

看来你没有理解所谓的“等精度”算法!该可变闸门是微观上可变(可变是为了保证测试是整周期),宏观上闸门时间基本不变,测的是N周期的时间,然后计算出频率。N多大由信号频率决定(N可变是为了保证测试闸门时间的基本不变,也就保证了“等精度”),频率高N就大,反之就小。而总的闸门时间基本相同,所以不管是高频还是低频其相对分辨率是很接近的,所以有“等精度”的说法。换句话说,其N是自动适应被测频率的。这样既保证了精度又保证了测量的快速性。

网友:
看样子很简单似的,有时间我也做一个

楼主:
gsm信号是间歇的,测量闸门时间需要包含在信号的持续时间内,闸门要短,并且开始时间可变,这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没有理解所谓的“等精度”算法!该可变闸门是微观上可变(可变是为了保证测试是整周期),宏观上 ...

由于是楼主自主设计电路.还有很多具体问题;如精度的位数.仪器的温度系数.精确度的校正.高频器件的频率增益曲线.经验都比较幼小.不宜作闸门的自动跳转这个项目.或许.等上述问题都成功解決.电路/制作都很成熟再算.而且.这自功跳转只能作为拔动开关的选项.不可以是唯一

网友:
看来不错啊,请教楼主用12232液晶能代替1602不,本人有现成的12232A3,

网友B:
引用 楼主:
gsm信号是间歇的,测量闸门时间需要包含在信号的持续时间内,闸门要短,并且开始时间可变,这有难度

我看精度0.01%.你的频率计是四位数显吗?如果是的话.在现今的无线电领域是不够用的.例如410.375MHZ那就有六位.要加一位.就有七位
SSB常用如14.260.000HZ.只要+20HZ.就变太监声.+35HZ.男声就变成女声.
如果改成八位.那石英最好用有特制的高精度自带振荡电路石英.这就可解决精度/温漂.校准.
度量衡的校准是个专门学科.只能用九/十位的精度的频率计去校八位精度的频率计.不能用对讲机等商品去校仪器
现代生产的9018  ft只到600MHZ.应改用C3355.

楼主:
这个程序只能用1602液晶。如果使用12232液晶需要修改液晶驱动程序,我没有12232液晶的资料,无能为力

楼主:
这个频率计显示到hz,测量22.1184M可以保证的精确度到百hz也就是十万分子一,但是没有温度补偿,也就是和频率计使用的晶振一个档次

楼主:
低频档测量上限28M,9018ft600M足够了,高频测量经mb506降频后输入到低频电路测量。

网友:
2.4G   这个 可以用来测主板的信号了

网友A:
一般来说,频率计的精度肯定达不到所用基准(晶振)的精度,因为数字信号测量还有正负1误差。对于计数方式来说,被测频率越高,正负1误差的影响越小。反之则相反。所以测量比较低的频率时就要用更长的闸门时间才可以保证精度。只有“等精度”的方法才能保证在整个测量范围内的测量精度比较逼近基准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频率计的精度肯定达不到所用基准(晶振)的精度,因为数字信号测量还有正负1误差。对于计数方式来 ...

您说的等精度测量方法是不是这样:测量n个波所用的时间,计算一个波的周期,再计算频率,也就是周期测量法?

楼主:
测周期法测量低频精度高,测频率法测量高频精度高

楼主:
自动转换在测较低频率时使用测周期法,测较高频率时使用测频率法,可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
连制作过程都没有看到,,怎么证实成功与精度呀,,

网友:
内容74hc393是干嘛用的?

楼主:
74hc393是计数器用于低4位计数,单片机的计数器2用于高8位计数,单片机读取74hc393的计数值与计数器2的值,经过多次计数累加, 求出1秒或者0.1秒(如果闸门0.1秒则结果×10)计数次数得到频率值。74hc393计数低4位可以弥补单片机不能胜任较高频率计数的缺点,74hc393可以在30M以下计数。单片机的计数器0配合软件延时用于精确定时1秒或者0.1秒定时作为闸门。在计数的过程中不允许中断,不执行多余的指令,闸门关闭后再进行计算显示。闸门的开关靠p1.2口输出高低电平与输入信号构成逻辑与控制。得到频率值后,发送到1602显示,再循环进行下一次测量显示。

网友C:
内容74hc393的1到6脚怎么连接。

楼主:
p1.2口输出高电平上拉电流很小,对输入信号没有影响,p1.2口输出低电平下拉能力很大,相当于关断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容74hc393的1到6脚怎么连接。

空着不用管,按电路图空脚就空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等精度测量方法是不是这样:测量n个波所用的时间,计算一个波的周期,再计算频率,也就是周期测量法 ...

也许看图更容易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着不用管,按电路图空脚就空着。

上个实物照看看.测测IC用的石英频率.例如;33.8688MHZ.  3.579545MHZ.看输入电路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看图更容易懂:

这个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实物照看看.测测IC用的石英频率.例如;33.8688MHZ.  3.579545MHZ.看输入电路好不好用

过几天回家发图

网友D:
看楼主的设计,硬件复杂度与使用7216的通用计数器差不多,但是需要自己编程、琢磨算法,还不能保证1E-8的精度,更要紧的是,不采用自适应调整闸门时间的等精度算法,那就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真还不如直接买块7216做,淘个好点的二手OCXO,不用编程直接就可以做到0~10MHz,再加个128或256分频的高速前端,轻轻松松就达到2G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设计,硬件复杂度与使用7216的通用计数器差不多,但是需要自己编程、琢磨算法,还不能保证1E-8的精 ...

其实企划电路前.最好实际操作一下不同设置的各种频率计.这样设定设计项目比较实用.如果连无线电界今日对频率计的要求都不熟悉.成品将使用起来很困难.
举个例;不少频率点无法承受50欧外负载.如果频率计单一50欧接口.就会使被测点一停振.---测量不到任何频率.

还有一个我自己的感觉;在某毫伏至某百毫伏时.频率计接口是50欧.但当由某百毫伏至某伏时.接口阻抗突然急降.即使很多商品频率计亦是如此.电路设计者主观;只用1N4148保护机内安全.忽视4148给高电压频率源带来的伤害.使频率源阻抗骤降.电流大增.甚至很多量不到有振频---负载低到停振了.测量数值不是常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设计,硬件复杂度与使用7216的通用计数器差不多,但是需要自己编程、琢磨算法,还不能保证1E-8的精 ...

学习了单片机才知道单片机的好处,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看到自己的想法变成了作品,乐在其中。

楼主:
这个频率计不能直接测量220v的交流电,需要串降压电阻!初学者需注意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看精度0.01%.你的频率计是四位数显吗?如果是的话.在现今的无线电领域是不够用的.例如410.375MHZ那就有 ...

数字电路只有1和0两个状态,抗干扰很强的,精度只和秒信号发生器有关系,比如10MHz的信号就是在一秒之内振荡了10M次.预分频器是用于扩频,128分频就是计数到128下输出一个信号给计数器 一秒内累加 锁存 译码 显示.复位然后下一次记数

我的数字频率计CN3165也是用mb506扩频到2.4G的,分频64.比如测试2.4GHz时,显示是2.4G/64=37.5M的,后来把10MHz的基准也做了同样1/64分频,显示就正确了

网友:
既然用单片机,可以编个程序,只显示前4位,或后4位,或后后4位.......................想怎么显示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数字电路只有1和0两个状态,抗干扰很强的,精度只和秒信号发生器有关系,比如10MHz的信号就是在一秒之内振荡 ...

〝数字电路只有1和0两个状态,抗干扰很强的.〞这句话在很多场合都会出现.
但我不是不懂这句话.                 而是CPU使用某些算法时.分辩不出你测量的物品的属性;
举个例子;一台.机受了潮.但晶振频率极准万个振荡中会有数个停振.如用CPU用一段时间.计算总量M.除以N个阀值.就会得出9.99999990MHZ.
          而另一台机子晶振校不准.并没有停振.但用同样的算法.它亦是9.99999990MHZ

但如果不是用CPU式计算法的频率计.而是用老式74系列IC的频率计.这两台机子是会轻易查出各自的毛病.并用不同的手段去分别修理纠正两台机各自的问题

数字电路除在算法上.在其他方面;如收音机显频和真实频是否相同.数/模转换现都有不少问题并不能短期内解决
所以我前帖说这最好有选择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只有1和0两个状态,抗干扰很强的.〞这句话在很多场合都会出现.
但我不是不懂这句话.       ...

S版主博学多识
频率计只是把模拟信号整形为方波,无需量化

网友F:
学习了。请问楼主MC12019P与MB506功能一样吗?我有个频率计20-20M端是好的,20-200M端坏了,读数为00000000,输入端有一前放三级管,后面是MC12019P,用示波器看有入无出,主芯片是ICM7216D。应该怎么检修?望教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请问楼主MC12019P与MB506功能一样吗?我有个频率计20-20M端是好的,20-200M端坏了,读数为00000000 ...

不了解MC12019P,估计和mb506功能一样,都是计数器,十进制的计数器。mb506是32'64'128'256进制的计数器

网友:
楼主厉害,不管怎样,还是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了解MC12019P,估计和mb506功能一样,都是计数器,十进制的计数器。mb506是32'64'128'256进制的计数器

大家只是把自己对频率计的体会说了一下.使你对比一下设计思路.希望你的频率计更好用.期间还有些误会;例如你没说用是多少位.我从精度那里估计以为是四位.对话后.就明白是八位了.
任何的构思不可能一下子都尽善尽美.通过使用.测量.交流.能发现缺点.能让别人交流.才能使下个DIY更好
另补充一些小提议;如要经常测数伏以上的讯号.如MB506比较贵找购买难.可在前面加一级场管或高频三极管.并用管插座.这还有个好处;可从50欧转为高阻抗输入.绝大部分讯号源电路.不具备承担50欧阻抗的能力.仪器插入后对侍测电路改变过大.所测数值就无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只是把自己对频率计的体会说了一下.使你对比一下设计思路.希望你的频率计更好用.期间还有些误会;例 ...

谢谢版主的建议

楼主:
频率计测试图,晶振是插在单片机开发板上的,调频话筒是自制的,

高档测量调频话筒95.7M

高档测量调频话筒95.7M

各种频率的晶振

各种频率的晶振

单片机学习开发板

单片机学习开发板

mb506

mb506

低档测量50HZ交流电

低档测量50HZ交流电

低档测量10M晶振

低档测量10M晶振

高档测量25M晶振

高档测量25M晶振

低档测量24M晶振

低档测量24M晶振

低档测量22.1184晶振

低档测量22.1184晶振

网友:
进来学习下  60块钱收了个 10~2.4g的八位 频率计

楼主:
测试收音机本振和中频

收音机465k中频

收音机465k中频

中波高端附近1576k+465k本振

中波高端附近1576k+465k本振

中波低端527k+465k本振

中波低端527k+465k本振

网友G:
很多年以前,在单位用的台式频率计里面有一个挺大的杜瓦瓶,就是和热水瓶胆差不多的东西,据说频率计的时基就放在那里面,有电路保持恒温。不知道现在的频率计都是什么结构了。

楼主:
记得2000年时,维护检测单位对讲机的人拿着一个频率计,觉得很不错,自己做收音机调整频率只能凭感觉。

楼主:
使用stc-isp-15xx-v6.66B写入二进制文件,选择ALE脚用作P4.5口,使用6T模式,内部扩展RAM可用。

使用stc-isp-15xx-v6.66B写文件

使用stc-isp-15xx-v6.66B写文件

楼主:
使用25.000M晶体的频率计,输入使用bf998场效应管

电路图

电路图

25M程序

楼主(2014-12-14):
使用bf998输入比9018输入灵敏度高,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小。

网友:
楼主能不能用2052单片机做一个,做成贴片的这样体质更加小可以放在小盒子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25.000M晶体的频率计,输入使用bf998场效应管

还是要用恒温糟装式专业高精度石英.或退而求其次.用四脚25.000000MHZ石英.取代25.000MHZ普通

二脚石英.在一些如SSB收訊机测量.才可用.现在在14MHZ业余段有300HZ误差.完全不合格.

上帖好些有学识的网友的疑问不无道理.精度.温漂.仪器校核等方面要加强理论学习.不可用级数低的频

率源作基准.更不可用FM制式器件校对仪器仪表.对讲机的显示是预设符号的重显.并非实际频率.而FM制式

偏频1500HZ仍不失真.希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多年以前,在单位用的台式频率计里面有一个挺大的杜瓦瓶,就是和热水瓶胆差不多的东西,据说频率计的时基 ...

好像E312就是这样的基准,我买过一个拆机的,1M晶体,里面有加热与恒温电路,元件还是3AD6的时代。

网友(2015-03-15):
没有mb506这部分可否工作,这mb506不好找只能淘宝了。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记号,谢谢你的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25.000M晶体的频率计,输入使用bf998场效应管

楼主能否说下低频与高频的切换电路,最好 画下图说明。。

楼主:
双刀开关一路切换输入,另一路告诉mcu,判断是否除以128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计测试图,晶振是插在单片机开发板上的,调频话筒是自制的,

实验要逐步走向高档次,象照片这样移动底板与台面的距离.数字就会变.呼吸的气流吹到基准石英及旁的两个

电容,也会有十的负七的,甚至更多的变动,飞线/飞零件的情况应消灭

网友:
这是一个专业的仪器公司的八位频率计在20度攝氏时,与名牌十一位频率计相比,一周不差
javascript:;
但是,仪器的使用的要求是方方面面的,这频率计一通电.在它周围的收音机,单边帶接收机全部变成哑吧

所以化高价买回的这个这么准确的频率计,十多年无法使用一次

而另一台十一位频率计通电,对收音机,单边帶接收机没有影响其收音

仪器,不是出了数字,就可以庆祝三年,路.....还很遥远

网友:
楼主你好,看到您做的频率计后想仿制一个,但在制作过程中有几点疑问:
(1)P1.0和P1.7相连接,有什么作用?
(2)按照电路图连接,下载程序后,1602显示如下图,请问下,有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这种显示不正常?能否发下源码看一下,感激不尽~邮箱:lmj@hite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