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哪里能弄到FM矿机的镀银线

楼主(2014-09-12):
看到坛上坛友做的FM矿机 心动 可不知哪里能弄到镀银线,请大伙帮忙。大礼谢谢啦!

网友:
某宝上多得是

网友A:
银与铜的电阻率只相差6%,镀银主要是防止氧化。如不考虑氧化,用1.0的银线还不如用1.1的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与铜的电阻率只相差6%,镀银主要是防止氧化。如不考虑氧化,用1.0的银线还不如用1.1的铜线。

这就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容易多了。

电阻率银比铜的低6%

集肤深度与电阻率开平方成正比,高频电阻只低3%

绕成线圈,按电阻损耗只占总损耗的一半计算,Q值只提高1.5%

而1.1倍直径的铜线高频电阻的可以低9%

网友:
度银线接触空气长了(空气中有硫)变黑(硫化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