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图可以做开关电源吗

楼主(2014-09-12):
最近想做开关电源,就在网上看见了这个图

楼主:
想问大家这个图对吗?是什么形式的?有人说是推挽的

楼主:
图中的双向触发二极管可以用两个普通二极管首尾相连代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的双向触发二极管可以用两个普通二极管首尾相连代替吗

不可以触发管是30伏左右导通二极管零点几伏通了

楼主:
那个磁环变压器也要注意同名端异名端吗?
EE19的变压器电感量有严格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触发管是30伏左右导通二极管零点几伏通了

那只好去买了,谢谢。

网友:
不知道这个图稳压效果怎样?

网友B:
制作这个电源完全可以利用节能灯电路板,这个电路就是节能灯电路改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这个电源完全可以利用节能灯电路板,这个电路就是节能灯电路改来的

我找了镇流器电路图的确很像
还想问一下那个磁环变压器的同名端异名端是哪个,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去找现成的电动车充电器来改要容易一些,毕竟那个磁芯和变压器不好弄

网友:
补充一句我也想做一个5伏输出,5A左右的开关电源,我也在收集资料,你这个从头做难度太大。

网友(2014-10-21):
这个图稳压效果怎样?

网友:
这就是一个电子变压器,可以在后面加一个稳压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我看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