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服务器电源怎样启动?

楼主(2014-09-12):
论坛上收的DELL服务器电源,12V、57.3A和3.3V、5.2A两组输出,准备用来做大功率充电装置的电源,样子见附图。一直不知道如何启动这台服务器电源,网上搜了很久,各种说法都有。目前我试验的结果是: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亮,但风扇不转,无12V输出,内部有继电器动作的声音,断电后过一会儿,继电器返回。上电后曾对各管脚进行了测试,发现3.3V的主输出只有0.022V,其余各控制脚只有第19脚有3.213V的对地电压(我不知道该电源的管脚是如何定义的,“19脚”是根据网上找来的一张图和自己测绘的图对比得出的管脚定义),试着将19脚对地短接,电源仍不启动。隔壁论坛上有一网友帖出了改造的图片,但图片太模糊,不确定他是怎么做的。也曾想自己把电路图画出,至少画出一部分,心想也许能猜出来如何启动它,但因电源板内部贴片器件较多,目前能确定的只是3.3V主输出管脚和地以及前面提到的第19脚。从上面描述的来看,我这台电源会是坏的么?另外,有哪位知道该如何启动它么?附图隔壁坛友的改造图中,红色的线和黄色的线分别是怎样接的呢?真心求助各位。

楼主:
电源样子及接口

楼主:
网上找到的DELL电源启动改造方案,其中前两种电源与我这台非常像,但不完全一样;第3种因为只有一张图片,不过从图片看与我的完全一样。3种改造方案也类似,但用在我电源上不能启动。是我的电源坏了么?

楼主:
早上自顶一下。希望知道的坛友说说啊。

楼主:
下午再顶一下。没人知道么?

网友A:
不知道,  有的服务器电源好像只能接主板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有的服务器电源好像只能接主板才行,

不是啊。上面已经有不接入主板启支服务器电源的例子啊。我现在不太确定我收的这台电源是否是坏的了。

网友B:
这个好像是戴尔2950的 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戴尔2950的 电源吧??

从外形上看好象是DELL2950服务器电源。目前正在硬着头皮分析电源电路,主板上冒似是4层以上的电路板,头大

楼主:
目前症状:开机后电源灯亮,同时继电器动作,机器内有开关电源的吱吱声。断电后可以听到继电器返回的声音,但很奇怪的是继电器好象返回了两次:第一次返回是在电源断开后很快就能听到继电器的返回声音,第二次是在电源断电后约十几秒后才听到,且第二次声音明显比第一次小些。机器内只找到一只12V的继电器,不明白为什么会响两下呢?

网友:
维修过程呢?我以为你把维修过程发出来的呢

网友:
我有个HP PS-3381-1C1不知如何连接启动。

楼主:
回复楼上各位:经过几天不懈的努力,电源已经被我修好了。换了个启动回路光耦限流电阻(外型没有一点异样,测其阻值居然从标称的4k变成了3十几M)和主电源滤波电容(漏液,容量下降倒不多,为消除隐患还是换了),补焊了启动板与主电源板连接的5根排针(设计缺陷,安装不仔细很容易造成该排插针脱焊,我的电源就有3根明显断开,2根看上去也要断开了,全部补焊过)。
DELL2850电源的启动方法是:将18、19脚对地短接电源即可启动(网上一般说18脚对7脚,19脚对13脚短接,其实7脚、13脚均为地,3.3V、12V输出均共地,但输出端子是分开的)。上面图片中还短接了14脚与20脚,其作用是控制风扇转速:负载越重风扇转得越快。电源各脚的区分:左边4排、每排6个的插针,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分别是1、2.....24脚;右边6个粗壮的输出脚是12V输出,靠左边3个是地,最右边3个是+12V(想想要输出57A的电流,没这么多粗壮的输出脚还真不行)。希望我这个帖子能给各位买了DELL服务器电源又启动不了的网友一点帮助。结帖

网友:
本站有帖子啊,再发一次参考一下吧

网友:
我有四个类似 的,已经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