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大家一个很好的电路袖珍耳塞机

楼主(2014-09-13):
这电路是《无线电》1981年第8期上面看到的,一个很不错的电路  试验袖珍四管外差耳塞机

这电路的特点在于BG2射极加个小可调电阻或者直接用合适的电阻代替,人为控制AGC (这个电阻范围10---200欧)

在上个PDF 上面有详细制作方法

中周和震荡线圈是个麻烦事起初自己绕了一次线头搞反了,焊接完只有啸叫声,,发帖请教本坛各位老师终于搞定

中周 震荡绕制方法,红点是头 起始端(注意不要搞反)

下面是我D的装在80*50*21的小制剂盒里面,用普通MP3耳机收听,音质和来复机一样好很干净几乎听不到杂音,在家里音量刚刚合适不振耳,到室外大声有点振耳但不失真估计带8欧小喇叭不是问题,收到的电台和厂制外差机一样都能收到。选择性灵敏度都不是来复再生机能比的。

楼主:
体积小巧还没有一盒烟大

网友:
坐沙发先赞一下,小巧灵珑。

网友A:
我感觉弄这个还是用手机收音机吧 ~不过折腾劲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弄这个还是用手机收音机吧 ~不过折腾劲挺大

DIY的意义就是折腾

网友:
像模像样的,手工真好

网友:
做得真好。

网友:
不错。值得折腾一下。

网友:
内部元件排列的整齐,真好看!

网友B:
耳塞机还是整个音量调节吧,保护听力很重要哦。

网友C:
请问基极稳压电路的两只【D1,D2】二极管是锗管还是硅管?如果是硅管,应该不妥,因为供电电压才只有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塞机还是整个音量调节吧,保护听力很重要哦。

BG2射极的小可调电阻就可以控制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基极稳压电路的两只【D1,D2】二极管是锗管还是硅管?如果是硅管,应该不妥,因为供电电压才只有1.5V。

D1和D2一个是2AP锗管,一个是2CP硅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D1和D2一个是2AP锗管,一个是2CP硅管

原来是这样,我以为两只如果都是硅管,那就形同虚设了,看来我多虑了

网友:
这个挺好玩的,我有个成品机。

网友:
谢谢分享,中周的绕制和调试都很麻烦

网友(2016-01-31):
电路图没有检波二级管呀,怎么成品图上有啊

网友:
我做单管机没成功,不过花5毛与2元 3元买的五管机,6管机8管机器都正常使用

网友D:
去掉BG2,插入三端滤波,去掉BG3,换上TA7642,脱胎换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BG2,插入三端滤波,去掉BG3,换上TA7642,脱胎换骨

这个电路我做过效果一般,比再生机强点,还不如7641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的意义就是折腾

不过是瞎折腾,经验来的

网友:
效果肯定好啦,基本照抄了超外差收音机的前几级电路。。。

网友E:
小盒不错,麻烦您,哪有卖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盒不错,麻烦您,哪有卖的,谢谢

X宝搜索 80*50*21塑料盒  多的是  几毛---1元多一个

网友:
做的很精致漂亮。内部搞得不错

网友:
有时间折腾一个

网友F:
    楼主做的不错!!但可惜的是中波在北京,现在噪声,干扰声充斥了几乎整个中波频段,总共也收不了几个台,还大部分是买药的,,,
   建议是:费了半天劲,收听效果很差,不如玩玩调频,立体声,那收听效果和中波相比,有天壤之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做的不错!!但可惜的是中波在北京,现在噪声,干扰声充斥了几乎整个中波频段,总共也收不了几个台 ...

某一时某一地中波收不好,不能代表所有时候、地方都收不好,北京也可以收几十个中波台,其涵盖地域和内容的丰富程度远胜调频。

网友(2016-03-19):
引用 楼主:
D1和D2一个是2AP锗管,一个是2CP硅管

LZ好,您的四管机做得规整漂亮!您推荐的这个电路我认真看了,但中周和振荡线圈都得自己绕制,对我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请问您还有类似的超外差四管耳塞收音机电路吗?先谢谢了!

网友:
LZ啊,能把您做的印板图分享一下吗?(原文的那个看得太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头像外壳好像就是用的楼主的这个电路,我当初邮购过一台。

我头像这个就是30年前装的4E1。遗憾的是它又找不到了,找了好多天了 现在就想重新装这个机,就是没有任何资料了。

网友(2016-07-04):
引用 网友H:
谢谢提供的资料和经验,准备抽空安装一台。

这个电路和你那个 “四管机”电路比 ,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 ,却完善得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感同感。

但是,这个电路,还是有省元件的地方,省了BG 1的偏流电阻,所以 , BG1要调偏流,只能调发射极的电阻了。
在那个年代,可以理解,今天,完全没有必要。一个电阻一分钱 。
规规矩矩按教科书的来,一步一步装机子,轻轻松松 DIY 。

网友(2022-06-13):
这个的中周槽路电容多少PF?

网友:
做的真好,何不加一个电位器调节音量更好。楼主的度盘很漂亮,哪里买的啊?度盘中间的圆片是隐藏螺丝孔的大头钉吗?哈哈

网友:
谢谢提供的资料和经验,先收藏了!有空时也安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