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感矿石收音机制作——进行时

楼主(2014-09-13):
换个花样玩儿玩儿,见有装修的完工了,要了两个剩的水管件和一个工程塑料盒,凑几个螺钉螺母。
外管U-PVC排水接头,尺寸:直径110mm,宽度86mm。
内管PPR接头,据说PPR比U-PVC损耗小,尺寸:直径80mm,宽度60mm。
现有电线:0.04x660、0.07x7、0.07x21,还有一些塑料皮的多股镀银线,0.12mm2、0.15 mm2、0.2mm2,将就用不再买其它规格了。
谐振电容准备用空连调好后换成云母电容。

本制作借鉴了坛友“微笑林间漫步”做骨架的帖子,感谢。

第一步,骨架做出来了,接下来绕线圈。

待续

外管U-PVC排水接头,尺寸:直径110mm,宽度86mm。

外管U-PVC排水接头,尺寸:直径110mm,宽度86mm。

内管PPR接头,据说PPR比U-PVC损耗小,尺寸:直径80mm,宽度60mm。

内管PPR接头,据说PPR比U-PVC损耗小,尺寸:直径80mm,宽度60mm。

工程塑料盒

工程塑料盒

内外管组合

内外管组合

调个角度

调个角度

安装支架

安装支架

合成

合成

效果

效果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感量可调范围不够,只能将中波分为两个波段,仍不能覆盖中波范围:530KHz——1600KHz。
用“LC谐振频 ...

是搂主设计时欠考虑,内外圈的电感最好相等,两个圈叠加的最大电感配固定电容符合频率要求才行,不知两个线圈方向相同时的电感是否是单个线圈电感之和,如果是,先算出200P对应的电感,再除以2,做里圈的电感,外圈何以在两个线圈相反的状态下调整圈数使电感到零,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B:
精彩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彩继续。

谢99兄加分,我在计算线圈圈数。

网友C:
中间转轴用绝缘棒或有机玻离棒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转轴用绝缘棒或有机玻离棒会更好

谢谢提醒
手头暂时没有您说的材料,凑合用了 ,不过我用的螺杆是不锈钢的,损耗可能会小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99兄加分,我在计算线圈圈数。

材料颜色搭配一致美哉!
构思独特妙哉!

很想学习老师 "我在计算线圈圈数" 的方法,希望能分享

网友E:
楼主应当找一下霓虹灯的支架,塑料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当找一下霓虹灯的支架,塑料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霓虹灯的支架是什么样的,真不知道。

网友F:
看航空知识中讲英国的防空系统相片中,有和这个一样的东西.
您也要做测飞机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颜色搭配一致美哉!
构思独特妙哉!

就是用坛里下载的“Q值计算表”简单算一下,不一定准,但可以作为参考,免得绕出的线圈电感量太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航空知识中讲英国的防空系统相片中,有和这个一样的东西.
您也要做测飞机的设备?

是做一个电感量可调的中波线圈,这样谐振的可变电容就可以用固定电容代替了,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另一种玩儿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做一个电感量可调的中波线圈,这样谐振的可变电容就可以用固定电容代替了,没什么特别 ...

早就想做了,您做好后,向您请教参数,大的管子 ,小的管子我早找好了.

就是轴没有.

您做完了试试,可能能发现 F22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中间转轴用绝缘棒或有机玻离棒会更好

所用的材料可能不太合适。

网友H:
造型不错!螺丝用铜的就最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霓虹灯的支架是什么样的,真不知道。

请看图片,它还有一个用处,固定磁棒正好。我是和装修牌匾的人要了几个。

网友:
好似头像中的缩小版,期待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造型不错!螺丝用铜的就最好了!

刚才也想到用铜螺丝了 ,等出效果了再更换,现在的螺丝是在车间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看图片,它还有一个用处,固定磁棒正好。我是和装修牌匾的人要了几个。

头回见这东西,以后得注意观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也想到用铜螺丝了 ,等出效果了再更换,现在的螺丝是在车间要的。

想到一块去了 成品铜螺丝有买的,要不就买根铜棒回来铰丝也行,铜偏软,好较丝。

网友:
赞一个,期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用的材料可能不太合适。

是的,肯定有损耗,尤其是PVC管、金属件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中间转轴用绝缘棒或有机玻离棒会更好

能不能所有部件都不用金属的?镙丝固定的地方改用粘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所有部件都不用金属的?镙丝固定的地方改用粘接可以吧?

所有部件不用金属的可以,但不能粘接,因为内层线圈还要拆卸方便,调整线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所有部件都不用金属的?镙丝固定的地方改用粘接可以吧?

如用绝缘棒或有机棒通轴就行.不用半轴..就是套丝也简单.

网友:
如攻丝方便,全部改作非金属多好。

网友H:
塑料棒和尼龙棒用6mm直径好跟旋钮配合,棒子选好各段长度,然后两头钻孔,穿铜丝即可,方便拆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坛里下载的“Q值计算表”简单算一下,不一定准,但可以作为参考,免得绕出的线圈电 ...

谢谢!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塑料棒和尼龙棒用6mm直径好跟旋钮配合,棒子选好各段长度,然后两头钻孔,穿铜丝即可,方便拆卸!

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验丰富

简单实用,材料易得。马上开工,不才不才。

网友J:
从这开端看是个“弄家”。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这开端看是个“弄家”。

兴趣使然

楼主:
内外线圈骨架,去掉螺帽所占部分,实际可以绕线圈的宽度只有40mm左右。
里斯线0.04x660直径在2mm左右,也就能绕20匝,按照“圆柱形线圈计算器”计算,内外线圈电感量约为34uH和54uH,有点儿小了。
塑料皮多股镀银线0.15 mm2的外直径1.2mm,可以绕33匝,按照“圆柱形线圈计算器”计算,内外线圈电感量约为92uH和149uH,内外串联大于200uH,接近一般线圈电感量。

晚上绕一下试试看

楼主:
第二步,绕线圈
线材:塑料皮多股镀银线0.15 mm2,外层线圈绕32匝,内层线圈绕30匝。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步,绕线圈
线材:塑料皮多股镀银线0.15 mm2,外层线圈绕32匝,内层线圈绕30匝。

坐等第*步,收听较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也想到用铜螺丝了 ,等出效果了再更换,现在的螺丝是在车间要的。

铜材对高频信号有衰减不宜采用。

网友:
六十年代统调收音机时自制测试棒就采用一头用磁棒另一头用铜管,磁棒一头靠近线圈增加电感,铜管一头靠近线圈减少电感。所以铜螺丝有可能会影响效果。

网友K:
金属部件有损耗,有机玻璃等非金属的材料强度又不够,哪里有这种高频特性好又结实的材料。

网友:
贺金山兄

贺金山兄

网友:
祝贺金山兄的可调电感矿石收音机。

网友:
矿油们;
可调电感矿石机,收听100 公里的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黄兄提供好资料,还真没见过。

楼主:
谢“老矿友”、“138139l”、“看风者”、“et23v”四位老兄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金属部件有损耗,有机玻璃等非金属的材料强度又不够,哪里有这种高频特性好又结实的材料。

有机玻璃棒和绝缘棒强度足够.套丝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机玻璃棒和绝缘棒强度足够.套丝也没问题

这个效果肯定好,就是暂时不具备条件,周边没有加工的。

楼主:
测了一下电感量及可调范围,是内、外层线圈串联数值:
1、旋钮指向水平左方向,电感量最大,272uH;
2、旋转180度,旋钮指向水平右方向,电感量最小,98uH;
3、旋转90度,旋钮指向垂直向上方向,电感量184uH。

最大电感量

最大电感量

最小电感量

最小电感量

中心电感量

中心电感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机玻璃棒和绝缘棒强度足够.套丝也没问题

图右边的有机玻璃棒真好,看着就很结实,还是用它好。

网友K:
配上聚四氟乙烯电容、云母电容或高频瓷介电容,用0.04*660里兹线绕制,Q值一定高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配上聚四氟乙烯电容、云母电容或高频瓷介电容,用0.04*660里兹线绕制,Q值一定高的不得了。

准备用云母电容,0.04*660里兹线直径2mm,这小线圈只能绕20匝,电感量上不去。等以后做再大一点儿的可以用。

楼主:
听杨兄建议,降低线圈高度50mm,提高稳定性,感觉是比原来好些了。

网友M:
手艺很好

网友:
好创意啊
这样也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机玻璃棒和绝缘棒强度足够.套丝也没问题

这种PP聚丙烯塑料螺栓应该可以吧,买现成的改造一下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手艺很好

谢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PP聚丙烯塑料螺栓应该可以吧,买现成的改造一下就能用。

这螺栓好,损耗小、不生锈,还挺耐用。

网友:
关注结果怎么样?

网友K:
期待大作横空出世

网友N:
引用 楼主:
听杨兄建议,降低线圈高度50mm,提高稳定性,感觉是比原来好些了。

又见调感线圈!白色线筒配红色线很漂亮!如果用彩色利兹线套色缠绕就更漂亮了。自制调感线圈最难办的是中间小线圈的两个引出线,及要接触良好,还要不影响线圈的旋转。不知您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请问各位:我也想做彩色线圈,可是我把网线里的八根彩线内的导线用螺丝刀刮了几下看了看,导线表面像是铜导线,里面却是白色的金属,用磁铁试试又不吸,又不像铝线那么软,不知是啥线,莫非说是铜包铝线?望各位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期待大作横空出世

找点配件真难,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又见调感线圈!白色线筒配红色线很漂亮!如果用彩色利兹线套色缠绕就更漂亮了。自制调感线圈最难办的是中 ...

没做特殊处理,就是动圈直接引出固定在定圈边上,连接线稍长一点儿,好在动圈只旋转180度。

楼主:
电感量可调范围不够,只能将中波分为两个波段,仍不能覆盖中波范围:530KHz——1600KHz。
用“LC谐振频率计算器”计算了一下:
一、谐振云母电容选300p
1、最大电感量:272uH,计算得最低频率:560KHz;
2、最小电感量:98uH,计算得最高频率:930KHz.
覆盖范围:560——930KHz
二、谐振云母电容选110p(不知有没有这么大的电容)
1、最大电感量:272uH,计算得最低频率:920KHz;
2、最小电感量:98uH,计算得最高频率:1530KHz.

覆盖范围:920——1530KHz

实际覆盖范围是:560——1530KH,窄了一些。
                     一波段:560——930KHz
                     二波段:920——1530KHz

楼主:
麦老师给提供了一个可调电感矿机电路图,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搂主设计时欠考虑,内外圈的电感最好相等,两个圈叠加的最大电感配固定电容符合频率要求才行,不知两个线圈 ...

现在看应该是线圈骨架整体小了,如果单层绕线圈,内外圈电感量都上不去,尤其是内圈直径小,电感量更小,要想内外圈电感量相等,就得减少外圈圈数,总电感量要比272uH还要小很多。
现在内外圈电感量:内圈66uH,外圈120uH,内外串联后电感范围:98——272uH。
内、外圈电感串联电感量要大于内、外圈电感量相加,内、外圈之间除了自感还有互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搂主设计时欠考虑,内外圈的电感最好相等,两个圈叠加的最大电感配固定电容符合频率要求才行,不知两个线圈 ...

“先算出200P对应的电感,再除以2,做里圈的电感,外圈何以在两个线圈相反的状态下调整圈数使电感到零,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个加工工艺非常好,下次再做一定参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算出200P对应的电感,再除以2,做里圈的电感,外圈何以在两个线圈相反的状态下调整圈数使电感到零 ...

现在还是有补救办法的,就是把内圈的线换细些,可能会影响灵敏度,说不定差得不明显,
先是查表算出圈数,用内圈长度除以圈数,就是线直径,这样效果会差些,说不定差得不明显,但还可以使用的,就当作个小型的调感线圈了,

下次再重新设计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没做特殊处理,就是动圈直接引出固定在定圈边上,连接线稍长一点儿,好在动圈只旋转180度。:handsh ...

小线圈与大线圈之间(没有接旋柄的一头)安排一个合适的小弹簧,可以产生一定的旋转阻力,控制小线圈的位置,手感很好,您实验一下。另外,大线圈的两个孔采用铜轴箍,各装上引出焊片,小线圈的两个金属分开轴在上面旋转,自然就可以接通小线圈了,就不用拖着那根线了。个人以为,这类制作一定要美观到位,既然已经下了功夫,就完美到底吧!将这件艺术品般的线圈装到机器里,一定更加漂亮,祝您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是有补救办法的,就是把内圈的线换细些,可能会影响灵敏度,说不定差得不明显,
先是查表算出圈 ...

我现在是急着赶紧做完,出效果,然后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再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小线圈与大线圈之间(没有接旋柄的一头)安排一个合适的小弹簧,可以产生一定的旋转阻力,控制小线圈的位 ...

小线圈与大线圈之间(没有接旋柄的一头)安排一个合适的小弹簧,可以产生一定的旋转阻力,控制小线圈的位置,手感很好,您实验一下。另外,大线圈的两个孔采用铜轴箍,各装上引出焊片,小线圈的两个金属分开轴在上面旋转,自然就可以接通小线圈了,就不用拖着那根线了。个人以为,这类制作一定要美观到位,既然已经下了功夫,就完美到底吧!将这件艺术品般的线圈装到机器里,一定更加漂亮,祝您成功!

您的意思我明白,用两个半轴分别作动圈的两个极,可是有坛友建议我换塑料轴那,减少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线圈与大线圈之间(没有接旋柄的一头)安排一个合适的小弹簧,可以产生一定的旋转阻力,控制小线圈的位 ...

是的,损耗肯定有些,不过不会太大。如果是矿石机对损耗要求高些,不过您制作的线圈本来Q值就高,应该可以互补,绝对比一般的线圈好。如果此线圈用在电子管单管机里绝对没有问题,我实验过,比我的很多矿石机线圈要好。

网友N:
引用 楼主:
小线圈与大线圈之间(没有接旋柄的一头)安排一个合适的小弹簧,可以产生一定的旋转阻力,控制小线圈的位 ...

您看国外有很多调感线圈,就是这类方法制作的,他们更牛,两个圈体是胶木的甚至是高频磁的,有筒式的有球式的,全部采用利兹线,就是艺术品!配件全部是黄铜的,非常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N:
您看国外有很多调感线圈,就是这类方法制作的,他们更牛,两个圈体是胶木的甚至是高频磁的,有筒式的有 ...

您对可调电感做的功课比我多,佩服。

楼主:
安装度盘,这种可调电感谐振频率刻度与可变电容的频率刻度肯定不一样,也没有可参照图片,而且有可能要改为两波段形式,因此用纯数字度盘可能更方便,正好有现成的亚美度盘图片。

打印

打印

粘贴

粘贴

合成效果

合成效果

网友A:
做的很漂亮,有点意思,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38
看看这个吧,喜欢哪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有点意思,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38
看看这个吧,喜 ...

我很喜欢这些调感线圈。我有一个军用调感线圈,与之神似,我实验过,用作矿石机调谐线圈还不错,玩的就是一种感觉。

楼主:
      昨天晚上无意中将一根ф10x80磁棒插入动圈内部,可调电感最大电感量由272uH提高到330uH,最小电感量却基本没变,由98uH变为100uH,感觉这回两波段可以覆盖整个中波530KHz——1600KHz了。重新用“LC谐振频率计算器”计算了一下:
一、谐振云母电容选270p(这个规格的电容应该有)
1、最大电感量:330uH,计算得最低频率:530KHz;
2、最小电感量:100uH,计算得最高频率:970KHz。
覆盖范围:530——970KHz
二、谐振云母电容选91p(好像有这种规格的电容)
1、最大电感量:330uH,计算得最低频率:920KHz;
2、最小电感量:100uH,计算得最高频率:1670KHz。
覆盖范围:920——1670KHz
插入磁棒后实际覆盖范围是:530——1670KH,这回完全覆盖整个中波范围还有富余,一、二波段之间有交叉范围。
一波段:530——970KHz
二波段:920——1670KHz

晚上把磁棒固定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有点意思,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38
看看这个吧,喜 ...

看过,很喜欢,不过模仿太难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看过,很喜欢,不过模仿太难了。

91P的云母电容不是很常见,属于精密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91P的云母电容不是很常见,属于精密电容吧。

我记得几年前我买过一包杂规格的云母电阻,都是几十、几百p的,找找看。

补充内容 (2014-9-16 14:54):
打错了,是云母电容。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几年前我买过一包杂规格的云母电阻,都是几十、几百p的,找找看。

实在找不着的话,用两个47P的并联,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实在找不着的话,用两个47P的并联,个人愚见。

一代杂规格云母电容找到,有的都没字。想在100p里找个偏差大点儿的,看看有没有接近91p的,当然,两个47p的并联也行。

楼主:
昨晚儿用1N60、1500p检波简单试了一下接收效果,还没找到合适的云母电容,用270p双联代替,收听“中国之声”756KHz空载电压751mV,原来在同一位置用大环测是1841mV。还算满意,毕竟它的线圈截面积只有大环的1/7,但接收信号强度却达到大环的2/5,是不是说明它的Q值比大环高那。

空载电压751mV

空载电压751mV

空载电压1841mV

空载电压1841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儿用1N60、1500p检波简单试了一下接收效果,还没找到合适的云母电容,用270p双联代替,收听“中国 ...

没看明白,加了磁棒还可以转吗?不是调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加了磁棒还可以转吗?不是调感吗?

磁棒长度80mm,与线圈一样长,不影响旋转。
加磁棒只是为了增加最大电感量,最小电感量基本没变,这样电感量可调范围增加了;
标准中波频率范围是530KHz——1600KHz;
不加磁棒可调范围:98uH——272uH,可调频率范围:560——1530KH,中波没全覆盖;
加了磁棒可调范围:99uH——331uH,可调频率范围:530——1670KH,还超了一些。
不知我说明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棒长度80mm,与线圈一样长,不影响旋转。
加磁棒只是为了增加最大电感量,最小电感量 ...

明白了,调转轴,可以选台了,?和调可变感觉一样吗?
我看你把它当大环在用,没接天地线?
接天地线是什么效果?

我个人理解是,LC回路,C 固定了,就调L ,接入电子管或晶体管收音机电路里,看调感的效果,没想到你是大环调感,也不错...

网友B:
如果有中短波磁棒加二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中短波磁棒加二只试试。

谢99兄加分、加精华。
还有十几只磁棒,不知有没有中短波磁棒,就是有也没那么短的,只能摔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儿用1N60、1500p检波简单试了一下接收效果,还没找到合适的云母电容,用270p双联代替,收听“中国 ...

朋友,再接再励,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