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精密线绕电阻

楼主(2014-09-13):
坛里来的一个精度0.02%的老RX11-3线绕电阻,标示阻值为100K

两个多月前,到手时测试仅为89.73K ,还以为表出问题了。遂拆开看看,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及异常,就弃置一边了
不想两个多月后的今天,偶然拿出来再测,阻值变为了99.98K ,奇怪了

俩月前测试如下:

今天测的(电阻引脚断了一脚):

补充内容 (2014-9-14 21:26):
表没有问题,测量方法也没问题。

网友(2016-08-10):
你测试时应该将温度也记录下来,万用表的精度是在常温下的值,也就是说23度上下。测的电阻是0.02的精度。你的表精度没有那么高的。表的温飘大,精度也会下降。

网友A(2014-09-13):
这个是为啥?难道第一次测试时候夹有的地方有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为啥?难道第一次测试时候夹有的地方有氧化?

如果夹的地方氧化,阻值只会变大,不会变小。要是确认第一次测量时万用表无问题,阻值变小应当是电阻的绕组局部短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夹的地方氧化,阻值只会变大,不会变小。要是确认第一次测量时万用表无问题,阻值变小应当是电阻的绕 ...

第一次测量是无误的
前后差了10KΩ,如果只是局部短路的话,我觉得两次的测量值不会差得如此之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测量是无误的
前后差了10KΩ,如果只是局部短路的话,我觉得两次的测量值不会差得如此之大。

现在阻值基本正常了,赶紧环氧树脂封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测量是无误的
前后差了10KΩ,如果只是局部短路的话,我觉得两次的测量值不会差得如此之大。

这个电阻是分4个槽采取乱绕法绕的线,每个槽的线头和线尾都有可能短路,差10K是有可能的。或者是受潮了,绝缘漆成了半导体?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电阻不能用了,只能拆电阻丝用了。

网友D:
100k的线绕电阻,用什么材料的线绕的?电阻率这么大!

网友E:
电阻值也像头像一样,两头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阻值基本正常了,赶紧环氧树脂封装

哈哈。留着吧,封起来了也不能用了,整一个“定时炸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是分4个槽采取乱绕法绕的线,每个槽的线头和线尾都有可能短路,差10K是有可能的。或者是受潮了, ...

刚看了这个电阻的绕法,单个槽的线头和线尾基本不可能短路。那有可能是兄弟说的后一个原因了。
确实这个电阻是不能用了的
谢谢热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k的线绕电阻,用什么材料的线绕的?电阻率这么大!

不太懂这些东西
猜可能是镍铬线,锰铜线,康铜线这几种材料中的镍铬线,因为相对的镍铬线的电阻率好像要高些。
另哪位兄弟清楚的,请不吝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值也像头像一样,两头蹦?

有可能哦,兄弟真幽默

网友:
终于看到脱的线绕精密电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这些东西
猜可能是镍铬线,锰铜线,康铜线这几种材料中的镍铬线,因为相对的镍铬线的电阻率好像要 ...

铜合金线也就这几种材料,他们的特点是电阻率高.温度系数低,100K绕线电阻用细线多圈就可以了,100K阻值是正常的绕线电阻,我这有1000K的绕线电阻。

网友:
看电阻丝的颜色,这个电阻曾经有过载经历。因此不排除局部短路的可能。如果没有树脂了,可以考虑用硅橡胶封装,价格也就3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曾经量过一块表的分压电阻,出现过类似现象,各个分压档都这样子,怀疑是表有问题,

请不要再质疑表的问题或者测量的问题
手里表不多,但也是有几个的
而且简单的电阻测量还是知道一点的,所以绝对是电阻的问题,呵呵
谢谢热心回复

网友:
你表的基准因为前后温度相差大 ,赶紧把基准搞了

网友:
这样的先绕电阻,很少出问题,我怀疑是表的原因,用不同的表测一下,这样的电阻不是不通了,不可能差10K吧。也有不少各样的精密电阻,还没遇到过。

网友:
表有问题了,老绕线电阻变化不会大的

网友G:
ut61e电阻档偶尔会出现测电阻偏小非常多的情况
这是ut61e内部主控芯片 es51922的44脚(vr1)在测电阻时偶尔会出现没有输出(电流)的情况
这种没有输出(电流)的情况,一但出现不会马上恢复,关机放上一天多半会自己好
加热主控芯片 es51922马上恢复正常,
这种情况一般多出现在200毫伏档受高压冲击后,
这种情况出现后电阻档220欧2.2k档没有影响,因为这二档时44脚本身没有输出(电流)
而22k以上电阻档44脚是要有输出(电流)的  一但44脚 没有输出(电流)测值就偏小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ut61e电阻档偶尔会出现测电阻偏小非常多的情况
这是ut61e内部主控芯片 es51922的44脚(vr1)在测电阻时偶尔 ...

呵呵,看来很多兄弟看帖都不认真
我都说了表是没有问题的,并且也拿手里的另外几个表测过,结果是一样的

另外对兄弟如何改善UT61E线性差的问题很感兴趣,兄弟能否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看来很多兄弟看帖都不认真
我都说了表是没有问题的,并且也拿手里的另外几个表测过,结果是一样 ...

  嗯  没认真看

网友:
长见识了,哈哈

网友:
测试时的温度不一样吧

网友:
看看里面的东西,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铁壳封装的!

网友:
电阻的内部受到潮湿的可能性比较大.您将电阻的密封打开后.潮湿的状况改善后电阻值恢复正常了.高阻值电阻这种特性还是有的.MF-10表在印刷电路版受到潮湿后.电阻高位档.没有测量电阻就有电阻值了.用吹风机吹干了.情况就没有了.

网友:
fluke 的电阻源里有个电阻  70M吧 据说4K米的线

网友(2016-08-10):
估计是漆包线的漆掉了

网友:
7月7日测试的时候,电阻器是完好的,9月13日测试的时候,封装是被去除了的。

显然最直接的原因,是封装上有问题。可能:
1)封装本身受潮;
2)封装外部有污物沾染。
这两种情况都可导致一个大电阻并联到电阻器的内芯上。

网友:
由于过载或年久老化,电阻丝局部绝缘漆脱落,造成匝间短路,阻值降低.开壳时短路点受外力或者震动脱离开,阻值恢复正常.

网友:
找一找表的原因:档位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确定表没有问题,电阻一定是有短路--绝缘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不是表的问题,不是测量问题
是电阻的问题
问题应该如楼上几位说的那样

网友:
不太懂这些东西                          帮顶

网友:
应该是表的问题,不要迷信什么富禄克。二个多月前的环境温度是多少?现在的环境温度又是多少?

网友:
电器产品、元器件长期放置不当的结果,77年出厂的元件,年代很久远了!楼主把电阻引脚上锡,接入电源电路去去潮,重新上绝缘漆等试一试!

网友:
多种因素,接触电阻,温度系数等等都会影响!!!

网友:
终于把一条腿给折腾瘸了,

网友(2022-11-16):
绕线电阻原来是这样的,怪不得用电桥测电感量不小,有的地方还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可要打击一大片了!大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啊!照片上的表的精度还不如被测量的电阻,这还能说明谁更准 ...

你不会自己算吗? 61E测出来读数89.73K,你查一下61E的精度,计算出真实值的范围!只要61E精度合格,真实值也就是89-90K左右!而这只电阻标称100K,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你要说61E测出来99.51K,确实不好说谁更准!

网友:
楼上的我是不会修

网友(2023-01-23):
引用 网友H:
我可要打击一大片了!大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啊!照片上的表的精度还不如被测量的电阻,这还能说明谁更准 ...

你把自已打倒好几遍了!电子测量的原理:测试设备的精度小于被测元件的精度,只能是測试误差增加一点,不会太离谱,象这样的测试结果来判断,因为是阻值减少很多,只有一种可能:漏气受潮!用热吹风好好去潮后,再做密封,即可解决!

网友:
针对楼主发帖这个重要的问题,参考众位坛友的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建议,我来说两句

只说两点 啊,两点,第一个呢,这电阻不能再用,这叫暗病,一时不发,发了抓狂! 第二一个呢,就是买台高位数字表,稳定,精确性高,第一次测量,电阻可能本身没问题,可能表有问题都不好说!

网友:
明显是电阻的问题了,有的朋友还要说表的事。
77年的电阻到现在四十多年了,人到了四十年,身体都不一定能健康。况小小电阻。

网友:
大电阻不好测,一旦受潮阻值变化会很明显。
线绕相当于电感、测试电流又极小,很容易受电磁干扰。

网友:
近十年的贴子又翻出来才注意到,感到好笑的是,有时挺有知识的人也会犯糊涂。线绕电阻多年阻值变化应该不大,最好是自己重新绕一遍就行,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接着翻:这是原北京七九七厂的产品(当年是军品线);产品年久,这种情况肯定是线绕电阻的问题;应该是电阻内部线材与引线问题;解决:小心拆开外壳再重新焊下两边线材与引线点并用无水乙醇(>99.5%)清洗 烘干;并在标准温湿下重新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