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红锌矿石检波器

楼主(2014-09-14):
        上次收到矿坛光说不练老师给我的红锌矿石,之后做了一个检波器,底盘是小木块,打了两个孔,固定矿石和一根引线,支架是两块铜片连在一起,,折成“厂”字型,触针是T型铁钉在头上缠上用铜丝做的触针,铜丝头上磨尖,矿石杯是用铜丝绕在红锌矿石上,支架的另一头用一个螺丝固定在底座上,螺丝接上一根铜丝作另一个电极,手柄是橡皮泥捏的,然后涂上墨汁,底座上画着矿坛的标志和我的ID
        做得不好,请拍砖

楼主:
第一张图是触针部分的特写,第二张图是全景

网友A:
红锌石不常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锌石不常见啦

还要谢谢矿坛的不练老师

网友:
照片太模糊了,拍砖拍不准啊

网友:
图片质量太差,,看的晕晕的

楼主:
手机拍的,不清楚,请见谅

楼主:
我现在还没想好DIY一台什么样的矿机过它当窝

楼主:
现在大赛是不是还没开始?我发帖太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大赛是不是还没开始?我发帖太早了?

积极参与就好。活动矿石制作的很有意思,就是图片有点模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拍的,不清楚,请见谅

参赛作品最好把图片拍清楚些好啊,

这种图片一般是手抖造成的,

为了效果,你可以找个位置把手机固定,然后再拍照,这样就算像素差点的手机也不至于这么模糊.

如果固定手机还是抖的话,可以设置倒计时拍照,这样就可以很稳定了.

个人建议

网友C:
图片质量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质量太差

没办法,没有相机,手机拍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赛作品最好把图片拍清楚些好啊,

这种图片一般是手抖造成的,

以后试试,谢谢

网友D:
看不清啊楼主,加个放大镜在镜头前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清啊楼主,加个放大镜在镜头前会好很多

我是初中生,没那么多条件,现在我换手机了,应该可以了

楼主: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触针生锈了,无法正常导通,我要继续改进

楼主:
我准备改成卧式的,可万向结怎么做难住了我

楼主:
新的正在制作中。

网友:
你这片片拍的,那是不是一般的。。。。。。。不好。

网友(2014-10-25):
有些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