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6E2做音量表

楼主(2014-09-14):
因为很喜欢6E2的荧光,买专用的UV表又觉得贵,所以打算利用手上的原件做一个6E2的电平计。因为想全部都用电子管,所以几次考虑之后,决定用6G2做前级放大,接到调音台上面的监听输出,效果非常不错

补充内容 (2014-9-15 20:00):
电路图来了,在9楼

补充内容 (2015-1-17 11:41):
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输入信号很大的时候会造成显示过载(一直打满)。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输入端加一个可变电阻,方便调节增益

楼主(2014-11-22):
完整的电路图来了~

网友A(2014-09-14):
老兄做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做的真好

谢谢,因为机壳内有莫名其妙的干扰,所以在输入使用屏蔽线,效果很好

网友:
做的真好 学习了

网友B:
公布电路图,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布电路图,朋友

知道了版主,我这两天整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明罩是亚克力的吗?

是的

楼主:
电路图来了,我直接用的是一个6v变压器反接升压,这样避免了触电的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藏了,谢谢!

网友D:
看似简单,那也是考心思的活,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似简单,那也是考心思的活,赞下

谢谢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全电子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全电子管的

是的是的 高压整流用的还是整流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漂亮!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漂亮!

谢谢,谢谢

网友F:
做的真好,学习。
不知怎么我手上的两个6e2都是歪的,装上之后好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真好,学习。
不知怎么我手上的两个6e2都是歪的,装上之后好难看

我感觉有些制作工艺不好的当然是歪,我见到歪的都是屏歪,很少见到这样歪的 要不然您出邮费我给您快递两只玩玩?

网友G:
电路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简单实用。

谢谢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两组管子都不是很好配对,所以最好在仿制的时候输入级加一只10kohm可变电阻。6E2最好用同批次的。个人实验下觉得北京的管子配对性很好,上海的一般般

网友H(2014-10-16):
手工不错,寒假我也参赛,打算做三样,一是6u10功放,二是fd422功放,三是论坛首发,自制直热式三极管!

网友:
好像除了422.都是首发

网友:
希望这次我是第一!

网友I:
LZ能把管脚也表上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能把管脚也表上吗?谢谢

必须可以啊,您稍等几天,我打算画一个全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手工不错,寒假我也参赛,打算做三样,一是6u10功放,二是fd422功放,三是论坛首发,自制直热式三极管!

直热式三极管?!这个厉害!抽气怎么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直热式三极管?!这个厉害!抽气怎么解决?

网上有卖真空泵的,不是很贵

楼主(2014-11-16):
引用 网友H:
网上有卖真空泵的,不是很贵

你这个比较牛,用什么做封装呢?我用网上买的高硼硅玻璃瓶和丁烷喷灯做过一次,耗时3天多。直接用电子管拆下的消气环进行消气,用感应加热线圈加热到红炙就可以蒸发消气剂了,比真空泵效果好得多。但是没有电子管图示仪侧不了参数。后来加高压做阴极射线管玩了几天,漏气坏掉了。

网友:
DIY精神可嘉,专业的讲还是uv电平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比较牛,用什么做封装呢?我用网上买的高硼硅玻璃瓶和丁烷喷灯做过一次,耗时3天多。直接用电子管拆 ...

我打算用化学实验用的耐高温试管耐温1200度,真空泵抽真空,金属锆加热蒸发同时感应线圈加热,这样真空度就很高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来了,我直接用的是一个6v变压器反接升压,这样避免了触电的危险

“6v变压器反接升压”
小白不明白哦,楼主能把电路图再拓展到供电部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6v变压器反接升压”
小白不明白哦,楼主能把电路图再拓展到供电部分吗

是的,周末就会上全面的图

网友(2015-01-08):
建议再加两个柱状透镜,嘿嘿。酷。

网友K:
引用 网友J:
“6v变压器反接升压”
小白不明白哦,楼主能把电路图再拓展到供电部分吗

简单原理:
两只220v/6v变压器,第一只初级接220V电源,次级得到6V,第二只6V端接第一只次级作为第二只的初级,那么第二只次级将输出220V电压(不考虑损耗),整流滤波后得到二百多伏的直流高压,这样既得高压,又实现了电的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K:
简单原理:
两只220v/6v变压器,第一只初级接220V电源,次级得到6V,第二只6V端接第一只次级作为第二只的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很有创意。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输入信号很大的时候会造成显示过载(一直打满)。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输入端加一个可变电阻,方便调节增益

楼主(2015-03-22):
已经使用测试超过3个月了,目前很正常。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一定要用足够大功率的电源。不然很有可能烧毁变压器

网友:
当功率输出增大时6E2光带却是向内收缩,观感挺別扭。

网友(2016-12-28):
0.1uf 与240K电阻的接法没看懂

网友(2019-08-02):
不错的制作,仿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