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神恢复

楼主(2014-09-15):
一块笔电报废,拆开发现为两两并联,三组串联的18650锂电,其中中间的一组两只无电压,内阻无穷大,相当于开路,试用高压电击,开水浸泡均无任何效果,留之无用弃之可惜,不死心又从垃圾箱里捡回,用钟表起子从正极帽的小孔向里面轻轻碰一下(内外金属连接一下),奇迹出现,10K挡居然有了反应,换1K挡也有了阻值,还不相信,用4.5V充电居然有超过500毫安电流,太神奇了,另一只如此操作效果相同,真是不可思议,是巧合也好,理所应当也好,总之将此发现与大家共享,遇此情况死吗当活马医,修好了还可以减少环境污染。注意的是正极帽内侧的金属非常软,不要使劲捅,只要轻轻碰触一下即可,也不要再用开水烫,高压击了,想想挺后怕的。现在正给其中一节充电,电流250毫安,电压达到3.65V,电压上升非常缓慢,说明容量正常,来不及充好电赶紧跟大家汇报,说不定好多网友手里有这样的电池,你们也试试吧。
下面是电池外壳、充电保护板和另一节电池,另外四节电池都干别的用了。

网友:
什么原理呢

网友:
顶你个胆大妄为的试验家 ,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
是个神工匠。

网友:
这个有些太危险了,不提倡这样操作。

网友:
前几天朋友给了不少18650锂电池。其中有几节像楼主说的这种情况的1865锂电池,我是这样搞的;开始使用万能充没有反应,接着我就在电池的负极上连一根线断续连接万能充的负极有10多次就可以充电了。也是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有知道原理的同学请讲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方法用过,好像是里面有个安全阀,压下后打开了安全阀。

网友:
最好不要再用了,那个是安全阀,正常锂电不会产生气体,出现故障产生气体后就顶开安全阀
让电池无法继续使用,从而保证安全,是钢封锂电池最后一道保护措施。
详情可百度”18650安全阀“

楼主:
水烫,电击是太危险了,还没有任何效果,这个有效的方法应该没有任何危险,只是将正极内外金属接触一下,内层金属(安全阀也没有变形)没有任何物理损伤和化学损伤。现在电池已经充了一个多小时,电压为3.7V,差不多10分钟升高0.01伏(250毫安),大概还要5小时充到4.2伏,容量应该有1500mAH以上吧。注意,我说的方法不是用力捅,只是用钟表起子内外碰了一下!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个类似保险一样的装置。

网友:
不怕爆炸啊  哈哈

网友:
这个真是艺高胆大,佩服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方法恢复了5只松下17670电池,原先都是内阻无穷大,现在都能充电了,尚未作容量测试。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神医奇法,拯救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