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磁环上...

楼主(2014-09-15):
在一个磁环上,放三个线圈,二个是调台的,一个3DQ信号用.
看下图

问题是

1 在一个磁环上做双回路有用吗?
2 同样的线圈,双回路一接上,电感量变大了好多,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显然不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不对头……

??

显然不对头???

网友B:
取消C1-1可能行,两个谐振回路在一个磁路中有点儿乱。这电路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消C1-1可能行,两个谐振回路在一个磁路中有点儿乱。这电路试过吗?

用二个可变,比一个选台好!

网友:
好像线路有点问题。

网友:
把两个调谐回路,单独调谐,不要连在一起,统一线圈绕线方向,然后动片连在一起接地。你现在的双调谐回路像两个调谐回路串联,一个可变电容的动片和另一个可变电容的定片连在一起,线圈绕线方向是否一致?线路有问题。

网友:
有用,但作用比较弱,因为耦合太强啊。统调是个问题,分两个单连分别调还算有一点效果的。
双回路两个回路之间耦合不能过强。
L1-3可以不用,直接接高阻的L1-2上,可能会更响,3DQ输入阻抗很高,可以看成是一个电容。

网友:
只能等再积累点知识再研究。

楼主:
在一个结构上试了磁环和磁棒

电路同前

网友C:
磁环的作用是啥?
减少电涌?从而减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环的作用是啥?
减少电涌?从而减少干扰?

磁环,在相同的线圈电阻下,取得更大的电感量,也就有更大的Q. 并在相同的电感量下,比磁棒等铁损更小,Q更高.注意,磁环不要饱和.要工作在线性区.不在线性区,线圈中就不是正弦了.Q就不能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环,在相同的线圈电阻下,取得更大的电感量,也就有更大的Q. 并在相同的电感量下,比磁棒等铁损更小,Q ...

磁环本身可以理解成一个电感么?

工作在非线性区,啥意思?
要看哪些知识?

楼主:
磁性材料的导磁性能和磁通大小有关,太大了就不是线性关系了,请看相关的性能说明.
要是不能理解,可看看电源变压器的设计算计过程.相关的事,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