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品TDA8950数字功放

楼主(2014-09-15):
近几年数字功放甚嚣尘上,大有一统天下之势,说好说坏的都有,虽然现在市面流行的插卡播放机和液晶电视都是数字功放,但功率都不大,而且喇叭素质一般,听不出啥效果来,所以越是不闻其声,越想一睹真容亲自尝试一下,可市面也没见类似产品出售或是展示,网上则是众说纷纭,看过几个有限的数字功放视频,由于转录损失,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
      基于对新事物的好奇,加之被无数广告撩拨的心痒难耐,决定买一块数字功放散件板尝尝鲜,首先功率要2*70瓦或更多,这样可以拖原来的惠威S8书架箱,其次是200元以下浅尝辄止的价位,上当也不至于太肉疼,符合这要求的有TDA7498,TDA8920,TDA8950,7498是单电源还得现做变压器,而8920/8950可以用双27伏以下变压器,手头有旧功放拆机的,正好用上,另外还要有喇叭保护电路,阻容件都要常规件不要贴片件,以备更换方便,经过一番遴选,仅剩深圳一家店铺有8950散件板,果断下单。
      到货后,看板子做工不错,元件也是良品,经过一番焊接,完毕检查无误,没接喇叭通电试机,几秒钟继电器吸和,显然板子无问题,接上喇叭和输入电位器,打开CD,放入一张苏联歌曲,当《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放出时,竟然有些许惊讶,本来这板子没音调,加之网上有买家称数字功放低音不行,以为放出来一定和垃圾台式收音机效果差不多,声大发刺,结果出乎意料,声音很浑厚圆润,有质感,男中音演绎得很到位,很有胆机的醇厚和温暖味道,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把声音开大或是关小,声场力度不变,不像有些功放声音中等好听,开大就声嘶力竭,声音开始发散,这板子没这现象,整体中音很好,低音有力但不震撼,高音是弱项,许多音乐细节不用力分辨几不可闻,音乐层次感不强,但这声音听着不讨厌不累耳,颇有点胆机指标不高却讨好耳朵之感,觉得这块板还是值价的。
       随后把声音开最大,测了下功率8欧输出,2*25瓦左右,达不到宣传的2*80瓦,可见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又用手摸了下集成块散热片,50度以下,觉得效率蛮高的,叹服一番,忽然闻到一股浓烈油漆味,循路望去是两只环形输出电感发出的味道,手摸一下赶紧缩回,极烫,抹点口水上去,嗞啦冒烟蒸发了,估计肯定100度以上了,而且音量大小一样高热,听了20分钟,味道越来越浓,怕着火关掉了,看来数字功放还不是很成熟,至少我这块板子如此,给商家如实追加经过评论,结果,商家很迅速的下架了商品。
       这次数字功放初试,以这种尴尬的结局告一段落了,很多时候新技术并不成熟,商家的宣传终究不能全信,而且多数也是一问三不知,我们便做了一回小白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线径是0.8毫米,磁环直径25毫米,应该够大,你的发热低主要是功率小,而我的功率大,频率还没测,因都是 ...

我在工作单位使用TDA8950有四年多历史.由于功率大.供电电压中低.故要好音.必须使用开关电源.
扼流圈是会升至比较高温度.但如能长时间使用停在某个稳定温度上即算合格.即使90---130度.效率还是极其高的
虽然8950音质在D类功放中成绩可以.但和极好的线性功放同条件大厅比较试音.仍暴露出些微互调失真破音的缺点.可用前级电子分频解决
没有必要去测它的振频.振幅数十伏.这对频率计极其危险javascript:;

楼主:
暂时不会上传图片

楼主:
这电感都是商家提供的黄环大电感,为啥如此高热不得而知,如果减小电感,会不会让喇叭变成电磁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电感都是商家提供的黄环大电感,为啥如此高热不得而知,如果减小电感,会不会让喇叭变成电磁炉?

我用15WX2的小D类功放 芯片也是NXP的 效果不错。
楼主用示波器观察下 典型的载波频率是345KHz
按说高频阻流不会产生很大热量 22微亨的电感用粗铜线绕一个
也不难。发热说明有高频损耗或其他损耗。
这芯片的功率应该有保证的。
d类功放要用稳压电源的 电源的稳定度直接对失真有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15WX2的小D类功放 芯片也是NXP的 效果不错。
楼主用示波器观察下 典型的载波频率是345KHz
按说高 ...

那线径是0.8毫米,磁环直径25毫米,应该够大,你的发热低主要是功率小,而我的功率大,频率还没测,因都是厂家推荐电路,没进一步改动,但用收音机半米内干扰明显,现在关键解决不了发热问题,否则这板子效果还行

网友:
数字功放 制作工艺好的话 音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线径是0.8毫米,磁环直径25毫米,应该够大,你的发热低主要是功率小,而我的功率大,频率还没测,因都是 ...

我感觉滤波电感这么烫是有问题的,特别是不论输出大小都烫。
用示波器看有没有自激的可能。 泄漏比较大很容易造成输入反馈。
我的小放大器是成品 金属外壳调制频率550KHz 外面没有泄漏
机器基本24小时开着 不听就关音量 外壳几乎没有温升。
电源是15v 6A开关电源 比原来还提高了3v 但是完全符合芯片要求。

网友:
数字功放用起来简单,出大家喜欢的声音却还需时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工作单位使用TDA8950有四年多历史.由于功率大.供电电压中低.故要好音.必须使用开关电源.
扼流圈是会 ...

主要这温度让人恐惧,怕在封闭盒子里着火都不知道,已经网购几只红环电感换上试试

网友C:
数字功放音质到底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功放音质到底怎样

中音很浑厚,听人声很舒服,低音有力,但不震撼,高音不行,有点电子管的味道

网友C:
哦,谢谢,那数字功放对电源的要求是不是也可以低些,如用开关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那数字功放对电源的要求是不是也可以低些,如用开关电源供电。

我使用的环形变压器,开关电源不喜欢,主要是干扰收音机,另外开关电源空载和短路容易烧毁,如果稳压电路故障,可能电压升高一倍,有彩电因开关电源失控,击穿显像管的

网友:
D类功放原理不同于线性功放 非线性失真主要由脉宽调制的
线性度决定 电压增益由斜率决定 功率部分一般不用 负反馈
功率输出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电源电压是直接加给负载的
电压的波动也直接影响输出 因此用 稳压电源 很有好处。

网友:
电感都是很热的,可能好的磁芯好一点。好像一种叫TDK的功率电感不错。也可考虑电感加散热板,把电感用环氧树脂浇在铝散热器上。

网友:
没尝试过数字的。。。。。。。

楼主:
后来换了如图所示红环电感,发热量大减,但声音黯淡许多,高音消失无迹,低音也有气无力,中音也不再浑厚,以为心理作用,反复拆焊对比试听,的确如此,没办法又换回原黄环电感,热点热点吧,试机中发现数字功放不能空载,否则自激,引起电感和阻容吸收网络零件过热,以前不知道这点,单声道试机,所以电感热的冒烟,电阻电容也都热的不成,两声道都接好喇叭试机,电感就没那么热了,但也在八九十度

网友:
和它有类似输出原理的变频器说明书上就要
求输出端不能开路。数字功放是有些玩头的。
试滤波电感要用示波器观察就更方便了
如果是特定的喇叭 应该有最佳滤波电感量

网友:
数字功放出来的声音应该是中高频比较好一点。

网友:
数字功放,感觉好先进啊!

网友:
楼主好帖,涨姿势了,想问一下数字功放散件套装是哪里淘的?

楼主(2014-10-16):
这是那功放

网友:
还是传统的好吧

楼主:
这是内部结构

网友:
早想弄一块听听看了这贴算了吧

网友:
数字功放……

网友D:
中音很浑厚?

网友:
说下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的数字功放是指输出级为处于高频开关状态的晶体管(好点的电路都是几百千赫以上的开关频率),意思是D类、T类这些都划归数字功放范畴里了,从某个角度来说其实这类数字功放跟加了调制的开关电源差不多,其输出阻抗很低,对扬声器的控制能力很强(这就是为什么当前很多的大厂家庭影院低音炮都采用数字功放的原因),但是如果音箱自身的阻尼系数不高的话(一般中小功率的高灵敏度音箱其阻尼系数往往都不高),接了数字功放就会觉得低音紧、干、量少,如换了合适的音箱效果就会大为改变。至于输出电感的发热问题,一般是因为其属于低频电感,用在高频场合不合适。要找到适合几百千赫高频率的大功率电感(例如TA2020 T放的频率有八九百千赫以上),说真的有时还不是那么容易,反正我这里本地电子市场找不到,只能网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音很浑厚?

开始用的8欧音箱,的确很浑厚,当用5欧惠威箱和6欧建伍箱,则声音单薄,而且有讨厌的嗞嗞共振声,可见数字部分对低阻喇叭效果极差,8欧以上喇叭效果还行,也就是阻抗适应性极差,总体说是准垃圾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用的8欧音箱,的确很浑厚,当用5欧惠威箱和6欧建伍箱,则声音单薄,而且有讨厌的嗞嗞共振声,可见数字 ...

我用T类 TA2020来推杜希D3.2落地箱都相当不错,阻抗是4欧。如果你的音箱阻尼系数低的话,声音单薄就很正常了。

网友:
如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出来冒个泡 别介意

网友:
买个成品的也比你这样组装的强,以前的老功放现在也就几百块

网友(2016-03-17):
感觉数字功放介绍的很不错可使用的人不是很多。

楼主:
这是商家提供电路

楼主:
买的这套件数字块负端信号输入3和21脚,分别用NE5532做平衡放大,只要开机就有吱吱声,很烦人,找标准电路也无果,找不到原因,换了几片TDA8950无效,期间耗费人力物力无数,最后把正负信号输入端并联的R23,R28,15K电阻拿下吱吱声减小许多,但还是没彻底消失,只要信号幅度一大,吱吱声就出现,推断是增益过强导致,最后断开负端输入电容C7,C3,1UF电容噪音彻底消失,而音质没受影响,至于电感发热,换过几种,红环和工字型圆电感发热不大,听感不佳,低音无力,最后换的方形电感,基本还算满意

网友E(2017-08-05):
引用 楼主:
买的这套件数字块负端信号输入3和21脚,分别用NE5532做平衡放大,只要开机就有吱吱声,很烦人,找标准电路 ...

请问:那就是负端通过电阻直接接地了,不用做平衡。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那就是负端通过电阻直接接地了,不用做平衡。对不对?

是这样的。。。。。。。

网友:
数字功放比较小巧,不占地方

网友:
以前买过一片潮州华田出的英国1000数字功放板,用开关电源供电,发热小,但低音很好,高音也非常好的,当时还在读书,没那么多条件测试,但那低音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后来送给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