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三回路双调谐倍压检波矿石机

楼主(2014-09-16):
又要到DIY大赛的时候了,先表示祝贺 ,说起矿石收音机论坛的DIY大赛,要是少了矿石收音机那简直就会不可想象……为了让大赛更加热烈,也为了给自己一个交友的平台,我上一个DIY的矿石机,做工粗糙,就当是抛砖引玉吧。
用1.2MM的透明有机玻璃做的框架,然后喷漆,除度盘和天地线标牌来自本坛电罗经老师(在此向老师表示感谢,感谢赠送的电池夹和标盘、小工具等)外其余全部为拆机件,这才能真正体会到DIY的乐趣;
制作过程:先裁切底板然后再裁切前障板,本想用两个支架支上,但有机玻璃本身就很薄怕不结实,就又裁切了侧板来整体加固,用502粘结,效果还算可以,然后喷漆。
材料选择:线圈管采用外径48mm的塑料管,管壁约2mm,漆包线用录音机拆下的次级绕组,因为没有卡尺不能十分精确的量出线径,只能多绕几圈量出总宽度再除以圈数来大致判断,书上要0.5mm的绕80全,我线径约在0.48左右,另一个线圈约0.52左右,双联可变电容和其他都是拆机件 测试良好。
元器件数据:线圈 L1,55圈  L2,25圈  L3,50圈抽头,80圈线尾,二极管:2AP9×2      电容360P双联×1  1000P电容×2
                     度盘、表盘、插件、铆钉、螺丝等若干
参阅资料:实验矿石收音机(卢鹤寿)  矿石收音机(冯报本)  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刘同康)  矿石收音机装修技术(刘同康)等书籍,该图纸采用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53、66页)并加以改造而成,改制后电路因自己不会画就用基本相似的图纸代替。
试机效果:地线:用电表箱中的地线, 天线:由于没有外接天线用漆包线在灯线上绕几十圈,试机声音不算大(室内环境不好,和以前的花篮式矿机效果一致,都是声音小),能收到900—1300KZ左右的两个强台,选择性还可以,基本无混台现象。实验把天地线倒置使用,发现除了声音小一些外其它无明显差异。因为没有专业设备具体测试,大体满意。

最终图

最终图

预摆设

预摆设

散件

散件

局部

局部

整流倍压

整流倍压

底视图

底视图

天地线反接实验

天地线反接实验

近似电路

近似电路

网友A:
做的漂亮
楼主是上海市的吗?
精品复古,赞

网友B:
非常不错!可见楼主下了一番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漂亮
楼主是上海市的吗?
精品复古,赞

谢谢 不是上海的 是凯哥收音机上的标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错!可见楼主下了一番功夫!

谢谢您 就是动动手 怀个旧

网友:
不错 漂亮 天地线改善一下还有很大潜力。

网友C:
矿机做的真漂亮 用心之作,赞

网友D:
工艺精湛,赞一个。但按图示元件不可能制成近似电路的,因为双联动片是同轴相连的,

能否发个实际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艺精湛,赞一个。但按图示元件不可能制成近似电路的,因为双联动片是同轴相连的,

能否发个实际电路! ...

分别采用一图的前半部和另一图的后半部组合而成,自己实在是不会画,

采用后半部分的倍压整流电路

采用后半部分的倍压整流电路

采用前部的调谐电路

采用前部的调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机做的真漂亮 用心之作,赞

谢谢您的鼓励 还得多像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

谢谢您的鼓励

网友F:
收听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听效果怎么样?

天线接在天线柱上声音小 但选择性好 不串台 接在第二和第三调谐回路线圈的非接地端声音大,但选择性不好,一机两玩,各有优缺点

网友:
50多年前玩过这些,从那时候开始走了一条不归路,到现在成了个老顽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