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0B问题

楼主(2014-09-16):
网上查过很多6SJ7推300B电路,手头也收集不少,想问一下6SJ7推300B能否推动。请大师们讨论一下。

网友:
300B没用过,这里是网上经验之谈。
300B单端机经典线路是用五极管推动,因为五极管的频响宽,更能发挥300B的特点,典型的线路是WE310A作电压放大的300B机,由于WE310A不容易找到,则现在较多是用容易找到的五极管6SJ7推300B的线路(其他五极管如6JB、6AU6等都可以用),还可以在增益级之后再加一推动级。
数码音源输出电平较高,为了减少电压放大级的失真.而改用屏流较大的三极管作电压放大(两级), 从理论上讲五极管比三极管的噪音电平高,或输入信号电平较高时,易引起失真,但制作得法仍然可以得到满意的效果,所以焊机采用五极管6SJ7较多。

网友:
6sJ7、EF37A等五极管都很好

网友:
一级五极管作前级,输入信号电平低时容易推力不足。下面引用<无线电>杂志,2008年第4期,<300B单端甲类胆机的设计方案>作者安石,虽然该文章电路有错误,但文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A:
两级6N8P直偶共阴

网友B:
请白版把电路图传上来分享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白版把电路图传上来分享可以吗

该电路图绘制印刷有错误地方,同时不知道什么原因,耦合电容数据没有给出,因此我一般不引用,怕误导网友。海版曾经在胆艺轩发帖质疑,帖子被沉底,我私信问网管,据说涉及小编饭碗问题,后来是否更正我不得而知。
    昨天晚上不便拍摄,今天补个前级部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电路图绘制印刷有错误地方,同时不知道什么原因,耦合电容数据没有给出,因此我一般不引用,怕误导网 ...

白版主是不是说单用一级6SJ7推300B,在信号源出于低电平的时候容易导致6SJ7推力不足导致300B声音出现问题,所以网上才会出现很多第一级用五级管第二级用三级管来弥补一级五级管小信号时推理不足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级6N8P直偶共阴

说句实话还真不喜欢双三级管推任何一款功率管,总是感觉声音怪怪的。做过的机器全是五级管推动,那个6SJ7我特别喜欢,所以收集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电路图绘制印刷有错误地方,同时不知道什么原因,耦合电容数据没有给出,因此我一般不引用,怕误导网 ...

白版能不能发一个类似的电路看看。

网友D:
6SJ7无负反馈时 输出电压幅值60V,失真5.5%,若想控制失真在4%以下,要么加负反馈,要么减小信号输入,这两种办法最终都是殊途同归,使输出电压减小到40~45V左右。 但是300B需要60V的驱动电压,所以可用的6SJ7推动都是只能推满80%左右。其实这已经不错了。300B在失真低于5%情况下 输出6W(不要相信网传的能输出更高)。80%就是4.8W,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当然你不能指望用灵敏度低的喇叭。
我也一样,尽量避免两级推动放大。
实际上目前来说,如果不使用推动变压器的话,几乎所以管子都不能做到一级就推满300B,包括WE310A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6SJ7无负反馈时 输出电压幅值60V,失真5.5%,若想控制失真在4%以下,要么加负反馈,要么减小信号 ...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先打一个电路试试效果到底如何。在做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先打一个电路试试效果到底如何。在做决定。

6N8P(6SN7) 输出60V时失真也已经到5%以上了,两级6N8P比一级五级管的优势在于 三极管可以用较小的阳极电阻,这样频响会宽一些,但是两级直接的耦合又会造成相位失真和更多的其他谐波。所以我觉得不必特别纠结频响,还是五级管稍稍好一些吧,当然了,个人看法啊
给你找了些电路图,自己看看吧
http://www.audio-audio.cn/thread-341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6N8P(6SN7) 输出60V时失真也已经到5%以上了,两级6N8P比一级五级管的优势在于 三极管可以用较小的阳极电 ...

多谢海版主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句实话还真不喜欢双三级管推任何一款功率管,总是感觉声音怪怪的。做过的机器全是五级管推动,那个6SJ7 ...

个人喜好无所谓对错。甚至有人认为高保真时代,已经没有五极管的位置。不容质疑的是,超外差式收音机基本都是三极管做推动,著名的威廉逊电路前级全部使用三极管,功放管为三极接法的集射管。功放电路三极管还是五极管推动300B,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胆艺轩》曾经吵得脸红脖子粗。
    很明显五极管一级推力不足,其高内阻造成失真较大,浪费了300B宝贵的资源。但三极管6SN7也不是最好选择,由它做激励难以满足300B的需求,因此有不少人使用SRPP电路,甚至采用6P14、6F6等功放管做激励。电子管12BH7、5687、6N6等由于互导高,μ小,内阻低,线性好,失真度较小。如6N6,输入信号1V,输出信号16.5V,失真度1%(如果输入信号为500mV,输出电压8.25V,失真度不足0.5%);输入信号6V,输出信号96V,失真度3%;两级放大推动300B足够,而且可以不用负反馈。
    由于没有对照,无法选择出较优秀的电路,300B很难伺候是公认的事实,我认为2A3甲类单端的胆味是最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