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低级问题

楼主(2014-09-16):
2AP10做矿机检波行吗?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2AP10就是检波二极管,和2AP9一样。比矿石检波好多了。

网友:
572670430版主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P10就是检波二极管,和2AP9一样。比矿石检波好多了。

谢谢指教。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2AP9和2AP10是标准检波二级管,很好用!

网友:
我搜了一下,看看有用吗?检波二极管2AP系列是锗管,正向压降≤0.3V。
型号  最大整流电流m A  最大反向工作电压峰值V  最高工作频率MHz
2AP1   16               20                     150
2AP2   16               30                     150
2AP3   25               30                     150
2AP4   16               50                     150
2AP5   16               75                     150
2AP6   12               100                    150
2AP7   12               100                    150
2AP9    5               15                     100
2AP10   5               30                     100
另外2AP30、2AP31、A2AP71等也可用。

网友:
完全可以,效率和2AP9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