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电容如何维修?

楼主(2014-09-16):
手上有个双联,但是转动的时候能听到摩擦声,万用表测量,两极板间短路了。

请教前辈们,如何能修复?

网友A:
如果是空气双联,将其两个电极与电池,发光二级管或灯泡串联起来,将动片全部旋出再慢慢旋入,观察灯泡或二级管是否发光,如果发光就找到了短路的地方,一般多为动片变形,看清短路部位用硬纸片塞入拨动,使其分离,照此处理直到动片旋转过程灯泡或发光管完全不发光为止。
如果是密封双联,只能拆开修理,找到一只一样的双联,更换掉损坏的塑料绝缘片,操作比较麻烦,最好更换新件。

网友:
若是少数片歪了用小起子慢慢的拨正.若是动片整体的偏向某一边则调整动片轴后面的顶丝.
在坛子里有人把定动片都拆了重装.忘了是哪帖.楼主慢慢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空气双联,将其两个电极与电池,发光二级管或灯泡串联起来,将动片全部旋出再慢慢旋入,观察灯泡或二 ...

我的空气双联旋转有 咔咔 的声音,请问是不是碰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空气双联旋转有 咔咔 的声音,请问是不是碰片了?

用万用表试一下就知道,旋转动片到刚听到咔咔声音,测试动片定片是否短路,如果短路就是碰片。

网友:
把空气可变电容器对着阳光,慢慢旋转寻找碰片的地方,然后用小平螺丝刀,小心拨开动片或定片,看那个片子变形就拨哪一个,切忌用力过猛。

网友:
好方法,值得楼主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学习了。

您好谦虚哦!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空气双联,将其两个电极与电池,发光二级管或灯泡串联起来,将动片全部旋出再慢慢旋入,观察灯泡或二 ...

多谢多谢, 回头试完再回来报告。

网友:
我有一个好几片都歪向一个地方,被挤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