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FM战略转移--调频矿机之初体验

楼主(2014-09-16):
半年前搬家后基本达到光说不练的境界了:中波天线彻底不给安装 中波大环只能收到一个台 没办法,俺也跟风向FM战略转移吧
俺是一步一步地进行实验.
1.最简单调频矿机--不能按集总元件分析的电路.一根拉杆天线,2只1ss86,2只串起来的SHH-1.运气不错,能收台,至少5个台的声音混在一起 这个矿机可以改作手机信号检测器--一放到移动的手机旁边就能收到很响的"喀啦"声

网友A:
祝贺你成功. 我刚用同样的矿机到海边收到了一个宗教短波台.

网友:
带它出去走走,会有惊喜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祝贺你成功. 我刚用同样的矿机到海边收到了一个宗教短波台.

现在俺有点糊涂了,调频矿机能收到短波段是怎么回子事,调频和短波各工作在什么频率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俺有点糊涂了,调频矿机能收到短波段是怎么回子事,调频和短波各工作在什么频率段?

这短波台讯号很强, 入侵中波和FM 矿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俺有点糊涂了,调频矿机能收到短波段是怎么回子事,调频和短波各工作在什么频率段?

这种1SS系列二级管灵敏度极高!由其是进口管,大信号强台绝对能收听到!已试1SS106单管可收中波,短波,调频,用1SS198TD只能收短波和调频。

网友D:
单极电路,在前面加个调频LC回路,就是可以选台的FM矿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俺有点糊涂了,调频矿机能收到短波段是怎么回子事,调频和短波各工作在什么频率段?

楼主用的是 单极电路 此电路可以接收 AM  SW  FM  手机信号 节能灯  电子设备发出杂波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单极电路,在前面加个调频LC回路,就是可以选台的FM矿机了

请问线圈制作的相关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线圈制作的相关数据

直径1mm的镀银线 1米均裁3段 绞合成一股 绕4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径1mm的镀银线 1米均裁3段 绞合成一股 绕4圈

老师您好!两个线圈圈数各是多少?连接天线的那个线圈是几圈?此机不需要地线吗?天线不用室外的天线吗?对耳机的要求是什么?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师您好!两个线圈圈数各是多少?连接天线的那个线圈是几圈?此机不需要地线吗?天线不用室外的天线吗?对 ...

老师不敢当,都是坛友互相学习,我也是在论坛看前辈们的帖子学做矿机的

连接天线的线圈 是 1圈

谐振线圈是 直径1mm的镀银线 1米均裁3段 绞合成一股 绕4圈

此机不需要地线

天线不用室外的天线,是1.2米得拉杆

耳机低阻高阻都能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师不敢当,都是坛友互相学习,我也是在论坛看前辈们的帖子学做矿机的

连接天线的线圈 是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于帮助。线圈大概直径有多少呢?两只可变值上下有些浮动关系不大吧。手头有22P,25P,30P的空气可变。另外两只检波二极管用1N60可以吗?在此感谢

楼主:
抛了一块砖,引来一堆玉,太值了

楼主:
先补一张俺实验1的“砖”照 这样搭建是纯粹临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补一张俺实验1的“砖”照 这样搭建是纯粹临时的。

我也按您的方法做了一副这样的耳机。漂亮!就是冰耳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种1SS系列二级管灵敏度极高!由其是进口管,大信号强台绝对能收听到!已试1SS106单管可收中波,短波,调 ...

为了方便测各种二极管而又不损伤其外观,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了方便测各种二极管而又不损伤其外观,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夹子:

非常不错!方便!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于帮助。线圈大概直径有多少呢?两只可变值上下有些浮动关系不大吧。手头有22P,25P,30 ...

线圈直径 大概2cm左右吧,其实就那么长的线,大致绕4圈,一切都由装机实测为准,调整线圈的形状,在可变的最小处覆盖在电台的高端,如不能就得掰片了,我直接用的  iss86  ,1N60没有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径1mm的镀银线 1米均裁3段 绞合成一股 绕4圈

俺把FM弄出声音了,就是在最简单线路前加了个调谐回路,还挺响亮,就是声音有些失真。调台除调节可变外,还可以通过移动矿机位置调节天线指向来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俺把FM弄出声音了,就是在最简单线路前加了个调谐回路,还挺响亮,就是声音有些失真。调台除调节可变外, ...

祝贺成功 FM矿机很好玩,我到过发射塔下面试过机器,很响,不用可变调台,拿着矿机变换角度到处走就可以选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祝贺成功 FM矿机很好玩,我到过发射塔下面试过机器,很响,不用可变调台,拿着矿机变换角度到处 ...

俺是躺在床上用手举着,变换矿机位置和调节天线指向来调台的,时间长了胳膊又酸又乏,玩矿矿也是力气活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线圈直径 大概2cm左右吧,其实就那么长的线,大致绕4圈,一切都由装机实测为准,调整线圈的形状,在可变的 ...

谢谢您的回复,我实际操作时在请教您。

网友:
支持一下,相信你能开创出新天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老师不敢当,都是坛友互相学习,我也是在论坛看前辈们的帖子学做矿机的

连接天线的线圈 是  ...

我有一根1.2米拉杆天线,线圈用铜管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根1.2米拉杆天线,线圈用铜管行不行?

空心铜管很好,空心银管更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空心铜管很好,空心银管更好

外径4mm的铜管,用单根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径4mm的铜管,用单根就可以了吧。

一般人用不到这么好的,您这个算高档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人用不到这么好的,您这个算高档的了

就是空调的毛细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根1.2米拉杆天线,线圈用铜管行不行?

应该行的,但我没有做过, 梁老师做过一个,有时间我也准备做一个铜管的FM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的回复,我实际操作时在请教您。

不必客气,都是矿友互相交流学习!您的矿机做的非常漂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俺是躺在床上用手举着,变换矿机位置和调节天线指向来调台的,时间长了胳膊又酸又乏,玩矿矿也是力气活啊 ...

您家里的FM信号挺强啊!玩FM矿机的好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家里的FM信号挺强啊!玩FM矿机的好条件!

也是反复搜索才发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俺把FM弄出声音了,就是在最简单线路前加了个调谐回路,还挺响亮,就是声音有些失真。调台除调节可变外, ...

先祝贺一下,把实物照片发上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是反复搜索才发现的。

FM信号在室内传播很复杂,本想阳台窗口信号好,可房间的某个角落,甚至贴着瓷砖的卫生间信号也挺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祝贺一下,把实物照片发上来,与大家分享。

因第一次弄FM,不知道能否收到声音,所以随便找个盒子,过些日子俺给它找个归宿即刻上图。通过实验知道FM矿机也大有玩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FM信号在室内传播很复杂,本想阳台窗口信号好,可房间的某个角落,甚至贴着瓷砖的卫生间信号也挺强!

确实是这个情况,天线伸出窗外不一定比完全在室内某过角落效果好。俺实验的体会是天线指向对矿机接收效果影响巨大,绝对垂直效果并不好。拉杆天线长短对选择性亦有影响。还有就是FM矿机声音失真明显,远不如中短波矿机声音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