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这样拉行吗?

楼主(2014-09-17):
我家是平房,我想把房顶的4角立上4根棍,在房顶上拉一圈,成了个方形,这样拉天线,行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对中波而言,意义不大。两边立棍,拉上线后比较好。想要验证一下也可以试试四棍线圈法!

网友:
有种菱形线圈就是将线圈拉成不闭合的菱形,在一端引出两根线成平衡式馈送信号到接收(发射)机。

网友:
应该可以。也可以考虑在对角线上也接上线。这样相当于一个大平板天线。此类天线电容比较大,阻抗可能会低,接入电路时要注意用线圈耦合,而不是直接接在谐振回路上。当然也可以直接接一个可调电感上,直接用天线电容来谐振。反正对于中波来说,基本上都是属于电小天线。

网友:
我也来搭车学习!
3楼4楼老师说可以,你就试试看,将结果分享给坛友们

网友A:
短波我就先对面楼拉了根长线,20来米,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波我就先对面楼拉了根长线,20来米,效果不错

我家楼顶是长10米宽7米,这样咋拉效果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家楼顶是长10米宽7米,这样咋拉效果好点

水平部分主要是产生电容,十几米足够了。高度是产生电动势的,更重要,高半米都强很多。

网友:
对,离地面越高越好,还要远离大的金属物

网友:
学习一下,还挺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部分主要是产生电容,十几米足够了。高度是产生电动势的,更重要,高半米都强很多。

好吧,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