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 外国RECEIVER舌簧耳机收到,很多地方不明白!

楼主(2014-09-17):
早几天在本坛淘的 外国RECEIVER舌簧耳机,昨天收到,爱不释手,但很多地方不明白!
1.   直流电阻仗为64.3殴,这么小,对吗?
2.   耳机接线处,两边仅各突出1.2mm,不知如何接线。
请老师赐教,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可以将导线直接焊在那个半圆形的接点上
也可以在外壳底部钻个孔将导线引入焊在接点上
还可以做个耳机架子用两个弹簧片做接点压在半圆形接点上

网友B:
好像老式电话里的听筒。
不必迷信外国生产,关键阻抗要够高,灵敏度要够高,才容易收到电台的播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导线直接焊在那个半圆形的接点上
也可以在外壳底部钻个孔将导线引入焊在接点上
还可以做个耳机架子 ...

老师的点子好,我倾向你的----也可以在外壳底部钻个孔将导线引入焊在接点上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耳机芯,半圆凸起是触点.该芯外有壳,壳内带弹性触片与触点相接.引线自触片处引出.

老师分析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老式电话里的听筒。
不必迷信外国生产,关键阻抗要够高,灵敏度要够高,才容易收到电台的播音。

斑竹早上好!
       顺着你的思路分析----”关键阻抗要够高,灵敏度要够高“,我估计因此耳机年纪太大,应该是舌簧线圈有霉断可能性大,你说是吗?
参照国外其它舌簧耳机直流电阻,好象应在1k-2k左右。

网友D:
别看这耳机的直流电阻才60多欧,他的交流阻抗非常适合使用3DQ检波,如要用二极管检波配个仿T725其效果可是一般耳机比不了的。把磁隙调好楼主乐去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斑竹早上好!
       顺着你的思路分析----”关键阻抗要够高,灵敏度要够高“,我估计因此耳机年纪太大, ...

耳机直流电阻60几欧也正常,最好再测一下耳机的电感量。估计那你这耳机的阻抗大约在1K到几K之间。
耳机的灵敏度最重要,阻抗低些也不要紧,可以用匹配变压器做阻抗变换。其实如果做3DQ矿机,这只耳机不用变压器,其阻抗刚好合适。
老旧的舌簧耳机往往因年代久远舌簧位置大都发生了偏移,需要做些调整才能得到最高的灵敏度,方法是边调整舌簧位置边测量电感量,使电感量最大即可,还要注意调整过程中测电感量时耳机不要扣在桌子上。
如果不想用匹配变压器,可以用细线改绕耳机的线圈,但是有风险,如果装配调整不到位会降低灵敏度,如果发生损坏就更可惜了,最好先用廉价的SC2-300耳机练手。改绕高阻耳机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可能想要多高的阻抗就绕到多高的阻抗,只能绕到多少是多少。
这种耳机是非常难得的高灵敏度舌簧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看这耳机的直流电阻才60多欧,他的交流阻抗非常适合使用3DQ检波,如要用二极管检波配个仿T725其效果可是一 ...

谢谢老师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耳机直流电阻60几欧也正常,最好再测一下耳机的电感量。估计那你这耳机的阻抗大约在1K到几K之间。
耳机 ...

谢谢斑竹详细的讲解
此耳机直流电阻小64.3殴,电感测了一下也不太大,仅45.3mh,因年代久远舌簧位置确实发生了偏移,杂质铁粉末也很多,看来真的需要打理。
因明天特殊情况外出,大约10天左右吧,打理只能推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详细的讲解
此耳机直流电阻小64.3殴,电感测了一下也不太大,仅45.3mh,因年代久远舌 ...

磁隙的确要清理干净,簧片位置要调好,灵敏度的潜力才能发挥出来。

慢慢细细的打理吧,好饭不怕晚。

网友:
这可是好东西。。。米国爱好者评价最高之rca大罐头,里面的元件就是这个。
常见情况是年久舌簧偏移,需要调节那两个螺母修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