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4-09-17):
本人先前制作一个磁棒矿石收音机,但接收时总是要把线圈拉出磁棒才能收到我要的台,现在想从新作个,但不知道线圈参数,希望大家指点.这是270PF的空气可变电容器.
这是十芯纱包线,
这是直径0.9mm,长7.8cm的磁棒
用这些材料搭配需要怎样绕才能使我不动线圈接收到中波所有频率?不要什么花篮线圈,就是直接绕在磁棒上

网友:
线圈拉到磁棒外才能收到你要听的频率,说明线圈电感量太大了,减少3--5圈试试。

网友:
我给提供个数据吧,我之前试验的和你的差不多:可调电容270p,磁棒长度80mm,7x0.07线绕56匝基本覆盖中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马上试验

网友:
这么多的好手,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这块多用线路板也蛮好。

网友:
线圈匝数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