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宇通大客上的电子表

楼主(2014-09-18):
朋友的车,说上面的电子表坏了,拿来让我修下,破烂玩意真懒得修,没办法朋友啊

拿来时不显示

拿来时不显示
拿来时不显示

24V欧姆龙电源

24V欧姆龙电源

MC34063 很热电路板都烤黑了

MC34063 很热电路板都烤黑了
MC34063 很热电路板都烤黑了

这个是焊下来的电阻,应该是0.33欧的,已经短路了。

这个是焊下来的电阻,应该是0.33欧的,已经短路了。
这个是焊下来的电阻,应该是0.33欧的,已经短路了。

没有合适的电阻,找2个串联起来,阻值刚刚好

没有合适的电阻,找2个串联起来,阻值刚刚好
没有合适的电阻,找2个串联起来,阻值刚刚好

焊上了

焊上了
焊上了

还不算太丑吧

还不算太丑吧
还不算太丑吧

正常显示了

正常显示了
正常显示了

用手摸MC34063温温的,不烫了

用手摸MC34063温温的,不烫了
用手摸MC34063温温的,不烫了

修复完毕,收工。

修复完毕,收工。
修复完毕,收工。

网友:
不错的手艺,有图有故事,加分高亮鼓励!

楼主:
不错的手艺,有图有故事,加分高亮鼓励!
感谢版主,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换的不对吧,楼主原来是0.51欧的,楼主换了10欧加4.7欧

我是按MC34063降压变换电源手册里的RSC算的,应该是0.33欧,我换的2个电阻一个是0.22,一个是0.12.我直接用万用表量出的阻值。

网友:
我是按色环读出的

网友:
小电阻很难找,用三个1欧电阻并联也可以。查这个电阻短路不容易。

网友:
短路 不是 断路吗???

网友:
应该是0.33欧的,已经短路了???
电阻短路,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
34063用处还是很大的,用34063可以设计12V输入,输出3.3V14V19V改装卫星接收机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3063的用处大啊,就是效率不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