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管引起的交流声一例

楼主(2014-09-18):
发布6P14三极接法功放后,得到很多网友关注,本来只是为了利用27厂DB45-160电源变压器和手头的元件,后来网友寄来俄罗EL84(6BQ5),于是购来铝合金底盘重新制作了一番。还有网友建议把6N2更新为6N1、12AU7、12AT7等管,6N1有一些,手头还有一个RCA5814A(军用12AU7),由于变压器功率不够因此无法实施。最近朋友给了一个12AX7,但是对照外观不同,疑似国产6N4:
     于是决定把接线改动(原来用的是带隔离罩的管座,顺便换成普通瓷质管座),开机一试,靠近喇叭出现交流声,距离一米还能隐约听到,而且左右声道都有。既然左右声道都有,很容易想到电源部分,经检查电源滤波电路没有任何问题,也打算把带隔离罩的管座换回来考虑到只是改动了灯丝接线,原来用6N2时,信噪比可以达到80分贝,贴近喇叭也听不到交流噪声。此时想到手头斯巴克A-50T功放上有两个俄罗斯12AX7EH,何不换上试试:
    结果和6N2时一样,一点交流声也没有,看来是电子管的问题。因此当机器出现交流声,检查电路无效,不妨换管试试。同时对国产6N4低噪声也划一个问号。
    顺便说一下,俄罗斯的12AX7配俄罗斯的EL84非常协调,低频浑厚,高频清丽。

网友A:
请白老师给看看这个机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01230-1-1.html

网友:
结果一点交流声也听不到,看来是电子管的问题。因此当机器出现交流声,检查电路无效,不妨换管试试。

老师又有新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白老师给看看这个机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01230-1-1.html

这个电影机功放是110V的,电流大,可以选3A保险丝,如果机器正常,开机烧保险,可以加大到5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影机功放是110V的,电流大,可以选3A保险丝,如果机器正常,开机烧保险,可以加大到5A。

好,知道了下午有时间试试看,谢谢白老师指导

网友B:
我用曙光6J8P推2A3很安静,换了材料网上买的6SG7GT,4只全有明显噪音(交流哼声)。连续烧灯丝48小时,好一点,但过后又与原来一样了。
白版,这也应该是管子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曙光6J8P推2A3很安静,换了材料网上买的6SG7GT,4只全有明显噪音(交流哼声)。连续烧灯丝48小时,好一 ...

一些国产电子管噪声比较大,比如6SQ7GT、6SN7GT等,需要挑选。

网友:
管子也是引起交流声的原因之一,  学习了。。。。。。

楼主:
前级电子管阴极灯丝间漏电是产生交流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一些收音机把除6Z4以外的灯丝绕组中心点接6P1阴极,以获得12V的正电位,可以有效防止灯丝阴极间漏电产生的交流声。本功放采用6P14三极接法,阴极电压7.2V,前级电子管灯丝没有中心抽头,而灯丝电压峰值接近9V,作用不大;如果用电阻分压,使电路复杂,又会增加变压器负载。而且如果漏电严重这个措施不起作用,只能换管。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同类问题可以参考了。

网友:
白居不易老师所言极是。
有些管子就是本底噪声大。

网友:
多谢老师来讲课,以后有机机会也要试试。

网友:
请问白版,用12AX7直接替换6N2,电路参数不用做任何改变吗?

网友:
曙光的12A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