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小型四管外差耳塞机

楼主(2014-09-18):
纯手工打造一个无线电杂志上的小型的外差机
电路图:
本机电路选择性灵敏度很好和普通厂制机没有区别,用MP3耳机收听音量大小合适,几乎没有底懆背景很干净

电路板用土法纯手工制作,,油性笔画板洗厕所的草酸加双氧水腐蚀效果不错

中周和震荡线圈手工绕制
找了个坏收音机拆了套中周0.08线绕(中周是个麻烦事用了一下午时间

4支晶体管BG1.2.3都是3DG4C   BG4是3AX31M这四支管是我收藏的50多支晶体管里面挑选出来的hFE分别是BG1=137    BG2=135   BG3=86   BG4=55参数都很好

所有元件安装完先调工作点,分别BG1集电极0.4毫安,BG2=0.6毫安  调BG3 时先不接入R5 和BG4 基极,把电流表接在R5 的位置,调整R4 阻值,0.1毫安。然后接入R5 和BG4 基极,这时BG4 集电极电流应为1毫安,否则可适当改变R5 的数值。

静态工作点调好之后按一般外差机的方法,先调中周,后调三点跟踪,效果很好。
调试完成装入机壳 体积还没有一盒烟大

网友A:
好手工,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工,顶了

谢谢支持

网友:
做工不错,我喜欢,输出能带喇叭了吧。

网友:
记得少年时代装的一个金盾4管机电路与LZ的电路极相似。好象中周可以用TTF一2一1和TTF一2一9成品中周。做得很好,顶LZ!

网友:
就我这技术都不懂是干什么的

网友:
做工精致,很有品位。

网友:
做的挺美观!羡慕师傅有这样的技术!

网友B:
磁棒太短,信号不好,不过做的不错,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太短,信号不好,不过做的不错,给力

没有啊,,在我这里信号还不错,至少甩那些1-3管来复再生机几条街

网友:
我这不行,县城电磁污染严重,中波根本没法听

楼主:
谢 aaa555000 jinyang 李艳军军 B-25 保尔 老师关注,捧场。多谢!

网友:
看的手痒了。做的好!

网友:
以前听同事说1.5V低压硅管级很难做,我国经过仿制日本级才作出成品机,具体细节就不知道了,现在坛友轻松就克服了技术问题,赞一个!同时手工工艺也是good!

网友:
手工工艺很好,另据说1.5V低压硅管收音机也很难做好,坛友做了,赞一个!

网友C:
楼主能讲一下中周的绕制数据的计算过程吗?还是原来图纸中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讲一下中周的绕制数据的计算过程吗?还是原来图纸中有的?

我也是关公门前耍大刀了,,,我的震荡线圈和中周完全是请教坛友才搞好的,,,,我是拆一套咏梅袖珍6管机中周从绕的 ,数据完全按照下图,,红点是头

网友:
又见到636的拨盘了

网友:
1.5V碱性电池电压降到1V还有很长的放电时间.要充分利用,似乎应当将D1,D2两只串联改为仅用一只.原电路设计不尽合理.当电池降到1.2V以下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看起来蛮不错的。

网友D:
请问拨盘是打印的吗?

网友:
好技术,好手工,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拨盘是打印的吗?

刻度盘是打印到不干胶上面然后粘贴到下图这种拨轮上面

打印文件,

网友:
谢谢!这种拨盘我也买了一些,挺不错。

网友(2014-10-22):
顶起来!!!1983年我初三时也仿制了一个。<<无线电>>上的。那时没有天线项圈,自己绕,没有中周、没有振荡线圈,自己照着原文绕,振荡线圈还要调
同名端。线路板也得自己做,那时对无线电原理还不是很精通,纯粹仿制!!感谢楼主的大作使我仿佛又回到从前!也正是这台收音机使我从此走上了干电子这一行!!谢谢原作者,感谢楼主

网友:
做的很好!这个线路带动扬声器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看着手痒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着手痒啊,感谢楼主分享。要有时间做成两波段的更好!

网友E:
草酸+双氧水 比例是多少 需要加水吗?腐刻速度怎么样?

网友:
不错。。。手艺。。。外壳 漂亮、调谐盘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草酸+双氧水 比例是多少 需要加水吗?腐刻速度怎么样?

上图这医用小瓶双氧水1瓶和那个草酸1瓶混合就行

网友:
手艺真好顶一个!

网友:
好手艺,这个得赞有一个,建议再加上FM功能。就样就全面了。

网友:
很好的鸡鸡。漂亮。

网友F:
手工不错,能上个清楚点的电路图吗?这个有点昏,看不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工不错,能上个清楚点的电路图吗?这个有点昏,看不清。谢谢。

我以前发过帖子里面有该机的PDF制作说明,链接下面这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99344-1-1.html

网友G(2014-11-22):
能不能给个清楚点的电路图,想山寨一个。两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给个清楚点的电路图,想山寨一个。两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

请看我的帖子,,里面有改电路PDF文件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99344-1-1.html

网友:
老兄还抽怀旧经典啊!要是1965就更绝了

网友(2015-07-19):
磁棒太短,信号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