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家高士功放主声道和别人的不太一样呢?

楼主(2014-09-18):
看到别人功放每声道用的是一对三肯管A1215和C2921,而我家的是每声道两对A1943和C5200呀?各位说哪个好一些呀?

网友:
原装货应该都很不错

网友:
还是不要过于纠结吧。

网友:
单看功率一对三肯不够两对东芝大,个人比较喜欢东芝对管的功放,音色比较暖,管子更换也便宜,正品也多。

网友A:
你变压器是不是也和别人不一样吧
以前玩过高士的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变压器是不是也和别人不一样吧
以前玩过高士的这个型号

对 我这台是全封闭的 有得是半封闭的

网友:
管子当然是三肯的好,你也可以改用三肯管。

网友B:
听声音好就行,纠结器材没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声音好就行,纠结器材没必要吧

主要是为什么同一个型号为什么弄这么多不同的板子

网友:
批次问题?恰好某个管子供应不上?
又或者是电路改进?

网友:
如果是AV功放的话,貌似每声道仍然是一对大功率管吧!比两个主声道各用一对山垠管,环绕声道用集成块的要好上一个档次。

网友:
应该差别不大,原装管子即可,以前还没有打磨的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