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天线。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4-09-18):
我才买个电视,想自己做个简单的室外天线,效果好点的,请指点

网友A:
是U段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U段天线吗,

i不懂,就是室外天线,收当地台

网友A:
这个UHF电视机室外天线效果还可以,以前电子世界上有的。制作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HF电视机室外天线效果还可以,以前电子世界上有的。制作简单。

非常感谢你,是用金属材料做吗?这几根棍连到一起,用引线引到电视上?

网友A:
是的可以用25平方的裸线连续弯四个方格,树着平面朝电视台前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用25平方的裸线连续弯四个方格,树着平面朝电视台前后一样。

明白了,可引线咋接?是把它树着,不是和别的天线哪样平放?

网友A:
图没有看清楚吗,是用75的馈线芯接一边网也一边然后跟着网的一边下来,只要尺寸对一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没有看清楚吗,是用75的馈线芯接一边网也一边然后跟着网的一边下来,只要尺寸对一定行。

线路心接一个头,外皮接一个头?没看到咋接呀

网友A:
看到图了吗那个虚线就是,我的画图水平较差。

楼主:
能收多远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图了吗那个虚线就是,我的画图水平较差。

主要是我太笨,说的不清楚,我就做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没有看清楚吗,是用75的馈线芯接一边网也一边然后跟着网的一边下来,只要尺寸对一定行。

什么是网?能收多远

网友A:
高度方向决定,如果还是不懂明天好好画一张,重新发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方向决定,如果还是不懂明天好好画一张,重新发一张。

你的QQ号是什么?我的67699300

网友:
QQ919378449明天见

网友A:
这样看看能否看清,不管效果怎么样反正也没有什么成本,玩玩就行,试试看吧。不过我以前是做过不少效果应该还算理想,当然接收条件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看能否看清,不管效果怎么样反正也没有什么成本,玩玩就行,试试看吧。不过我以前是做过不少效果应该 ...

好,谢谢你,我准备用不锈钢管,也就是防盗窗上哪种做,加我QQ呀

网友:
已经加拉没有看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