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合期,不是开慢点就可以了

楼主(2014-09-18):
    “磨合期?开慢点、时速不超过80公里、不猛踩刹车不就行了?”不少朋友这样回答。其实,磨合期并不仅仅是跑慢点就可以了。新车在磨合期内磨合得如何,往往会影响到今后的油耗和使用寿命.
磨合期决定整车寿命
     几乎所有车主都知道,新车需要磨合,那为什么要磨合呢?“我们的汽车在最后的组装,每个部件都是分别生产的,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偏差。”开新车的时候,润滑油还没有完全进入这些部件之间,所以就会造成早期磨损。 “磨合期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将直接接触的这一部分磨掉,这段时期叫做磨合期。新车的磨合里程一般为1000公里至3000公里。”磨合质量决定着整车的寿命,而部件之间互相磨到什么程度,磨出什么样的疤痕,绝对是一个“手艺活”,“一样买回去的车,最后油耗和使用寿命差距会比较大,就是因为磨合期有差距。”
新车磨合并非越慢越好
    “在初次行驶的300公里内,最好不要紧急制动;在初次行驶的1000公里内,一般载重量不要超过额定载荷的75%至80%;磨合期发动机转速应在2000~4000转/分。”在几乎所有的4S店里,销售人员在交车的时候,都会反复提醒车主这三项需要注意的事情,这简直就成了磨合期的“三大纪律”了。这“三大纪律”总结下来,其实就是新车使用要耐心、精心,启动新车要有预热过程,起步要缓,最好以慢速、匀速行进一段时间。行进中要稳、慢,换挡温柔并及时,随时注意前方甚至更远处的路况,提前轻柔减速,避免急刹车,即使刹车,也一定要慢慢踩。新车磨合期不提倡高速行驶,但也不可以长期低速行驶,尤其是长时间固定在一个挡位行驶,对车辆的伤害也是很大的,“所有车子在低速行驶时,实际负担比中速行驶要大,因此磨合期不宜长期在60公里时速以下磨合。必须逐步提高时速。”自动挡的车,因为不能通过手动换挡来确定磨合指定的挡,所以要通过行车速度的变化来让所有挡位都磨合,但切记不要使用“运动模式”,因为会加剧自动变速器内部摩擦片的磨损,加大发动机转速,对还在磨合期的新车来说相当有害。
带不带“T”开法不一样
    很多朋友说起带T的车型都是津津乐道,都知道带涡轮增压的T型车动力大、加速性好,如果买车时抛开价格因素,肯定都首选带T的。
    对于动力要求更高的车主,可以选择涡轮增压车型,但同时需要额外支付涡轮增压的后期保养费用。而对于希望减少用车成本的车主来说,自然吸气车型保养费用更低一些,而且无须担心涡轮增压部件寿命到期后的开销。
    如果新车是涡轮增压,建议打着车之后,至少要热车1分半到3分钟,以便在增压器转子高速运转之前让润滑油充分润滑轴承。停车时不能立即熄火,以免损坏涡轮增压器。
    使用涡轮增压的车主,一定要仔细看操作手册,遵循厂家的指示操作,还要十分注意机油的质量,不宜将涡轮增压器汽车视同一般汽车进行操作。
    不要错过首保时间
    对于新车而言,首保是很重要的,因为新车在出厂时的状况并不是最佳,通过一段时间磨合以后,一些小问题就有可能发生,再加上专业维修站有各项记录,因此到维修站进行检修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如果自动放弃首保,就等于放弃了三包索赔权,今后车辆出现问题处理起来就很麻烦。
    一般来说,新车跑了2000多公里时,就该首保了。所以提车的时候,一定要和4S店反复确认自己车的首保时间及里程数,确保车辆在首保期内到维修厂进行首保。

网友:
了解一下,也许以后有用

网友:
其实现代的汽车根本没必要磨合了,所谓的磨合只是以前的汽车很多工艺不行,比如发动机轴瓦以前是靠人工刮削来实现配合间隙要求,现在呢轴瓦根本不能刮,间隙全靠加工过程中的材料、工艺来保证的,同样的活塞、活塞环缸筒间隙同样是在加工过程中已经定了的了,至于说工件上的毛刺现在的工艺水平根本不可能出现,同样润滑油的品质上去了,现在的发动机点火最多2~3秒滑油已经充满该润滑的地方了,以前西藏、东北等地发车前要用火烤发动机油底壳、变速器壳,现在你们自己说还烤吗?现在所谓的磨合期无非就是厂家怕整车在装配的过程中有各种人为或者材料本身(汽车不像航空航天要求那么严)而出现的问题,影响产品或者消费者安全(因为要出问题也就1~2千公里,不出也就基本不会出了)而采取的一个补救措施,所以沿袭以前的磨合这个词,还有楼上说的要怠速走几分钟,现在好多车有个红灯模式(好像就是遇到发动机工作如果车子不走发动机会在30秒内熄火以节约燃油,具体怎么个原理我不太清楚,只是看topgear节目看到的),哪我们怎么办?
顺便说句:以前买手机销售都说前三次电池要充12小时以上激活电池,你们知道这是针对镍氢电池的吧,锂电池根本不用考虑什么时候充什么时候拔。还是那句话:科技在进步,老习惯该丢则丢

网友:
现在涡轮的润滑和以前不一样了,停车后可以随时熄火了

网友:
其实你拿到手的“新车”,早就跑过好多公里了,甚至是上百公里。以前朋友是开商品车运输车的,他们到目的地城市交车的时候,大部分是下了高速,就在高速路口拿卸车,然后开到4S店。因为商品车运输车超长超宽超高,不是一点半点,很少下高速。

楼主:
谢谢旺哥坛友。

网友:
等你新车接到手,说不定行驶里程早超磨合期了。只是你接车之前他们才把里程表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由总装车间出来开到仓库的时候,车简直就是飞。那管磨合不磨合的。转弯的路面都是黑的刹车印。刹车声好 ...

汽车由总装车间出来开到仓库的时候,车简直就是飞。那管磨合不磨合的。转弯的路面都是黑的刹车印。刹车声好远都听得到。

网友:
学习了 以后买车的时候有知识了

网友:
学习了,但车辆开始时平稳行驶很有必要。

网友(2020-04-28):
应该不用那么在意吧,现在的装配工艺已经都很不错了

网友(2020-11-27):
学习了,以后换车长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