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XD2400改0-60V可调低压区满50A电流20V以下炸机

楼主(2014-09-18):
         论坛上不少朋友一直在玩ZXD2400可调电源,确实这机器价格便宜,功率大,体积又小,改成可调范围宽,每个人也想拥有一台,确实是非常不错的电源,可改成可调之后,性能并非理想,我一个客户朋友反应满载40~60V左右,50A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调到5V,12V,15V拉满50A电流不到几个小时几乎100%炸坏全桥IGBT,最后来降到40A也如此,网上购买5台炸光4台,另外一台不敢调低用,于是本人也拿自己现有的测试发现,低压区20V以下最大也只能到个十来二十安左右,电流再上去越大就越接近炸机点,40A以上100%炸,真是美中不足,并无完美,一个50A电流也只能上个十来二十安感觉特不爽。
     本人也针对此缺陷进行分析,低压满电流输出功率也就只有几十瓦到几百瓦之间,对于2400W电源来说也只是出点喝水力气,但内部部分功率器件却是满电流运行,有的甚至超负荷运行,最总导致磁材饱和,IGBT成了冤死鬼,而且是致命的伤害,低压实在无法使用,还需要改善。

楼主(2016-01-20):
最近一说到ZXD2400,基本上全是V4.3版本的全网都畅销了,看起来我这帖子启动很大作用了。

楼主(2015-04-16):
         好久不上这论坛了,一直再忙着工作,以为自己的账号被版主删除了呢!不上来给大家个结果,也对不住顶贴的人,这问题从去年一直实验到现在,60V,40A,45A低压1.2V,3.7V几乎满45A都没有出现过不良情况,也很少接到返修品,从中我发现几个版本,问题就发现版本上面,因为4.1,4.2和V4.3都不同,并且有改善,看看哪个版本是低压炸的?
        V4.1版本主变感量是72~100uH,匹配谐振电感L5为1uH左右,上电拉个低压50A后你会发现那4只IGBT,VT1~VT2的D,S之间峰峰值猛飙,测试高至600VP-P以上,根据IGBT(35N50)的SPEC都是500V,可以看出主要原因是峰值过高严重损耗烧坏的。
        而V4.3版本主变感量是2.4~2.8mH,匹配谐振电感L5为6uH左右,L6感量也提高很多,变更非常大,不管在极低电压时候主变漏感非常小,所以峰值是很低的,IGBT应力都比较小,V4.1的主变漏感却非常大,所以V4.3低压大电流状态峰值都非常低,并且中兴也把耐压从原来35N60换成了35N60耐压高了很大,可靠性更高。
       改善低压大电流最好要做出一下措施:
1.必须使用V4.3版本,4.1价格与4.3几乎一样,还不如4.3,因为更新改善很多,。
2.因低压大电流状态整系统处于轻载,IGBT散热器几乎无温度,而大电流下二次整流VD26,VD23
主变T1二次线包,已经满负荷运行,并且工作温度最高,如不加以降温磁芯温度高容易导致磁饱和,VD26,VD23温度也高的惊人,解决方法在VD26,VD23增加50°开关,温度达到后强迫风机全速风冷,否则夏天必死,如有条件主变T1增加个散热器最佳,散热器可以使用电脑主板南桥上的小散热器也不错。

        做来了以上经过几天短路满电流也没有坏过,很多客人满电压电流状态也没有返修的,也没有发现低压烧坏情况,这机器目前使用也还蛮行,只是空载调高了电压待机功耗比较大

网友(2015-08-24):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点击率很高了,回帖少的可怜,难怪矿坛老手不会再发帖子,也到此为止,悲哀了。

点击高,有些是论坛外搜过来的。我点击过多次,之前门外汉。无发言权。对实物有兴的人才有发言权,我无实物。只是好奇,关心。

网友(2014-09-19):
是要要换变压器么 变压器磁材饱和

网友:
楼主   所有论坛好像您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  , 有找到原因吗    是否是改制上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存在    是2400所有版本都是吗?

网友:
假如在48伏50安 时,工作在100Khz,那么在18伏50安也在100Khz工作,可以的话??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楼主:
这机器一直工作于80K,ZXD2400,4.3.4.1本是同根生,这系列机种都是如此,不能低压大电流运行,这点大家公认的.ZXD1200,ZXD1500就未试过,但我想能解决这问题,对于可调电源来说已经是很稳定,很优秀了,性价比上完全可替代市场所有同功率可调电源。

网友:
ZXD2400 在低压下不能大电流带载, 个人分析应该是:原厂变压器是根据恒压模式设计,匝比在恒压下设定,当输出低压时占空比过小,导致功率MOSFET在极短的周期内完成大电流的导通,这种后果导致MOSFET没有完全导通有可能处于放大状态。最后MOS严重发热导致功率管炸机。。。

网友:
这个要关注一下........

楼主:
从这机器烧毁上看,MOS管驱动几乎都很陡,波形并非变异,工作中它的温度是冰凉的,如果处于放大状态那么温度就会猛升,温度非常高才对,如果是极短周期过大电流也难烧这MOS,这35N60至少过上百安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必须留个脚印  继续关注学习

楼主:
这又维修到是一台不小心低压炸掉的,客户反应低压12V,拉负载37A不到1H,看起来着火了。

楼主:
这问题一直值得我关注,我只想把它做细,要不是价格便宜我也懒得去研究,我一些客户朋友也希望改善这弊端,他们很希望能在长时间低压40A以上工作,自己也知道些什么问题,也有整治方案,这段时间一直在老化,还得测试环温40°看能否过得了,测试数据。玩玩耍它没意思,能真正用于工厂老化线才好,其他卖家只管卖东西赚钱,不管你好不好用,他们也懒得去弄这些。

楼主:
这段时间很忙,内部做了些修正,终于改好,目前已经做个36小时短路拉载40A,46A测试,50A温度有点偏高,测试过1V,1.5V,3.3V,5V,12V,16V均可长期运行,未发现有炸坏情况,一般机内关键器件40A温度能稳定在48~52℃之间,环温28℃测试.批量还待验证.

网友:
顶楼主!楼主利害啊,是否能公布内部修正的资料?盼望啊!

网友:
楼主你那有没有改好的卖我一台。我有辆电动四轮小汽车。配置五块150A/H电铅酸蓄电池。满电为65.5V。原车冲电器太差发热大功耗高的调压电感式的。现想购买你改好中兴可以用吗?联系电话:13954716051

网友:
这个要关注一下  有两个没空改装的电源

网友:
楼主改好的什么价,合适来台玩玩!

楼主:
成本跟原来价格不大

楼主:
部分人用过到目前为止没见炸过的,还在继续使用中...追终一年看看。

网友B:
楼主,能短个改装方案吗?谢谢,guhuawei88@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短个改装方案吗?谢谢,

目前还要测试,虽然还没发现问题,但还不能100%确定,要批量测试跟踪,确定后再发,万一不是这问题我就成了误人子弟。

网友:
好好研究下在公布方案~不然很多人又要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我感觉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想请教一下:如果要进一步改进,改从哪里下手?

可以试试,更改匝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