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发不了图和附件了,怎么办?★

楼主(2014-09-19):
好长一段时间了,没有那个发图按钮,不论怎么试都一样,发帖跟帖,再编辑,据是发不了图,求帮助,问题解决请删帖,只能发这里了。

网友:
很正常啊!可以上传啊!你换个浏览器试试!在不行就是网络问题了!扶墙上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浏览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换浏览器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就奇怪了win8可以啊

楼主:
咦,360也可以啊

楼主:
360,太霸道了吧!!!
为什么我的ie8现在不可以了呢,你不是有修复功能吗?
我还有其他证据,百度账号ie怎么都登不上,最后换36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60,太霸道了吧!!!
为什么我的ie8现在不可以了呢,你不是有修复功能吗?
我还有其他证据,百度账号ie ...

我是360、淘宝浏览器都可以,IE却不行。

网友:
ie 8不怎么好用啊

网友:
换上网用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