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石头,大家帮我看看能做矿石收音机吗?

楼主(2014-09-19):
这是什么石头,伴我看看能做矿石收音机吗?顺便测下能发图吗

楼主:
还有这一块!

楼主:
再加这个石头,大家说说,是什么石头

网友A:
这石头雕个什么物件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石头雕个什么物件行。

上面那个呢?主要是什么材质的石头呢

网友:
雕刻把玩物件还行,做检波矿石可能不太合适

楼主:
像牛肉和鸡血不?

网友B:
这种石头能做收音机?

网友C:
图一、二、三是肉石(很像牛肉石);四、五图属于差的鸡血石,新疆叫戈壁红;六图是黑曜岩。不一定对,欢迎拍砖。
绝缘体,不能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二、三是肉石(很像牛肉石);四、五图属于差的鸡血石,新疆叫戈壁红;六图是黑曜岩。不一定对,欢迎 ...

确实是戈壁上捡的

网友:
这种石头的硬度和玛瑙相当,会划伤玻璃或两败俱伤。这就是新疆的戈壁红,或广西红,陕西也有。值不值钱不好说。如果能精加工的话,可能就值钱了。这种石头产量还是不大的,好好保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一、二、三是肉石(很像牛肉石);四、五图属于差的鸡血石,新疆叫戈壁红;六图是黑曜岩。不一定对,欢迎 ...

在上面抹点导电涂层,是否就可以拿来检波了呢?

网友:
这几个石头到是真可以用来做矿机的,可以雕几个矿机用的旋钮,一定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上面抹点导电涂层,是否就可以拿来检波了呢?

检波不是用涂导电层就能做到的,检波的矿石是一种具有半导体性质的矿石,具有单向导电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石头能做收音机?

不能用于检波,不能做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