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可以用来检波吗?

楼主(2014-09-20):
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在8~15NS内,反向电阻足够大,正向电阻足够小,用作矿机检波如何?

网友:
你说的导通时间.只是其中一个指标.
我再举些指标;例如可用于10A最大工作电流.或可用于25mA的最大工作电流.前者接触面积大极间电容极大.没什么可能
1mA电流的电压降有1.2V.  0.9V. 0.7V 0.570V. 0.34V. 0.290V
我就会选;可用于25mA最大电流.而1mA电压降0.290V的肖特基管.比较接近2AP9.1N60这些管的曲线.用在矿机上.成功机会才大

网友A:
肖特基结电容比较大,不适宜

网友:
不适宜检波

网友B:
实践证明很多肖特基二极管都是做矿石机的优秀材料!例如:BAT43,BAT46,BAT85,SD101A等等,还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结电容比较大,不适宜

肖特基大电流整流二极管,结电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践证明很多肖特基二极管都是做矿石机的优秀材料!例如:BAT43,BAT46,BAT85,SD101A等等,还有很多!

严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证明很多肖特基二极管都是做矿石机的优秀材料!例如:BAT43,BAT46,BAT85,SD101A等等,还有很多!

试试吧,可能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吧,可能很好。

上述几种肖特基二极管很多矿友都在使用,并且很多年前就开始用了,尤其是BAT85检波效果很好。

网友:
大电流的不能检波用,电容太大那是电源用的。小电流的特别是微波器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