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去了听简易FM矿机

楼主(2014-09-21):
今天又去了香港黃金海岸沙滩听简易FM矿机.  做法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99898-1-1.html

这里面對3公里外的FM发射站.
把1.2米拉杆天线水平若30度放置可收到一个香港的FM电台, 用龙虾老师的方法把2米拖线接上其中一个耳机的接点, 音量增大50%. 能清昕听到电台广播.
发现若赤脚站在沙上. 然后用手按着其中一个耳机的接点,  音量也会增大, 但不及用拖线大声. 如企在胶布, 上则音量较小.

网友A:
选择性好吗?没有调谐回路估计效果略差,电路简单,适合小朋友DIY

网友:
收听强台估计没问题。

网友B:
想问一下,这种电路为什么收的是FM,,而收不到SW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性好吗?没有调谐回路估计效果略差,电路简单,适合小朋友DIY

此机是没有调台功能的.
拉杆长度可以令某些台更响但若当地有数个FM 强台时也会混台, 大合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这种电路为什么收的是FM,,而收不到SW呢?

此机是无调谐单极检波收音机, 如SW 讯号夠强而蓋过FM 最强的台时, 此机也会收到 SW 台的.
当它是讯号探测器吧.

网友C:
介绍一下您用的耳机效果,如何弄到它的?

网友:
耳机不错,像是助听器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介绍一下您用的耳机效果,如何弄到它的?

助听器耳机两个串联, 和舌簧耳机一样响, 只是音质下于 SHH-1 , SC2-300 .

可在淘宝上找.
这里5元一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l106a08o2358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l106a08o3869

另外要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l106a08oec06

网友:
张兄的快乐矿机生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助听器耳机两个串联, 和舌簧耳机一样响, 只是音质下于 SHH-1 , SC2-300 .

可在淘宝上找.

非常感谢

网友D:
有没有详细 的 制造 过程

网友:
有趣,直接看着发射塔收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这种电路为什么收的是FM,,而收不到SW呢?

问题不出在电路上.而出在天线上.当天线长度增加.进入到与短波谐振时.就收到短波台而收不到FM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详细 的 制造 过程

有: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9989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