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梁老师的不用电源也可令3DQ再生的"无源磁环也再生收音机”

楼主(2014-09-21):
试制了梁老师的不用电源也可另3DQ再生的矿机. 请看梁老师的原帖: 磁环3DQ机可作到再生机的享受: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96711-1-2.html

两个线圈L1, L2 做法一样: 用导磁率40 的 镍锌磁环-37*23*7mm磁环两个叠起或37*23*15mm一个, 用0.04*175 线绕65圈,毎5圈抽头,最初见到要用李滋线做12个抽头 很烦恼. 后来想到了一个较完美的做法, 现在 分亨这个把磁环线圈抽头的方法:

用卡纸做一个纸环,把要抽头的匝绕在纸环之上 (5, 10,15,20,25,30,35,40,45,50,55,60),其他匝绕在纸环之下,用铬铁给线圈抽头上锡,然后去掉纸环,直接把抽头焊在单刀12择的脚上。效果十分完美。Q值一定很高可上千。

那个大电感要 2 至 4 H. 我用了个 ST 30, 一边有 2H, 另一边有 5H. 我用了个 2H 的.
+/50 uA 小电流表是淘宝上实的.

今晚测试.

网友A:
漂亮,效果应该很好,磁环Q值高吗?3DQ怎么焊不会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效果应该很好,磁环Q值高吗?3DQ怎么焊不会弄坏?

我是这样處理3DQ 的:

可參考这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02701-1-1.html

网友:
做的漂亮,楼主好手艺

网友:
   手艺巴错,看楼主的结果。

楼主:
刚测试了. 效果十分好, 选择性佳, 电流超过了50uA, 要換个大一点的电流表才可知道电流,可推动舌簧啦叭, 估计有200uA 以上 .
未感受到再生的嘨叫声.
但有时会有断断续续的振动般声音.

把3DQ 换成 BAT85 , 1SS 86 等, 推动舌簧啦叭更响.

神奇: 当把可变电容旋到最小时竟收到短波的中国之声和宗教台等.

网友B:
做的漂亮,正想仿做。问一事,楼主当地有强台吧,我地无中波强台,最近的中波台直线距离也有七十公里一能否做成功。为什么地处强台没乌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的漂亮,正想仿做。问一事,楼主当地有强台吧,我地无中波强台,最近的中波台直线距离也有七十公里一能否 ...

要有强大的天线!一定能成功!

网友C:
不错!看到电表反转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看到电表反转了吗?

看到电表反转了。
但短波强台干挠,不知怎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电表反转了。
但短波强台干挠,不知怎解决

注意布线,磁环线圈的抽头:

网友D:
面板的效果不错啊 ,,,看着 挺有 科技含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布线,磁环线圈的抽头:

谢谢。发覚低端的台收不到,可能是线圈电感量过小,只有245uH,老师你的线圈电感量有多小?可能我的磁环的导磁率和你的不一样,應都是40u的。下次再做一个线圈,先绕多20圈,然后测试一下,再決定在那里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的效果不错啊 ,,,看着 挺有 科技含量的

谢谢。原来是钆满上一个矿机所用的洞。想起可以用黑色卡纸帖上,那样可以蓋过洞洞,也很酷。

楼主:
加了一枝1.7米拉杆天线和一條2米拖线当地线. 在街上走了一趟. 可收到三个强的中波台和一些短波台.

网友E:
这么强的信号,香港有多小个中波电台?都是几十公里内的发射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强的信号,香港有多小个中波电台?都是几十公里内的发射站。

香港没有短波电台,只有6个中波电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发覚低端的台收不到,可能是线圈电感量过小,只有245uH,老师你的线圈电感量有多小?可能我的磁环 ...

如果低端台收不到可以在可变上并连一只5/20P半可变试试,也可以并连固定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低端台收不到可以在可变上并连一只5/20P半可变试试,也可以并连固定电容。

谢谢老师。我在磁环上绕多5圈,现在可以收到低端。但短波干绕仍然很强,当可变调到没有中波台的频率时短波就入侵,且是大合唱:中国之声+一个東南亞台,不知是泰国还是越南。是否因为我用0.04*175 当引线?还是因为我把两个可变和线圈分开太远?之前做、的那个用双磁环的天调加上调谐的矿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90916-1-1.html )也有短波干挠,但较微。

网友:
灰常好看!

楼主:
重做了线路图

楼主:
使用同一个矿机及布线, 把线路改成这样便没有短波干挠.
且透过抽头的选择, 可收短波至中波电台.
但这时短波的声音减少了.
中波也没有梁老师原本的电路那样响亮.

网友G:
多股纱包线是怎样去漆皮镀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股纱包线是怎样去漆皮镀锡的?

直接用30Watt以上烙铁压迫李茲绕一分钟,烧掉外面的絲和里面的漆皮,

网友H:
这个成套的方法好

一解决抽头了,二是方便和开关相接,三是一次就完成线圈的安装固定了.

是一个很有用的集成方法:实现高Q可调电感单元电路一体化.工艺也好.是一个在无线电中,能广泛应用的核心技术.

这个方法好

这个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成套的方法好

一解决抽头了,二是方便和开关相接,三是一次就完成线圈的安装固定了.

谢谢. 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 感觉很稳定和减少接线.
还未解決短波干挠的问题.

网友H:
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发上来.
想用下边的做线圈,您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发上来.
想用下边的做线圈,您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绕个大环, 一米直径,一面开口, 配365pf x2 可变电容 来做个中波矿机.
也可把它绕在磁环上, 共绕 12 圈吧, 每圈抽头,直接焊到一刀12 择的脚上, 配365pf x2 可变电容 来做个中波矿机.
也可切一段, 做个 直径100 亳米小环, 配5-15pf 空气可变电容 来做个FM矿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绕个大环, 一米直径,一面开口, 配365pf x2 可变电容 来做个中波矿机.
也可把它绕在磁环上, 共绕 12  ...

中波?用这个能做中波天线?
到是想做一个FM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中波?用这个能做中波天线?
到是想做一个FM天线

说错了, 是短波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错了, 是短波才对.

不是,我是问!
磁环上, 共绕 12 圈吧,用这个铜管,能在磁环上, 共绕 12 圈,做不到吧??管子自己就10MM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