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消除话筒啸叫

楼主(2014-09-21):
单位会议室,话筒老是叫,请教高人指导,怎么弄声音大又没啸叫声。

楼主:
啸叫抑制器有卖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啸叫抑制器有卖的吗

有!不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卖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不骗您,还真有,原装美国的,不过没打算卖, 回头拆开上图让大家伙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
您可以参考二楼朋友的建议,一般单位都有实力,不差钱,小型会议室歌舞厅离开这还真不行,

楼主:
谢谢,人家KTV里的怎么不啸叫?

网友B:
淘宝大把,刚给单位会议室配了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大把,刚给单位会议室配了2个

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怎么样?

还行,这东西学名该叫移频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人家KTV里的怎么不啸叫?

话筒不一样,电容话筒容易产生啸叫

网友C:
1.话筒方向不要对着音箱。
2.话筒灵敏度不要太高。
3. 实在不行就用移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话筒方向不要对着音箱。
2.话筒灵敏度不要太高。
3. 实在不行就用移频器。

移频器效果怎么样?很明显没有啸叫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频器效果怎么样?很明显没有啸叫了吗?

效果不错,我单位视频会议室由于没有搞吸音,啸叫厉害,后来加了台移频器,问题解决了。这东西价格也不是很贵,好像是200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