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冻液加过水吗?

楼主(2014-09-21):
今天换了蓝星防冻液-30°的,放过老防冻液后,水箱里遗留了大约一公升的纯净水,之后加入新防冻液4.5公升。想问问大家!掺了水的防冻液会不会影响性能呢!

网友:
搀的不多的话应该影响不大吧,一般的北方地区,我这样用过,顺利过冬。

网友:
北方,辽宁,夏天加过纯净水,用最好的,乐百氏,哇哈哈,怡宝等,我测过电导,好品牌的质量高,防冻液自己也配过,分析级乙二醇,加纯净水,按比例,只是没加染色剂和防腐剂,正常使用没啥问题。

网友:
防冻液会随着纯水的增加量,逐步降低防冻值。

网友:
变成-24.5°的防冻液

网友:
没事,顶多是结冰点升高歇!

网友A:
我的车首保时亲眼看到四儿子加自来水,后来回访说起,那边答复只要不超过百分之多少多少(忘了)就行,也就息事宁人了。

网友:
我的车4S加过水···现在过冬我只添了一瓶酒精顺利过冬  估计水加的少吧

楼主:
酒精?防冻液主要成分是乙二醇,加酒精不会起什么反应吗,不懂!

网友:
楼主标题有语法错误(玩笑)
说冷却液用普通水可不可以,这样就好讨论了。
冷却液就是水,只不过是经过处理并加有防冷冻配剂,专用防冷冻冷却液起到保护冷却系统箱体管道不结垢以及低气温下不结冰的作用。冷却液缺少,要分析箱体管道是否破裂,或者发动机温度机过高导致过量蒸发。正常情况完全可以临时用普通干净水代替,来短期使用,事后再放掉清空,注入标准冷却液。公家的车,就无所谓了。

网友:
一直用自来水的飘过……      除非冷天去北回归线以北的地方才会换装防冻液,平时都是自来水对付

网友:
防冻液不贵能用4年左右,何必折腾!

网友(2014-10-21):
加自来水的,尽量的选择加纯净水吧,否则,那水会产生水垢的,影响导热性。如果是北方,到了冬季,最好还是换成防冻液的好。如果只是稍微加一点点纯净水,应该还是可以的。比如补充一下的时候。

网友:
听说防冻液都是丙三醇?是不是

网友:
没问题的 勤观察了

网友:
主要看你是哪里的,东北地区就不行,你掺的多点了.我的车去年夏天也掺了,冬天没换,没事.我这里冬天最低气温在-16左右

网友:
不太科学......!!

网友:
一直没加过水,都是用成品的飘过

网友:
加的少不要紧,下次全部换了

楼主:
我这个车没有防水口,不能彻底排空防冻液!

网友:
防冻液可以兑水,只是防冻参数降低了。

楼主:
也无所谓啦!我这里冬天最冷-20度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首保时亲眼看到四儿子加自来水,后来回访说起,那边答复只要不超过百分之多少多少(忘了)就行,也就 ...

只要是不超过某范围就可以的!

网友:
加过水那是在路上救急!还是建议全防冻液,不过现在防冻液牌子杂,质量也真怀疑过,照样有腐蚀性!
价格60一桶4l 的样子吧。

网友:
加水两年了,不过,里面明显有红色的,怀疑是锈色

网友:
哈尔滨的冬天 离不开防冻液 不放库里 早上发动车哈哈休想

网友:
开过几台旧车,一直加水。到冬天提前换新的防冻液。

网友:
防冻液又不用老换,还要夏天自来水冬天换成防冻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