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先锋CLD270怎么样,当CD做音源好吗,200元准备收个

楼主(2014-09-22):
(无正文)

网友:
这个档次的没有听过,不过300块钱也可以买回来试听下

网友:
先锋CLD270当CD做音源还是比较好的(相当于3000左右的CD机),但你要考虑的是配件问题。

网友A:
俺有一台松下的LD你喜欢不喜欢?

网友B:
270现在不值200大洋,这价位可以买350了。

网友:
  270的保有量太大了,一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有一台松下的LD你喜欢不喜欢?

松下我也有一台

网友:
太烂的ld.50元也不能要。如果是索尼的405 或455,200元内可以拿下

网友:
我有一台先锋CLD-2070有光纤,,但是光头不行了,没有配件,犯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70现在不值200大洋,这价位可以买350了。

S350音质一般,九几年曾捡来一台用来做CD

网友:
引用 网友C:
S350音质一般,九几年曾捡来一台用来做CD

请用光纤输出作转盘用,谢谢。

网友D:
这个机器的行情也就是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的行情也就是80元

您怎么可以说实话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