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能把垂直伸缩的拉杆天线弄成可旋转的拉杆天线

楼主(2014-09-23):
想做FM矿矿,实验的结果是天线垂直效果差,可手头仅有一根深圳购回的垂直伸缩1.8米拉杆天线,特请教万能的坛,怎样能把它弄成可旋转的啊?谢谢

网友A:
这部分别管了,在后面安装万向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别管了,在后面安装万向节。

谢谢,能具体指点一下吗?

网友B:
这样可旋转的天线固定方式不大一样,不然万向节的转动会使根部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旋转的天线固定方式不大一样,不然万向节的转动会使根部带动

纠结,1.8米长的天线,旋转后根部还能牢靠固定也不是容易的啊。

网友C:
我有一招儿,原来用过,用铜板做两个角,螺丝固定,土万向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招儿,原来用过,用铜板做两个角,螺丝固定,土万向节。

您的想法太妙了!我也有一只这样的天线,也存在这个问题,有了您这个方案,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想法太妙了!我也有一只这样的天线,也存在这个问题,有了您这个方案,问题迎刃而解。

根部扭力太大,铜角要有一定厚度,尤其是加长的拉杆天线。

网友D:
拉杆天线稍短些,不知可否?(熊猫晶体管收音机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杆天线稍短些,不知可否?(熊猫晶体管收音机的天线)

试验情况看1.2-1.6米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招儿,原来用过,用铜板做两个角,螺丝固定,土万向节。

谢谢,非常受启发。

网友:
6楼的好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招儿,原来用过,用铜板做两个角,螺丝固定,土万向节。

图画的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画的真不错!!!

只会用系统自带的“画图”,这已经比过去用图纸画图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招儿,原来用过,用铜板做两个角,螺丝固定,土万向节。

曾经利用这个结构原理做过不锈钢的相机三脚架,倒过来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