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当作宝贝的小空连下岗了

楼主(2014-09-23):
最近做可调电感矿机,把买了六七年一直没舍得用的小空连用上了,好象是进口的,一来是底座空间太小,放不下普通双联,二来也是想做得尽量漂亮些。
可在调试期间发现,它的Q值很低,严重影响了矿机空载时的输出电压。因为在刚做完可调电感时,我用介质薄膜可变电容器试了一下效果,在最佳收听位置收“中国之声”空载电压达750mV。
但是组合完成后,用小空连调谐,空载电压只有420mV,反复调整了所有疑点,包括布线,都没有多大变化,最后只能怀疑小空连了,用270p介质薄膜单连替换,立马好了。
没办法,只能让小空连下岗了,留作纪念吧。
看270p介质薄膜单连是用双联壳改的,好像一元一个。
我觉得是这个小空连Q值太低造成的,大家看那,有没有其他原因。

看图片吧

就是这俩可变电容

就是这俩可变电容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之前用小空连

之前用小空连

换的270p介质薄膜单连

换的270p介质薄膜单连

网友A:
是胶木支架的吗?好好洗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胶木支架的吗?好好洗洗如何?

好像是胶木的,晚上回去再看看,咋清洗那。

网友:
象高级电器装配,干干净净的。

网友:
据梁兄的经验是用天那水洗,我用纯酒精泡用毛刷子刷效果也很好,洗完干燥后在轴承上抹点润滑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真漂亮!

从现在操作角度看,您说的位置确实方便。
当时放在上面,是考虑可调电容与线路之间连接尽量短,而且放在同一盖子上可以使用镀银铜线。

网友C:
太漂亮了!红白相间色彩很经典,机器看着很厚重,电路焊接很漂亮。过几天我的两灯机做好了,还请您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真漂亮!

可能要采纳您的建议,晚上回去看看内部结构合适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漂亮了!红白相间色彩很经典,机器看着很厚重,电路焊接很漂亮。过几天我的两灯机做好了,还请您指教。

谈不上指教,互相学习,您的作品我很喜欢,做一部电子管机也是我的梦想。

网友:
洗轴承洗完干燥

网友D:
除非特别脏,否则影响没那么大。

更可能是因为用了不同的电感量。同等Q值下,感抗越大损耗也越大,输出越小。

强台无须考虑选择性,无须担心电压低影响检波效率,减小电感就能提高输出。但弱台的情况就不同了。

网友E:
我也有一只全新的小空气可变Q值极低,怎么处理都不行,结果也是下岗留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只全新的小空气可变Q值极低,怎么处理都不行,结果也是下岗留念。

动片活动触点有接触电阻是原因之一,定片胶木支架是原因之二。胶木支架恐怕不好更换,如能更换性能肯定大大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特别脏,否则影响没那么大。

更可能是因为用了不同的电感量。同等Q值下,感抗越大损耗也越大,输出越 ...

用可变电容时,可调电感是不动的,在最大电感量位置,为的是多一种玩儿法。
三种玩儿法:
1、固定谐振电容,可调电感调台;
2、固定电感,可变电容调台;
3、可调电感、可调电容同时操作,双调谐。

这是电路图,暂时没接天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只全新的小空气可变Q值极低,怎么处理都不行,结果也是下岗留念。

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小空连片距太小Q值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片活动触点有接触电阻是原因之一,定片胶木支架是原因之二。胶木支架恐怕不好更换,如能更换性能肯定大 ...

很奇怪,我用下面这种双连也试过,空载电压也就在500mV左右,定片支架是瓷的。

图是借用的

网友:
呵呵,看来还得大片距、高频瓷,体积小的东西还是先天不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可变电容时,可调电感是不动的,在最大电感量位置,为的是多一种玩儿法。
三种玩儿法:
1、固 ...

15楼的图受外壳分布电容影响较大。空气电容外壳的分布电容大。把二极管放在上面也许情况有所改善。二极管一般不应该接在动片的一侧。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看看是什么东

网友D:
二极改在上面试一试,线圈反过来接试一试。二极管和线圈四种接法一定有一种是最好的。分布电容情况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改在上面试一试,线圈反过来接试一试。二极管和线圈四种接法一定有一种是最好的。分布电容情况不一样。

按您说的我一定试一试,不过得晚上下班了。

网友G:
楼主的机机很漂亮。

网友H:
有机可变电容选择CBG-X-270P,Q值应该不小,动、定片都是铜的,介质也厚。CBM-202B2薄膜电容的Q值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机机很漂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金属那个是双联么?看着像。

是双连,125p/150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机可变电容选择CBG-X-270P,Q值应该不小,动、定片都是铜的,介质也厚。CBM-202B2薄膜电容的Q值不高。

我现在用的也没型号,是薄膜介质双连壳子改的单联,半可变空位都在,很怪的。

网友J:
很好看. 请问电感量可调最小和最大是多少?

网友:
我的270PF小空变也是这个现象!不如365PF空变,看样子要洗一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好看. 请问电感量可调最小和最大是多少?

电感量可调范围:99uH——331uH

楼主:
小空连的性能改进留以后单独处理。
参照几位坛友的建议,对原理、结构做了部分调整,在此表示感谢。
1、原理图调整,原来检波二极管在下端,现在与电流表位置上下互换;
2、可调电容由上盖改为侧面;
3、简化操作面板内容,目的降低互相干扰;
4、线圈、可变电容与电路之间连接全部用0.04x660里斯线,原来是普通塑料皮镀银线。

调整后的图片请看

简化面板

简化面板

可调电容挪位置

可调电容挪位置

连线换成0.04x660里斯线

连线换成0.04x660里斯线

连线换成0.04x660里斯线

连线换成0.04x660里斯线

楼主:
改进后,效果出来了。
可调电感最大值,调整可变电容的数据如下:
1、改前,“中国之声”756KHz空载电压最大750mV;
2、改后,“中国之声”756KHz空载电压最大1115mV,提高了近50%,说明结构损耗小了,Q值在升高;
3、接上负载,变压器+2x300欧耳机,有载电压10.56mV,电流3uA。
谐振电容采用云母电容285p,调整可调电感数据:接上负载,调整可调电感,“中国之声”756KHz有载电压6.77mV,电流2uA。
试验发现,可调电感调谐降低接收信号强度,尤其是,同一谐振电容,频率越高,效果越差。不过玩儿玩儿还可以,找找调感的乐趣。

“中国之声”756KHz空载电压最大1115mV

“中国之声”756KHz空载电压最大1115mV

有载电压10.56mV

有载电压10.56mV

有载电流3uA

有载电流3uA

有载电压6.77mV,电流2uA。

有载电压6.77mV,电流2uA。

网友H:
调整改进后,效果明显,主要还是二级管变位置后作用大,祝贺成功!

网友H:
微安表两端加上电解电容效果会好点吗?

网友:
这矿机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调整改进后,效果明显,主要还是二级管变位置后作用大,祝贺成功!

应该是二级管变位置其主要作用,换四条连接线起辅助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微安表两端加上电解电容效果会好点吗?

应该会好一点儿,不过没加,好在平时不看电流,用短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会好一点儿,不过没加,好在平时不看电流,用短接线。

改进、改进,越改越好,越改越精,你的钻研精神值得我学习

网友:
送我吧我收音机用

网友:
做得很好!很合理,很漂亮!

网友:
制作的太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