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艺500-4交流电流档不准

楼主(2014-09-23):
精艺500-4表头失磁,尝试充磁,结果没充磁之前,测试9V显示8.2V,充磁之后9V显示5.8V,动圈内阻2.6K。不知是否把动圈冲坏了。换上星牌表头,调整一下,交直流电压,直流电流,电阻都精准。就是交流档误差在40%。比如5A显示3A。请教各位老师是哪里故障?

网友A:
是否整流二极管损坏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整流二极管损坏一只

直流和交流电流档共用档位,有交流电流切换档,在直流分流电阻500MA档串联一只二极管去表头。发现是交流线性问题,中心值电流误差小。

网友B:
请问.充电的表头.坏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和交流电流档共用档位,有交流电流切换档,在直流分流电阻500MA档串联一只二极管去表头。发现是交流线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充电的表头.坏了没有.

坏了,用大电流又充磁试一下。看来充磁必须把动圈取下,嫌麻烦没取下。结果动圈感应电给击穿了,无穷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坏了,用大电流又充磁试一下。看来充磁必须把动圈取下,嫌麻烦没取下。结果动圈感应电给击穿了,无穷大 ...

是否应该把表头的两根线焊开.在开路状态.就不会吉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应该把表头的两根线焊开.在开路状态.就不会吉穿了.

就是表头开路,冲磁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