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己做的电动机启动电容

楼主(2014-09-24):
现在买的单相电机用启动电容质量太差了.几元一个的容易炸.十几元一个的也强不了多少.
现在都自己做了.超耐用.
以前碰到屡损启动电容的也用此法,但哪时就用绝缘纸一包,没现在这么漂亮.
材料,50mm水管,电视机上拆的电容(耐压400v的最好,250v的也行,160v勉强).3A二极管.
注意:本电容只能作为电动机启动电容,替代CD60型号糸列电容,绝对比原装耐用,但不能替代运行电客CBB系列
2014-09-23  2014-09-21  2014-09-23

网友A:
请问楼主:您的这个制作是要参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您的这个制作是要参赛吗?

谢谢版主提醒,我加上了

网友:
这个好,容易制作。

网友:
思索,是愚变智的钥匙;不思,是智变愚的根由。思索,继续不断地思索,以待天曙,渐进乃见光明。

网友B:
只能充电不能放电,原理上就行不通,即使能启动,也要好长的自放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充电不能放电,原理上就行不通,即使能启动,也要好长的自放电时间

实践出真知,我都用了N年了.

网友:
还以为是楼主自己绕电容呢,那个就是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代用确实可行,但“只能作为电动机启动电容,…但不能替代运行电客CBB系列”。九十年代,曾买到过类似的 ...

好多年前就这样用,对于屡爆启动电容的电机就用此法.不过当时就用绝缘纸一包.没有做的现在这么漂亮

网友:
山寨工厂产品。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充电不能放电,原理上就行不通,即使能启动,也要好长的自放电时间

能放电,到负0.7伏。

网友:
我发现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电容器就是用两只电解电容串联后封闭在一起的、难道这样加上二级管串联就耐用吗??……。

网友D:
这个电路,耐压160V的电容能用吗?

网友E:
这个可以用   我担保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不用愁买不到好启动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耐压160V的电容能用吗?

160v的勉强可以用.但不耐用
因为启动电容只在电机启动瞬间工作.电机运行达到转速,内部离心开关动作.电容就没起作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60v的勉强可以用.但不耐用
因为启动电容只在电机启动瞬间工作.电机运行达到转速,内部离心开关动作.电容 ...

就是那启动的瞬间,理论电压可达300V,建议使用耐压不低于此值的电容。

网友:
   有点想法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充电不能放电,原理上就行不通,即使能启动,也要好长的自放电时间

无极性电容就是这样的,在交流电正负半周都是一个电容串联一个二极管导通,承受反压的那只电容被并联的二极管钳位在0.6v

网友F:
做启动电容时挑选两个容量差不多的同型号电容,那两个二极管可以不加。
加上二极管后可以代替CBB电容,但电容耐压要很高,400v仍显不足,可用400v电容串联后再组合。
启动电容易损应检查电机,空载时2极电极的离心开关应在2000-2100转/分种时分离,4极电极在1000-1100转/分种时分离,如加负载后启动过程超过0.5-0.8秒,说明负荷过重,应更换更大的电机或改进启动方式。
启动电容两端电压一般最高在165v左右(交流),250v的电容勉强可用,160v最好不用。
运转电容两端的电压浮动很大,随着负荷的变化超过300v的情况很常见,可用4个400v电解两两串联后再加二极管组合
启动电容并不是越耐用越好,一般设计为连续通电5秒不损坏,当启动困难时如果电容死扛就会烧毁电机的启动绕组,启动绕组的电流密度一般为13安培/平方毫米左右,启动不畅时十几秒钟就会过热冒烟

网友:
你们都是专家!为什么买的启动电容那么差呢?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能行不

网友G:
呆呆地问下,用消磁电阻来代替会如何?记得当年我试用在吊扇上竟能够工作。

网友:
改天试试,看看效果如何,谢谢楼主!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用   我担保

空调能用吗----------------谢了。

网友:
那不知道   但洗衣机什么的没问题  水泵 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空调能用吗----------------谢了。

空调电容是运转电容,这个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调电容是运转电容,这个不行的.

谢谢您-----------------。

网友:
不错这个很适用

网友(2014-10-28):
这个思路不错,如果经得起考验就更不错。

网友:
同问放电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呆呆地问下,用消磁电阻来代替会如何?记得当年我试用在吊扇上竟能够工作。

电冰箱的压缩机就有用“消磁电阻”来启动的,可能用在功率较大的电机上不行吧,实际吊扇上的电容是运行电容,你用“消磁电阻”代替只是帮助启动一下,电机效率低了很多。

网友:
这个能蓄电多少?

网友:
电解电容背对背串联和这个串二极管有什么异同呢? 本身电容串联就相当于增加了介电层的厚度,使得耐压值提高了一倍,但容量应该只是单个电容的容量或者较小的那个电容容量。加入二极管后,任何一个半周都会有一个二极管导通,这样是否会更不利于耐压的提升,LZ能解释一下这个原因吗?

网友:
看着就有点高大上

网友:
没看到更详细的介绍呢

网友(2014-12-14):
点子不错,值得鼓励.

网友I:
我前几天淘宝了5个启动电容,用了一个小时第一个就挂了

网友:
然后呢,怎么没图了

网友:
想法很好   继续沿思路发展 看看有坏的方面没有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前几天淘宝了5个启动电容,用了一个小时第一个就挂了

质量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充电不能放电,原理上就行不通,即使能启动,也要好长的自放电时间

它后边接有电动机绕组,可以放电。

网友(2015-01-13):
引用 网友F:
做启动电容时挑选两个容量差不多的同型号电容,那两个二极管可以不加。
加上二极管后可以代替CBB电容,但电 ...

像楼主这样串接,这个组装起来的电容,是200u的还是100u?

网友:
好思路,回家做一个试试

网友J:
能往家用水式潜水泵上用吗?我加的水泵电容一般是半年一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往家用水式潜水泵上用吗?我加的水泵电容一般是半年一换。

水泵上用的属于运转电容,不能用这个

网友:
我来说一下电路工作过程。为了方便理解,使用+/-300V 方波来说明,两个电容和二极管参数一致。
1。两个电容两端都无电压接入电路,接入+300V电压,充电电流方向如上图左边红色和蓝色箭头所示,最终电压为上面的电解电容正向充电到299.3V,下面的电解反向充电到-0.7V
2。电压负半周,+300V变成-300V。两个二极管都反偏无电流。充电电流方向如上图右边红色箭头所示,最终电压为上面的电解电容反向充电到-0.7V,下面的电解正向充电到299.3V
3。电压正半周,-300V变回+300V。两个二极管都反偏无电流。充电电流方向如上图左边红色和绿箭头所示,最终电压为上面的电解电容正向充电到299.3V,下面的电解反向充电到-0.7V
4。电压负半周,回到2
由此知道,两个电解电容在电路中同时参与充放电,就是两个电容串联,总容量等于单个电容的一半。
献丑了,如有错误请高手指正。

补充内容 (2015-1-19 21:12):
上图左边的 +299.3V 应该为 +300V。

网友:
这两个二极管一个重要的作用,当两个电容都无电压接入电路时,防止那个反向充电的电容爆炸

网友:
值得学习,,,,,,,,,,,,,,,顶一下.

网友:
高手啊。我一直发愁为啥新电容老是爆呢??弄的我都不敢接修村里的洗衣机了

网友:
自己做的电动机启动电容不错的主意

网友:
实践出真知,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这个方法还是在家电维修上看到的,原先也用过这个方法,嫌麻烦就不再做了,现在市面的多数启动电容都是里面用两个电容串联在用沥青灌注,在电机刚一启动瞬间,线材的平方不够压降很大,电机在30秒启动不起来,启动电容马上就爆掉,究其愿意就是电压太低,起动电流大,离心开关烧死都会造成启动电容爆掉

网友:
我还以为自己绕电容呢

网友K(2015-02-19):
楼主:这样运用电解电容不好之处是电容被反向充电约0.6V。
我帮楼主画个图,多用几只二极管,可以让电解电容完全工作在正压状态,不会被反向充电。
当上正下负时,电流方向:上正-D1-C1-D2-下负
当下正上负时,电流方向:下正-D3-C2-D4-上负

按图分析,在交流电路里应用 时,电解电容两极间最低电压约为0.6V正向,不会被反向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样运用电解电容不好之处是电容被反向充电约0.6V。
我帮楼主画个图,多用几只二极管,可以让电解电 ...

谢谢!
这样接一是嫌麻烦点,二是二极管要功率都要大,否则功率大的电机使用估计易损坏二极管

网友L(2017-04-22):
请问这个电容可以作为运行电容使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这个电容可以作为运行电容使用么?

只能作为电动机启动电容,,但不能替代运行电容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电解电容代替无极性电容。

网友(2018-01-25):
实践出真知,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8-10-23):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