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音响防盗解除方法,贴太长,得分几次才可以发出去

楼主(2014-09-24):
第一节 丰田车系
1、丰田子弹头( Previa )音响锁止的解码操作程序
解码操作程序(一):
首先将点火开关开启后,暂时不打开音响开关,两手指同时按住音响装饰面板中的 6 个预置电台存储键中的 1 键,而后将音响电源控制开关开启,此时音响面板的液晶显示为 "SEC" 字样,则表示该音响因某种原因已被锁止(音响BATT电源瞬间中断,或蓄电池供中断及蓄电池电压过低等)。
解码操作程序(二):
此种车型音响的解码为 3 位数密码,输入音响解锁密码进行解码,利用音响装饰面板中的 6 个预置电台存储键,兼做音响的解码操作输入按键。
解码操作程序(三):
例如输入密码186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的 1 键 2 次,观察液晶显示出 1 为止。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的 2 键 9 次,观察液晶显示出 8 为止。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的 3 键 7 次,观察液晶显示出 6 为止。
如经以上操作输入的密码正确无误后,再按下音响装饰面板中的 "ESC" 键稍等片刻即会自动消失。此时则表示该音响解码成功,音响恢复原设计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当此种车型的音响被锁止后,即使点火开关闭后,音响的防盗指示发光二极管都会不断的出现闪动指示。
另外该车型的密码最多可输入 9 次,如 9 次输入的密码均为错误密码时,则需要耐心等待 24 小时后才可重新输入正确的密码进行解锁。
2、丰田凌志轿车音响解码方法
大多数凌志轿车都安装了音响防盗系统,如果不解开所设置的防盗音响系统就不会起作用。下面简单地介绍凌志轿车音响防盗系统的使用方法。
1. 设置防盗系统
(1) 点火开关处于“ACC”状态时,音响处于关闭状态;
(2) 按左边1,2框中的“1”键和右边5,6框中的“6”键,再按“PWRVOL”键,直到显示屏上显示“ESC”;先按TUNE/SEEK键,再1,2框中的“1”键,音响录放功能指示信将在显示屏上显示;
(3) 重复按1,2中的“1”,“2”键和“3”键,即可输入欲设置的3个数字密码。如设置的密码为420,则必须按1,2中的“1”键5次,1,2中的“2”键3次,3,4中的“3”键1次;
(4) 密码数字显示后,按SCAN键,直到显示“SEC”,“SEC”自行消失后,防盗系统即已设置;如果按错键,显示屏上将显示“Err”。在显示“SEC”之前,可以从第3步骤重新操作;防盗系统一经设置,点火开关处于“OFF”状态时,防盗指示灯将亮起来:点火钥匙转至“ACC”位置时,显示屏上将显示“SEC”。由于某种原因而需要更换密码,必须取消防盗系统,重新设置新的密码。
2. 取消防盗系统
(1) 按设置防盗系统的步骤操作一次;
(2) 密码显示后,按SCAN键,直到显示“----”“----”自行消失,表明防盗系统已被取消。如果按错键,“Err”,“SEC”将陆续显示,这时必须从设置防盗系统的第3步骤开始操作。“Err”显示的次数表明你按错了多少次键,“Err”最多显示9次。

注意:如果第10次按错键,防盗系统将被触发,显示屏显示“HELP”,音响指示灯也亮起来,表明音响系统将彻底不起作用。请联系凌志轿车经销商。当年被转卖时,一定要取消所设置的防盗系统。
3、 防盗系统被触发
如果自行设置的防盗系统被触发,按下面步骤去做,即可恢复正常。
(1)  按设置防盗系统中的第3,4步骤操作。
(2) 显示屏上显示密码后,按SCAN键,直到“SEC”自行消失后,防盗系统即被重新设置,音响系统亦恢复正常;如果按错键,在显示“SEC”之前,“Err”将显示,须从头开始操作。
注意:如果第 10 次按错键,防盗系统将被触发,显示屏 “HELP” ,音响系统指示灯也亮起来,表时音响系统将彻底不起作用。请联系凌志轿车经销商。当车被转卖时,一定要取消所设置的防盗系统。
3、丰田音响解码方法(通用码)
(一) 各种型的通用码(如下表所示)
LS400通用码  512810 769800 810284 279239 334989 180824 740850
             283689  241239 906743 540471 596239 412923
ES300通用码  840960  891440  481960
GS300通用码  891440  588410
RS300通用码  547219  838269  715269  689243
亚洲龙通用码  366614  254810  641283  609533
柯罗娜(CORONA)PREMIO能用码  717542  631484  940237   824152
佳美通用码   108431 906743 540471 034787 787410 878410 607410
             054787 640392 531182
大霸王通用码  108431 16803 16804 17801
丰田跑车通用码  003254  235236
丰田吉普车通用码  837692  405221
(二)解码方法:(主要根据操作等距离按机正面的开关或键)
1.将点火开关(钥匙)至ACC位置(即开匙)
2.同时按住机的电源开关和 1、4、6 键此时屏幕出现 SEC 。
3.再同时按住机的向上键“∧”和“ 1 ”键时屏幕显示△
4.此时可输入通用码前三位数字,三位数字分别从 1 , 2 , 3 键输入。例如要输入 5 , 1 , 2 这三位数,则在“ 1 ”键按 6 次,在“ 2 ”键按2次,在“ 3 ”键按 3 次,(即按的次数比要输入的字多1 ),此时屏幕就会1 ,
5.继续按住向下建“∨”和“1”键,屏幕显示:▽----。
6 .同时,可继续输入通用码的后三位数,三位数字会分别从1,2,3键输入,例如要输入8,1,0这3位数,则在“1”键按9次,在“2”键按2次,在“3”键按1次,此时屏幕就会显示出8,1,0。(按确认键SEAN)。
7.在此一组码已输入机内,如果输入正确,该组码又是对应此机的,那么三秒钟后屏幕变暗,就是说机已被解开。但如果输入错误,或输入的码无错而并不是对应该机的码,机此时是打不开的。屏幕即显示“E1”(E1表示已输入1组码机没有打开,要继续输入第二组码再试,如输入第二组仍未能打开则屏幕显示E2,以此类推,如果连续输入五组码都未能打开,机会自动断电关闭,这里要等15分钟或更长一点时间再从头试解或再用未用过的码来试解)。
8.特殊情况的输入方法:(当同时按下“∧”键和“1”键屏幕显示“∧----一”时为特殊情况)
按照上述程序4输入数字法输入前三位数,等到这三位数字在屏幕上消失,按照上述程序6的输入数字法再输入数字法再输后三位数字。
(三)解码后重新输入新密码的方法:
待机在解码后,同时按住1,6键,然后按1,2,3键分别输入你所设定的新密码(限三位数),输入法同上述一样。
注意:
打开点火开关(ON)位置,如果音响显示SED《本机的三位码没有锁死》操作如下:
1、直接按(△键和1键)从1,2,3,键输入任何码,按确认键(SEAN)。然后在从1继续操作等到本机完全锁死。
2、按1,4,6键按开关,这时本机可以起动。
4、丰田大霸王子弹头音响解码方法
大霸王(PREVIA)子弹头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90年代生产的轻型客车中的一种,在其音响系统中,丰田公司设置了ANTI-THIEF SYSTEM,即防盗系统。
1. 密码的设定
(1) 打开点火开关至“ACC”,音响系统处于关闭状态。
(2) 在将标有数字1和6预先设定电台按钮按下的同时,打开并按下“PWR  ,VOL(电源、音量)”按钮,液晶显示屏就会出现“SEC(密码)”字样。
(3) 按下预先设定电台按键“1”左侧的“TUNE SEEK(音调选寻)”的同时,按下预先设定电台按键“1”,“— — —”将会显示在液晶显示屏上。
(4) 通过重复按动标有数字“1”“2”“3”的预先设置电台按键,输入你的辨识码。例如,如果设定数码为210,则需要重复按下“1”键3次,(因为6第一次显示0,第二次显示1,依次类推),重复按下“2”键2 次,按下“3”键1次。
(5) 当你所输入的辨识密码显示在液晶屏上时,按下预先设定电台按键右侧的“SCAN(扫描)”键,直至“SEC”出现之后“SEC”将会自动消除,表明设定工作已经完成。
若在设定过程中出现错误,“ERR(错误)”将会在“SEC”显示之前显示在液晶屏上,此时就要从第3步重新开始。
一旦系统设定,防盗指示灯将会在点火开关关闭时一闪一亮,在点火开置于“ACC”时,显示屏上会显示“SEC”。
2.取消密码
若因某种原因,需改变已设定的密码,则要按下列步骤先取消原密码。
(6) 重复1(1)_(4)步骤。
(7) 当辨识密码显示在液晶显示屏上时,按下“SCAN”按键,直到“— — —”显示在液晶屏上,随后“— — —”将自动取消,表示取消密码工作已经完成。
如果在此过程,输入按键有失误,“ERR”也将会出现在液晶显示屏上,“XERR”前的X代表你输入已经出现几次错误,但至多可以错9次,当第10次时,防盗系统将会起作用,自动将音响系统锁定,液晶显示器上将显示“HELP(求助)”信号,音响系统将完全失去工作能力,此时指示灯也将点亮,出现此种情况,就应及时与经销商联系。
3.解码
如果电源从音响系统中断开,防盗系统也将被激活而起作用。防盗系统起作用时,即使音响系统重新供辨识号码,对音响系统进行解调,从而使用系统工作。
(8) 以上(3)—(4)步骤。
(9) 当你输入的辨识密码出现显示屏上之后“SEC”熄灭,从而表明音响系统已能正常工作。

楼主:
第二章 欧洲车系
第一节 宝马车系
1、宝马(BMW)音响锁止的解码操作程序
解码操作程序(一):
首先将点火开关开启后,音响电源操纵开关置于ON位置,如此时音响面板内的液晶显示屏为“CODE”的字样时,则表示音响因某种原因已被锁止(音响BATT)电源瞬时中断,或蓄电池供电中断,及蓄电池电压过低等。
解码操作程序(二):
此种车型的音响解锁密码为五位数,输入密码时,利用音响装饰面板中的6个预置电台存储键,兼做音响的解码操作输入按键。
解码操作程序(三):
例如输入密码13786的方法为: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的1键,观察液晶显示出1为止。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的2键,观察液晶显示出3为止。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的3键,观察液晶显示出7为止。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的4键,观察液晶显示出8为止。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的5键,观察液晶显示出6为止。
解码操作程序(四):
如经以上操作输入的密码正确无误后,即可按动电台频率搜索键,选出欲要收听的电台频率信号,此时则表示该音响解锁成功,音响恢复原设计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输入不正确的密码,则会听到“嘟”“嘟”的蜂鸣音,这时应停止输入错误密码,而应重新按解码操作输入程序输入正确的密码进行解锁,但是如果三次输入的密码均为错误时,则需耐心等待1小时后,才能重新按解码操作程序输入正确的密码进行解锁。
2、宝马轿车音响解码方法(一)(通用码)
1.先锋公司机型:
通用密码是:34516,开机后分别在3,4,5,1,6各键按一次即可解开。
2.菲利浦公司机型:(通用密码是:1118)
1)换集成块(只有一个在线路板上)换时注意旧件的缺口及它的方位,装新件时要按旧件方位。
2)换上集成块后,输入密码“1118”开机后分别在“1”键按三次,“8”键按一次即解。
3.阿尔派机型:BMW  MODEL,NOCM59031:P/NO82111,467,024
1) 接元件TD的1,3,6或切除左边所有线脚,(如图1)(这里只讲切除)。
2) 切除TD脚后,要连续外接电源(12V电池),如上图:电池的正极要接在机身后接线盒的5号,9号脚上,(各拉一条线至正极)电池负极接在机身上即可。
3)跨接线路板上的两个最大焊点三秒。(如图2)
4)屏幕显示“CODE”为锁机,直接输密码“62463”即可解开。
即分别按6,2,4,6,3键各一次。
3、宝马轿车CM5908型音响解码方法
当打开音响后盖时,可以看到如下图所示的电路。首先把烙铁烧热,然后用烙铁把0,1,2,3,4,5这些点上有焊锡连接的地方,全部用烙铁断开(注:用烙铁断焊点时,烙铁一定要从电源上取下,不可以使用功率过35W的烙铁,如果在修车载电脑时,
甚至要求使用恒温或调温烙铁)。
这两种型式不管哪一种,处理方法都一样。当把所有焊点全断开后。再进行相应的连接,连接的点不同所得出的密码出不同。
密码:45623=0,1,2,3,4,5各焊点的分别连接。
密码:35332=0,2,3焊点分别连接。
例如:把“0”用焊锡连接,再把“2”焊连,最后把“3”焊连,那么现在就可接上电源,输入“35332”。这组数字就是本机现在的密码。
第二节 奔驰车系
1、奔驰S500,S320,S600轿车音响解码方法
解码操作程序(一):
首先将点火开关开启后,音响电源操纵开关置于ON位置,如此时音响面板内的液晶显示为“CODE”并伴随有字母中“C”的不断闪烁,则表示该音响因某种原因已被锁止(音响BATT电源瞬间中断,或蓄电池供电中断,及蓄电池电压过低等)。
解码操作程序(二):
例如输入密码18223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1键,观察液晶显示屏显示出1为止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2键,观察液晶显示屏显示出8为止。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3键,观察液晶显示屏显示出2为止。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4键,观察液晶显示屏显示出2为止。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5键,观察液晶显示屏显示出3为止。
解码操作程序(四):
如经以上操作输入密码正确无误后,随即液晶显示屏上会出一个电台的频率,此时则表示该音响解锁成功,音响恢复原设计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输入的密码不是正确的密码,当输入完毕后,液晶显示屏仍然会出现“CODE”字样,这时可重新输入准确密码,如3次输入的密码均为错误密码,液晶显示屏显示会出现“WAIT”字样。当出现此字样,需要等待10分钟后,重新输入正确密码进行解锁。当出现6次输入错误密码时,则需等待60分钟以后方可重新输入正确密码进行解锁。
2、奔驰S320,S420音响锁止的解码操作程序
解码操作程序(一):
将点火开关开启后,音响电源操纵开关置于ON位置,如此时音响面板内的液晶显示屏显示为“CODE”,则表示该音响因某种原因已被锁止(音响BATT的电源瞬间中断或蓄电池供电中断,及蓄电池电压过低等)。
解码操作程序(二):
利用音响装饰面板中的10个预置电台存储键,1U,2U,3U,4U,5U,6U,7K,8M,OL兼做音响的解码输入按键。
解码操作程序(三):
例如:输入密码6873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1U,6次,液晶显示屏会显示6。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2U,8次,液晶显示屏会显示8。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3U,7次,液晶显示屏会显示7。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4U,3次,液晶显示屏会显示3。
解码操作程序(四):
如经以上操作输入的密码正确无误后,音响液晶显示屏就会自动显示一个电台的频率,此时则表示方音响解锁成功,音响恢复原设计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输入的密码不是正确的密码,当输入完毕后,液晶显示屏上仍然会出现“CODE”字样,这时可重新输入准确密码,如3次输入的密码均为错误密码,液晶显示屏将会显示“WAIT”,此时表示音响被锁住24小时不能重新输入密码,待液晶显示屏中的“WAIT”出现闪动后,表示又可重新输入正确的密码。
3、奔驰280SE,560SED音响锁止的解码操作程序
解码操作程序(一):
将点火开关开启后,音响电源操纵开关置于ON位置,如此时音响面板内的液晶显示屏显示为“CODE”,则表示该音响因某种原因已被锁止(音响 BATT 电源瞬间中断或蓄电池供电中断,及蓄电池电压过低等)。
解码操作程序(二):
利用音响装饰面板中的6个电台存储按键,兼做音响解码输入按键。
解码操作程序(三):
该音响解锁密码为四位数,例如输入密码:8762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1,8次,液晶显示屏会显示8。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2,7次,液晶显示屏会显示7。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3,6次,液晶显示屏会显示6。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4,2次,液晶显示屏会显示2。
解码操纵程序(四):
如以上操纵输入的密码准确无误后,再按下音响装饰面板中的电台频率搜索键(∨∧)上键(∧),稍等片刻,音响的液晶显示屏上会自动显示出一个电台的频率,这时则表示该音响解锁成功。音响恢复原设计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输入的密码不是正确的密码,当按动音响液晶显示屏旁的(∧)电台频率搜索按键后,液晶显示屏会出现“----”字样。这时则表示该音响解码失败,则需重新输入正确密码进行解锁,但如果是三次输入密码均为错误密码时,只能耐心等待一小时后,才可重新输入正确密码进行解锁,当连续输入十九次错误密码后,该音响将会被永久锁止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该音响还具有不同功能:
    取消防盗功能:操作程序为在将音响电源开关关闭的同时,按住音响装饰面板中的预置电台存储键“1”和“4”键不放,而后,又重新将音响电源开关开启,观察晶显示屏会显示“CODE”字样,这时可放开“1”键和“4”键,观察液晶显示屏会显示”0000“字样后,该音响防盗功能即被取消。
能重新启用,操作程序为:在将音响电源开关关闭的同时,按住音响装饰面板中的预置电台存储键“1”键和“4”键不放,重新将音响电源操纵开关开启,这时液晶显示屏会显示“CODE”字样后,停留片该消失,经以上操作后,音响的防盗功能又被重新启用。
4、奔驰300SE,500SE音响锁止的解码操作程序体
解码操作程序(一)
首先将点火开关开启后,音响电源操纵开关置于ON位置,如此时音响面板内的液晶显示屏显示为“CODE”则表示该音响因某种原因已被锁止(1 BATT电源瞬间中断或蓄电池供电中断及蓄电池电压过低等)。
解码操作程序(二):
此种车型音响的解锁密码为四位数密码,利用音响装饰面板中的10个预置电台存储键,兼做音响的解码操纵输入按键。
解码操作程序(三):
例如:输入1866的方法为: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的1U键,液晶显示屏会显示出1为止。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的2U键,液晶显示屏会显示出8为止。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的3U键,液晶显示屏会显示出6为止。
按动面板操作存储键中的4U键,液晶显示屏会显示出6为止。
解码操作程序(四):
如经以上操纵输入的密码正确无误后,音响液晶显示屏就会自动显示一个电台的频率,此时则表示方音响解锁成功,音响恢复原设计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输入的密码不是正确的密码,当输入完毕后,液晶显示屏仍然会出现“CODE”字样,可重新输入准确密码,如3次输入的密码均为错误密码,液晶显示屏会显示“WAIT”字样,当出现此字样时需等待15分钟后才可重新输入正确密码进行解锁,当出现9次输入错误密码就必须耐心等待24小时后,方可重新输入正确的密码进行解锁。
5、奔驰BE143 BE149 系列轿车音响解码方法(通用码)
(一)机型
1、0780(此机型无防盗系统)
2、EB1430  EB1431  EB1432  EB1436……
此类机型的密码均为“5410”
3、EB1490  EB1491  EB1492  EB1493……
此类机型的密码均为“64313(机型号一般要把机取出后在机身上可找到)
(二)解码方法:
(第2、3类型号机的解码方法都一样)
1、换集成块(即芯片有八只脚的小方块)
在机底的红路板上把集成块找到并拆掉换上新集成块,在换的过程要注意旧的集成块的缺和上面的字母编号在线路板上的位置和方向是对的。装新的集成块一定要照旧的一样装上去。
注:奔驰机一般有两块集成块,只要把前边的一块换掉便可。
2、换密码
集成块换好后,把音响的开关打开,屏幕显示CODD即锁机的意思,这时直接输入密码,第2类型的要输入“5410”,第3类机输入“6413”就可解开。
直接输入密码的方法如图:
1 2 3 4 5 6 7 8 9 10

5 4 1 0
如果要输入“5410”分别在

6 4 3 1 3
则分别在

输入密码后,如果是在车上操作的,屏幕显示FM或AM886……(即波段和频率)表示机已解开。
如果是在工作台上操作的,屏幕则显示E2,表示机已解开。
注:音响解开后,刚才输入的密码就是这台机今后的密码。
6、奔驰280SE、560SE 轿车音响解码方法
型号:BOSCH(波世)BLAUPNKT ESSEN CR43
(一) 解码步骤:
1、屏目上显示“CODE”,表示音响已锁止。
2、按调谐预置“1”键,显示屏上显示“0000”;
3、6个调谐预置键中1、2、3、4兼做解码键,例如密码是“5482”,先从左边第一位输入,按“1”键5次,显示屏上出现“5”,再按“2”键4次,显示屏上出现“54”,现按“3”键8次,显示屏上出现“548”,4位密码都输入后,显示屏上显示输入的密码。
4、按“上下(∧∨)”键上部,稍后显示屏上自动显示1个电台频率,音响被解开,如果输入的是错误密码,按动“上下”键上部后,显示屏上会出现“————”字样,这时可重新输入密码,当输入3次错误密码后,音响将在1小时内不能输放,在此期间一直打开音响,当输入19次错误的密码后,显示屏上将出现“OFF”表明音响被永久性锁止。
(二) 取消防盗功能:
1、将音响关闭,同时按住“1”键和“4”键不放开;
2、打开音响,显示屏上显示“CODE”;
3、同时放开“1”键和“4”键,显示屏上显示“0000”;
4、进行上面1中步骤3、4的操作,防盗功能将被取消。
(三)  重新启用防盗功能:
1、把音响关闭,同时按住“1”键和“4”键不放开;
2、打开音响,显示屏上显示“CODE”,随即消失,音响防盗功能被重新启用。
7、奔驰S500、S600轿车音响解码方法
(1)打开音响,显示屏上显示“CODE”字样,其中字母“C”不断闪烁,表示音响锁止。
(2)6个调谐预置键兼做解码键,例如密码是“15342”,先从左边第1位输入,按“1”键,显示屏上出现:“1”,再按“5”键,则出现“15”,5位密码都输入后,显示出现“15342”,随即显示屏上显示1个电台频率,音响被开。
(3)如果输的是错误的密码,显示屏上又显示“CODE”,这时可重新输入码,当输入3次错误密码后,显示屏上显示“WAIT(等待)”,音响在10秒内不能输入,在“等待”期间应一直打开音响;当再次输入3次错误密码后,音响再次“等待”10秒;当又一次输入3次错误密码后,音响将“等待”60秒,以后都是这样。
8、奔驰轿车音响解码方法
适用:BE1430  BE1431  BE1432  BE1468  BE0876  EB2340  EB2140  EB1319型号
如果有正确密码,将其输入然后按“★”或“SEEK”或“AUTO”任何键都可以。如果输入三次密码本机将锁定15分钟,屏幕显示“WAIT”,连续给本机供电15分钟后。屏幕闪烁“CODE”就可以再进行输入密码,如果连续9次输入错误密码,本机将进入24小时锁定状态。屏幕显示“WAIT”,连续通电,不可关机,直到屏幕闪烁“CODE”后。可再次输入密码。如本机屏幕显示“E2”,说明本机功放机有问题或功放机无电源。
BE1430  BE1431  BE1432  BE1468  BE0876  BE2340  BE2140  BE1319 需专用编程器。所用防盗芯片型号:85C82,可代用防盗芯片:24C16  24C02。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章 欧洲车系
第一节 宝马车系
1、宝马(BMW)音响锁止的解码操作程序

谢谢,有空研究下。

网友:
先标记一下,以前用到再来看

网友:
都是高级车,开高级车的都不动手只认4s,所以这些不适合大家用吧,呵呵

网友:
这个有用,哪天买个高级车,可以试下

网友:
看不到了,为什么呢?你们怎么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