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做修了个对讲机充电器

楼主(2014-09-24):
一个对讲机充电器进水后不充电..拆开后发现一个9014三极管有明显烧坏..没有对应型号从另一个电路板上拆了个8050代换,试通电指示灯不亮量输出也没有,有点怀疑是另一个三极管13001坏就拆下来量了一下,用表量三个脚都是无穷大,正好有个节能灯电路板上有个13003就试着换上..通电测试输出正常.因为身边没有对讲机试充电,明天拿单位试充一下电..我想应该是修复了吧...

楼主:
修好的充电器........

修复的充电器

修复的充电器

网友:
对讲机充电器一般都很简单,实在修不好,直接换个剪线的电源上去就行了

网友:
测量输出电压了吗?

网友:
鼓励新人发帖,如果帖子照片更详尽一些本版必定最高分 加亮加精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