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介200A蓄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4-09-25):
现在用的说带修复功能,感觉充电池后不耐用,用在换了个新200a的汤浅电池,想找个充电器

网友:
充电电流至少要20A,对充电器要求有点高了

网友A:
买一个现成的吧。

网友B:
是想充一个200AH的汤浅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想充一个200AH的汤浅电池吗?

是的,现在用的感觉充不满电

网友C:
是200AH(安培小时)电池的充电器?还是输出200A电流的充电器?

网友:
多高电压??电源电压?给你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200AH(安培小时)电池的充电器?还是输出200A电流的充电器?

是200AH(安培小时)电池的充电器

网友:
20A电流,建议直接上可控硅的了

网友:
上SCR成本有些问题,变压器需要30AX??一个系数至少800W--成本不低,还不好用。如果只有12-24V输出那就不如开关电源了。不知道他的电压,12V 与220V充电器差得远了去了。

网友:
你是UPS用的吧?

网友:
买一个二手的24V350W开关电源,换上外置电位器,调至输出电压13.8-14.3V,电流在20A以下,这样花钱少,省时省力,合用。

网友:
到目前都不知道他的电池电压。没办法。

网友:
200安蓄电池,多少电压?是铅酸的吗?还是……?

网友:
我们这里好像有30A的,12-24v两档开关,充电电流可调的开关电源充电器,他们充100A的电池很好用

网友:
我有个 给48V200A蓄电池 充电的 充电器  带检测   修复  功能     外壳 没了就剩  内部 电路板了

网友:
直接上可控硅充电机220V直接整流没多少钱的

网友:
20a整流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现成的吧。

有的标称30A或50A的.实际上电流连10A不到,选购时一定要注意!

网友:
最好充电电流是20A,当然了,自制也行,输出电压14.4V---14.9V.输出电流20A----50A都可以的。

网友:
搞个大功率的通讯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楼主自己也没搞清楚电池的电压是多大的,只知道容量是200AH的,估计一般是12V的,那么楼主就按12V的铅酸电池来选充电器,注意充电电流要大于20A即可。

网友(2014-11-05):
本人用EPSON HD-2440的基站电源改可调1-29V电流0-40A.原本是24V电池充电的

网友:
买个二手洋垃圾,绝对比国产强,200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