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什么变压器

楼主(2014-09-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主没用万用表测一下绕组的电阻就接线了?高手

看外观凭经验220V应该接在2根绿线上,黑线是2根红线的中心抽头,接线之前一定要用表测一下。

网友:
   量下各个的电阻大致可以判断初级,次级了

网友:
变压器有可能已经挂了。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正解。

网友:
1.两个绕组各自都要有电阻
2.用交流电压档测量

网友:
万用表测电阻吧

网友:
应该像2楼说的一样,红黑应该是双12V组成24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哥们了 我把变压器装回去了 搞得烧了两次保险 不敢搞了

不懂情况下 在回路串联一个灯泡最为安全!50W左右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情况下 在回路串联一个灯泡最为安全!50W左右即可

赞---------------------

网友:
红线明显在里层,应该是初级绕组,黑线是屏蔽层或者抽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