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二次变频短波收音机

楼主(2014-09-25):
经过近半个月的电路筹划,今天暂告以段落,试验结果比较满意,特此发表。
当然鉴于业余条件的限制,比如测试设备等的限制我用的第一中频比较低些,这是第一本振是LC振荡器,频率太高稳定性不好保证。当然理想的方案还是用频率合成器提供更高频率的第一本振更好。

经过收音试听,灵敏度和分离度超过去年的做的带调谐高放一次变频收音机,音质超出预期,圆润有蓬蓬声。

图片中的高频头板是用的成品汽车收音机高频头组装的,用来完成FM/AM的接收,与本次做的二次变频收音机放到一个机箱内。

电路在设计之时主要考虑的是选件容易,调试简单,安装完毕调试时先用电视机遥控器调第二中频为455KHZ,然后调一下第一中频中的B4磁杆使声音最好即可。其他如AGC调整不再赘述,比较简单。

补充内容 (2014-9-25 17:45):
如果有人仿制,建议用大些的板子做以减少二次变频造成的串扰,无法实施屏蔽的情况下建议B1,B2,B3,B4都用T50-6或T37-6磁环来做,因为磁环的磁泄漏很小。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超过一次变频的机器,工艺上的要求是做完全屏蔽,即将每一个频率部件都充分屏蔽起来,输入/输出相互隔离,一变频、一中放各自单独屏蔽,二变频和二中放则可用一台合适的收音机代替,若组装在一起,二变频和二中放也需要独立屏蔽。输入/输出的接线亦做完全屏蔽,这样才能尽最大可能减少互偶合产生的不良影响。

网友:
我和楼主的思路一样,曾经用录音机拆的TA7640收音板子做短波一次变频,一中频改成1.7MHz后,经同轴电缆传给汽车收音机中波段接收,效果十分理想。可以断定你的二次变频机一定不错。

网友:
楼主又出新机了

网友B:
磁环是B1\B2吗。导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环是B1\B2吗。导磁多少

点击放大电路图,里面有文字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击放大电路图,里面有文字说明。

哦,是有,T50-6是导磁多少的,50吗。

机箱特别漂亮,复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一次变频的机器,工艺上的要求是做完全屏蔽,即将每一个频率部件都充分屏蔽起来,输入/输出相互隔离, ...

正规做二次变频是要各部分屏蔽的,或者用大板子尽量拉开距离,我的机箱之允许做这么大面积的板子,比较幸运暂没可察觉的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是有,T50-6是导磁多少的,50吗。

机箱特别漂亮,复古。

http://toroids.info/T50-6.php

网友C:
很好的制作!又有进步了!
不过第一个10.7M滤波器输入端串430欧电阻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制作!又有进步了!
不过第一个10.7M滤波器输入端串430欧电阻没明白

这个兼顾NE612输出到10.7M滤波器阻抗匹配的问题,10.7M滤波器的输入阻抗大约三百多欧,实际上这里用430欧也没完全阻抗匹配,要严格匹配起来要用变压器了(输入1.5K,输出330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兼顾NE612输出到10.7M滤波器阻抗匹配的问题,10.7M滤波器的输入阻抗大约三百多欧,实际上这里用430 ...

感觉这个地方应该首先考虑滤波器的阻抗匹配。
NE612阻抗不匹配,损失的是增益;滤波器输入阻抗不匹配,损失的是滤波曲线。滤波器的滤波曲线是在输入/输出都阻抗匹配的情况下测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地方应该首先考虑滤波器的阻抗匹配。
NE612阻抗不匹配,损失的是增益;滤波器输入阻抗不匹配,损 ...

恩,应该是这样,不过我看了几个成品的电路也是没严格去匹配,估计是对电路整体影响不大吧,如果以后再就做成如下两种方式

网友:
是短波吗?频飘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