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星CH7140离合器拉线问题

楼主(2014-09-25):
北斗星CH7140离合器拉线换了新拉线使用一年不到又开始踩起来感觉阻力大还感觉有点嘎嘎的硬死的感觉,加润肤油也没有多大效果,拆下来也看不到什么问题,既没有生锈又没有破损,换新就舒服了,证明是拉线问题,八万公里已经第五跟了虽然不贵但是换起来有嫌麻烦,请问有没有好办法,如加点什么进去。

网友:
拉线质量不好中间可能有断丝了

网友:
往里倒汽油或煤油清洗,晾干,试试

楼主:
好的,试试看,拿下来后就这样拉拉又感觉蛮顺滑,所以搞不懂。

网友:
走势有没有死弯?钢丝中间有没有断丝产生的毛刺?新线时打润滑,然后两头封闭,这样会好点

楼主:
好像那时候听说过这种拉线有一种专门的什么润滑的东西有没有怎么一回事。

网友:
离合踏板摩擦部分上点黄油, 轴也是, 拉锁钩哪里也抹一点,  ,拉锁最好要那种 拉索与外套之间,有尼龙套隔离的,感觉就好一些,也耐用一些,普通的是 拉锁钢丝直接和外套的钢丝圈直接摩擦的 这种用了一段时间就涩了,  拉锁最好别放油   除非必不得已   放油应该使用凡士林,用气枪一点一点的吹进去。  黄油就不用了,不好对付。用了几年吉利夏利 对付这离合拉锁有一套了

楼主:
不知道这个车离合器线有没有带尼龙套的,有的话肯定好点。

网友:
除了线本身之外,自由行程是否调整合适?

网友:
角度问题,弯曲大阻力大引起的,安装的时候里面,多滴点机油。

网友:
一年换2根,不用离合将就了一个多月。找本家一兄弟捎了根带尼龙护套的才15元。一年多了,如丝般顺滑……

网友:
最好是换了,半路要是断啦就麻烦啦.

楼主:
11l楼的朋友那里有买带尼龙套的北斗星离合器拉线,告知一下。

网友:
把离合器踏板 改了 我的就改了  不花一分钱  自己动手就行  网上有教程  照着做 就行 这是北斗星的通病

楼主:
是啊以前我好像在那里看到过,现在想再看看,找不到不知道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