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热机失色的维修(精选)

楼主(2014-09-26):
    本人前不久在论坛购得一台夏普XR-H325SA投影机,原卖主说机无拆修?就是通电开机后几分钟失去颜色.后与原卖主讲价以三百八十元成交。在收到货后开箱心就凉了大半,外观一看就知道这机已经过无数的专业人士修理过?在封条处有四张重贴的封条,但都是开封后断成二半的残留片。
   不得已通电试机,在灯光启动后三分钟就失去颜色,而且灯泡总是闪动。只能关电停机开盖检查,这一开盖真是吓了一跳?里面的螺丝就少了五个,有些零件不其。灯泡反光碗就像是地图一样条条抹痕。主板都变形弯曲了? 只好一件一件拆卸清理卫生。然后再安装调试故障以旧。检查测量了所有部件与接线、发现插座的黑线、红线、黄线、兰线等都有调过。一般黑线为公共地线,红为正,只好拆下插头重新排列连线。排好线后试机风扇可以根据热度调整转速了。但失色故障以旧存在。
   很伤脑筋。去百度搜索根本没有这故障的网页?因水平有限未能查找到失色的原因,什么都查过就是无法解决?要查出问题相当难。可以说这机连专业维修人员都无法解决才当废品机卖的。搞得精彼历尽之下只好放弃了。前几天再拆下主板,用高倍放大镜小心慢慢的查找,终于查到一个贴片电解电容的一个脚拆断,查到一个玻封二极管破裂,这个电容的脚不是全断。当热机时这个电容受热在饱和充电的情况下。就会移位。一旦移动了那个断脚就会离开原位从而分开了。这时投影机就失去了彩色。当冷机时电容又回到原处。你怎么检查怎么测量都是通的。我立马换上同值的电容和二极管,通电试机连续用了一个多小时都没失色。大功告成。终于修好这台机。
   一般二手机,开过封条的维修难度要大很多,要买还是买没开过封条的机。发表本贴只是供坛友交流。并无商业之目的。水平有限望见凉!

楼主:
顶上去让更多需要的人看到。

楼主:
维修精华没人帮顶??

网友:
论坛的人不厚道呀,恭喜楼主维修成功

楼主:
谢谢!也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有照片就更加好了!

楼主:
是的!当时也没想到要发上来交流?谢谢帮顶!

网友:
维修给别人修过的烂机很有成就感。其实这些修东西的一般也不会很深入的检查,毕竟费老大劲不赚几个钱。修不好拉倒

楼主:
是的!你说的很有道理。当时我也是用万能表量来量去。实在没办法了就丢在一边没心情了。过了几天才又拆下主板细心检查。竟然是一个电容坏事?主板受热后就会移位。颜色就没有了。非常难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运气,,1

维修不能靠运气?这只是特殊个案,没想到主板受冷热变化产生的故障?一般情况下这故障很难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不能靠运气?这只是特殊个案,没想到主板受冷热变化产生的故障?一般情况下这故障很难测量。

hh哈哈,去年在坛子里收了一个4路硬盘录像机,不开机,搞了好几次都没搞好,就是供电有问题,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电容换了一遍,没办法了,

网友:
一个值得学习的方法。

网友B:
楼主好厉害啊,请问楼主一个问题,我有台奥特玛投影仪开不了机,电源指示灯黄色,按一下开机按钮,电源指示闪一下,,其他无反应,这是什么故障,请叫维修思路,内部5v 3.3v 12v都正常。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厉害啊,请问楼主一个问题,我有台奥特玛投影仪开不了机,电源指示灯黄色,按一下开机按钮,电源指示 ...

这个问题已断定不是CPU微电脑芯片损坏,先检查连接线是否有断开?投影机的工作流程是;CPU通电后待机,在开整机电源后,连接CPU的所有接线都会有回流信号指令才正常开机。你先检查外围。慢慢排查接线。如果是二手机就要检查接线的正确性。有些机人为的调乱接线。所有的接线都是用颜色区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断定不是CPU微电脑芯片损坏,先检查连接线是否有断开?投影机的工作流程是;CPU通电后待机,在开 ...

谢谢您的回复,连接线没有问题,2个风机线,一个遥控器线,还有一个灯泡温度保险的线,还有就是点灯线,操作面板的线,色轮线。主板上就是这些线了,连接都正确!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顶一下!

网友:
我现在也在对投影机非常有兴趣,楼主的帖子很有启发。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连接线没有问题,2个风机线,一个遥控器线,还有一个灯泡温度保险的线,还有就是点灯线,操 ...

看似正确其实不然。你先按颜色区分线类。比如风扇是以机内温度来调节风速的。虽然开机风扇会转但不能调节风速?一旦受热严重机就会自保停机。这只是一个事例。建议你还是从外围检查。

网友C:
一个值得学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值得学习的方法

为大众服务是本人的心愿!

网友:
买二手机就又有心理准备的,否则会造成想不开的疙瘩,

网友:
投影机手上有4台,学习收藏了

网友D(2014-10-27):
俺有个东芝 TDP-SP1 用着好好的,搬家后就不好用了,通电黄灯亮,按一下绿灯亮一下就没反应了,把灯拿出来看了下没啥问题,请帮忙指点下,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有个东芝 TDP-SP1 用着好好的,搬家后就不好用了,通电黄灯亮,按一下绿灯亮一下就没反应了,把灯拿出来看 ...

什么的灯色我说不出所以然?请说清楚什么按健亮什么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的灯色我说不出所以然?请说清楚什么按健亮什么灯?

谢谢指点,我今天拍个照片来看看

网友E:
投影机的维修资料很少,楼主维修很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投影机的维修资料很少,楼主维修很仔细。

如名位喜爱,本人将陆续上传投影机维修十故障,请留意维修栏。

网友:
好资料,望楼主多多上传,在下谢谢了!

楼主:
谢谢帮顶!相互交流。

网友:
谢谢楼主介绍的经验,一般这种故障大都是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

网友:
有时候是这样的,急着想修好就是不好,放几天突然来灵感就ok了

楼主:
顶给有用的坛友看!

网友(2014-12-23):
学习了,顺便赚个积分。

网友F:
老兄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那台投影机能不能帮我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兄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那台投影机能不能帮我修下

你那台什么型号投影机?维修专区贴供论坛交流。可以在些提供意见和见意!你把故障说清楚。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那台什么型号投影机?维修专区贴供论坛交流。可以在些提供意见和见意!你把故障说清楚。

前段时间跟你说过.爱普生emp83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跟你说过.爱普生emp830

爱普生emp830是3 LCD机。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有几个。一;风扇问题,风扇轴太紧缺油,开机时风扇会转但不代表正常转动。二;点灯板问题,主板无法得到点灯信号以故障报错。三;接口线故障,与主板相连的接线插座松动。你最好先检查这些再试试。

网友:
我是菜鸟一个.打开看了一下不敢往下拆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爱普生emp830是3 LCD机。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有几个。一;风扇问题,风扇轴太紧缺油,开机时风扇会转但不代 ...

老兄能不能帮我修理啊.价钱你说

网友F:
本地没有修的地方.你说个价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地没有修的地方.你说个价看下

零件费用是不值的,关键还是修理费。一般投影机维修的价格相对会贵一点?正常情况下三四百元。但你这个又要双程运费?所以说;你没必要这样做?你把这个重新拿到论坛卖掉再买一个能够使用的就可以了。何必花费这个没必要的钱呢?

网友G(2015-01-24):
我有个3LCD的投影 开机过一会整个画面就偏红色了。。。。 闲置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3LCD的投影 开机过一会整个画面就偏红色了。。。。 闲置中呀。

这个是主板上色通道电容变值造成的。

网友:
我看集成度很高呀,基本都是固态的电容,这个不好测量吧

网友G:
ASK的,一大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ASK的,一大块板,

色通道上。你要弄清楚是那个液晶显示片出来的偏色?这几个贴上可以找到如何处理

楼主:
过年了顶一下给有用的和要处理问题的坛友看贴。

楼主:
年前最后顶一次给需要的人观赏!

网友H:
楼主做到的是维修人员很难做到的细,只有细心才能有结果。像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做到的是维修人员很难做到的细,只有细心才能有结果。像楼主学习。

发贴的目的是给那些玩友们提个醒。其实有些故障是很容易测量和发觉。因为粗心而当了废品。。。。

网友I(2015-05-17):
去年在本坛买了台夏普XR20-XA,现在是开机10多分钟后亮度闪动、缺色,指示灯闪烁,关机一会后开机正常10多分钟问题再次出现。楼主看看如何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去年在本坛买了台夏普XR20-XA,现在是开机10多分钟后亮度闪动、缺色,指示灯闪烁,关机一会后开机正常10多分 ...

说实话这个问题不是很难修理,只要有一点点动手能力的人都能手到病除。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这个问题不是很难修理,只要有一点点动手能力的人都能手到病除。

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没问题!去主题下面的评分选项加分吧!加多少说多少?处理问题私下见短信聊。

网友J(2015-07-26):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去主题下面的评分选项加分吧!加多少说多少?处理问题私下见短信聊。

我有一台lcd机器开机后大红色底,上面有紫红色闪烁,菜单稳定不住,紫红色一闪烁菜单就消失,有菜单的时候有图标是浅黄色,没有发现其他染色出现。请兄弟指点一下故障原因,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台lcd机器开机后大红色底,上面有紫红色闪烁,菜单稳定不住,紫红色一闪烁菜单就消失,有菜单的时候 ...

去评分吧!应主题!

网友:
楼主投影维修大神!

楼主:
谢谢上面顶帖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G:
ASK的,一大块板,

ask,美投神的吧?这个机器液晶片老化的较多见!

楼主:
窜上去一点!让需要的人看看。

楼主(2015-11-20):
回正玩机的朋友论坛维修帖经验谈!

网友:
人好运气就好,好人就是副将!

网友K:
不错,小问题更能处理

网友L: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L: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

不是我维修成功。如果这样都要恭喜的话?那我天天都是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小问题更能处理

大问题一样处理。

网友M(2016-01-09):
学习了。最怕的是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最怕的是软故障

软故障有什么好怕的?其实也没什么软故障。

网友:
楼主高手啊。问一下机器图像发黄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N:
楼主我有一台松下的工程机,07年的型号我忘了,很大,单位礼堂用的,能不能帮助清理一下灰尘?完全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我有一台松下的工程机,07年的型号我忘了,很大,单位礼堂用的,能不能帮助清理一下灰尘?完全清理

没问题!但还是要你动手。我指点你怎么做!

楼主(2016-03-17):
顶上一点让需要的朋友看看!

楼主(2016-05-06):
有用的帮顶,让后来者居上!

楼主(2016-08-17):
做维修一定要有细心度才能有进步!

网友:
学习了,楼主能否开通个QQ群,培训交流一下

网友:
也正在维修一台投影,学习了

楼主(2017-09-25):
好贴不是经常有,给后来者看看!

网友:
维修技术帖,一定得顶。

网友:
经典作品,学习了

网友(2017-11-03):
佩服版主的技术,学习

网友(2017-12-06):
楼主维修投影机的技术高啊

楼主:
举一事例就是经验。

网友:
谢谢师傅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因失换得,如果不是修好这机器,获得的信心,估计大家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斯蒂尔油锯,当时到手后,是一样的心情

网友:
没想到苍天不负有心人,我拨开乌云,排除困难终于修好了,然而却因此,学习了,油锯工作原理,获得更多的,知识

网友:
现在这台油锯,工作状态非常好,我也很开心,其实这件事耐心+信心才是最重要的,一旦灰心就

网友:
现在这台油锯,工作状态非常好,我也很开心,其实这件事耐心+信心才是最重要的,一旦灰心就game  over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就是有些坛友不地道了

楼主(2018-01-13):
引用 网友O:
投影机的修理因为集成度高所以也变得相对简单很多。主要难点是现在关于投影机的维修资料很少。
我的经验是 ...

有点根据!!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8-05-11):
引用 楼主:
如名位喜爱,本人将陆续上传投影机维修十故障,请留意维修栏。

非常想看到投影机维修十故障,请问楼主从哪个栏目中可以找到,谢谢楼主提示。

网友:
请教楼主和坛友,爱普生投影机能正常开机,但屏幕出现若干竖线条,不知故障原因,请教一下该故障如何排查,谢谢。见照片

网友:
是DLP的吗?可以把DLP心片拆下来,把接触点清洁一下,可能会好。

网友:
谢谢楼上好友的指点。看了看,我这台机器是3LCD,不是DLP那款,其故障如何分析呢?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有一台优派DLP    清灰后几分钟就关机     风扇灯闪烁。。
里面的给灯泡散热的小涡轮风扇不转    买了个换上  风扇转动正常了   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P:
上述问题,恳请楼主帮助诊断诊断,指点指点,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上述问题,恳请楼主帮助诊断诊断,指点指点,谢谢啦!

已短信私自回复你多时!

网友:
呵,收到了,谢谢楼主的悉心指点。(前几天没注意看短信息,抱歉了)

网友Q(2018-08-30):
看了你好几篇帖子了,但找不到评分按钮,是不是不够资格啊?

网友:
看完了楼主的关于投影机的帖子,大有启发。虽说开宗明义不做商业用途,可“评分”去难住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了你好几篇帖子了,但找不到评分按钮,是不是不够资格啊?

你不够资格!分数达不到。

网友M(2018-10-16):
我有台奥图码738的DLP的投影。开机十多分钟后图像变黑白。怀疑过感应头脏。清洗过没有效果。后来有一次无盖子开机变色的时候,无意中对色轮检测头吹了一口气。马上正常。一停下又变黑白,楼主能指点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有台奥图码738的DLP的投影。开机十多分钟后图像变黑白。怀疑过感应头脏。清洗过没有效果。后来有一次无盖 ...

还是色轮检测头故障,用酒精重新清洗感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