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软硬皆施DIY信号发生器DDS上位机AD9851(50)PC端射频信号源音频发生器软件发射

楼主(2014-09-26):
由于业余玩,硬件打造的比较简单,我会抽空侧重于软件的打造,并会不断直播,有什么意见看法欢迎跟帖拍砖

补充内容 (2014-9-27 20:09):
接下来是想说明他能给我们做什么呢?
首先,它是一台频率精准的音频信号发生器,频率步进值0.029Hz范围宽,0--20000(45000000)
其次,它是收音机的信号发生器,中波短波通吃。
再次,它是一台宽频中频扫频仪。....

楼主:
参考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用到的全部硬件在这里:

单片机用的是STC15F104E的8脚的

STC的8脚单片机有直插和SOP两种形式的封装,其中有6个IO口,剩下2个是VCC和GND ,不需要带晶振内部自带有时钟发生电路,在此要说明这种型号的单片机有专用的烧录软件,在宏晶官网都有下载。这6个IO口实际上是我们普通单片机上的P3口,实际编程时也是使用P3.X来实现IO口操作。唯一的不同就是没有硬件的串口,需要用到定时器来模拟(这点不好),但是下载电路和STC的串口下载电路时一样的。不做修改。这个有点费解?下载时用到的是串口形式的下载电路,硬件上使用时却没有串口。杯具啊!  关于IO口的复用功能,除P3.1没有复用功能外,其他引脚均有复用功能。分别是5个外部中断,3个时钟输出,一个复位输入 。芯片默认是不需要复位电路的,上电自复位的。可以通过软件来选择引脚作为复位脚。同时在烧录软件上可以选择低压复位。手册上说的是8种。软件上只显示了6种-不解???让人惊喜的是烧录软件上提供硬件开启看门狗功能。还可以选择看门狗分频级数。还是蛮方便的嘛。。。程序又少了几句话 。最后要说一点的是该种单片机以E结尾的都有EEPROM喔。例如我买的STC15F104E。

楼主:
这个单片机有6个IO口,其中5,6脚(P3^0和P3^1口)用于和电脑通信,该单片机没有硬件串口,所以只能软件模拟。
用这两个脚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还是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接口,这样方便日后的升级。
RXB = P3^0; //定义串口的2个I/O管脚
TXB = P3^1;发送口
//和AD9850/51的通信接口
sbit ad9850_w_clk    =P3^2;//接ad9850的w_clk脚/PIN7
sbit ad9850_fq_up    =P3^3;//接ad9850的fq_up脚/PIN8
sbit ad9850_bit_data =P3^4;//接ad9850的D7脚/PIN25
sbit ad9850_rest     =P3^5;//接ad9850的rest脚/PIN12,
为什么这样安排,这与我焊接的电路板有关,坛友可以自己观察

楼主:
接下来是和电脑的连接,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我用的是U口转串口的那个模块,淘宝只卖2-3元,自己可以看看。芯片是PL2303,是需要装驱动的,在这里就不提供了,买时他给带的

楼主:
好了,该上单片机的软件了,kc环境下c语言编写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BAUD  0xFF40  //38400bps @ 22.1184MHz
#define BAUD  0xFD00// STC15F104的串行波特率9600bps @ 22.1184MHz时钟
sfr AUXR = 0x8E;//定时器模式寄存器
sbit RXB = P3^0; //定义串口的2个I/O管脚
sbit TXB = P3^1;
//和AD9850/51的通信接口
sbit ad9850_w_clk    =P3^2;//接ad9850的w_clk脚/PIN7
sbit ad9850_fq_up    =P3^3;//接ad9850的fq_up脚/PIN8
sbit ad9850_bit_data =P3^4;//接ad9850的D7脚/PIN25
sbit ad9850_rest     =P3^5;//接ad9850的rest脚/PIN12

//-----STC15F104的EEprom用于掉电记忆和脱离电脑工作-------
sfr IAP_DATA    =   0xC2;//IAP数据寄存器
sfr IAP_ADDRH   =   0xC3;//IAP地址寄存器高字节
sfr IAP_ADDRL   =   0xC4;//IAP地址寄存器低字节
sfr IAP_CMD     =   0xC5;//IAP命令寄存器
sfr IAP_TRIG    =   0xC6;//IAP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AP_CONTR   =   0xC7;//IAP控制寄存器
          //写入首地址
#define IAP_ADDRESS 0x0400
#define CMD_IDLE    0//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ENABLE_IAP 0x81//if SYSCLK<24MHz
//-----------------------------------------------

unsigned char TBUF;//RBUF;
unsigned char TDAT,RDAT;
unsigned char TCNT,RCNT;
unsigned char TBIT,RBIT;
bit TING,RING;
bit TEND,REND;
unsigned char TmpF[6]={0x0f,0x00,0x01,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W[5];
unsigned char i,j;
//芯片控制函数
void ad_reset();
void ad_write();
void answer();
//---------------EEprom------------------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void IapIdle();
unsigned char IapReadByte(unsigned int addr);
void IapWriteByte(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
void IapEraseSector(unsigned int addr);
//-----------------------------------------------
main ()
{
         P3=0x03;//初始化管脚口
    TMOD = 0x00;
    AUXR = 0x80;   //timer0 工作在1T模式
    TL0 = BAUD;
    TH0 = BAUD>>8;
    TR0 = 1;
    ET0 = 1;
    PT0 = 1;
    EA = 1;
//初始化串口设置
    TING = 0;
    RING = 0;
    TEND = 1;
    REND = 0;
    TCNT = 0;
    RCNT = 0;
    j=0;
         ad_reset();//AD985X芯片复位准备
//         ad_write();//ce shi
         for (i=0;i<5;i++) W[i]=IapReadByte(IAP_ADDRESS+i);
    for (i=0; i<5; i++) TmpF[i] = W[i];
         TmpF[5]=0x83;
//使芯片开始工作
while( 1 )
   {
    //while (!REND);

        switch (TmpF[5])
        {
        case 0x80://读取
                     //W[0]=0x01;
                         TmpF[5]=0x01;
                     answer();//向Pc发送数据回答
                         //j=0;
        break;
        case 0x81://联机
                     //W[0]=0x02;
                         TmpF[5]=0x02;
                     answer();
                         //j=0;
        break;
        case 0x82://复位
                         //W[0]=0x03;
                         TmpF[5]=0x03;
               ad_reset();
                         answer();
                         //j=0;
        break;
        case 0x83://置频
                //W[0]=0x04;
                          TmpF[5]=0x04;
                ad_reset();//AD985X芯片复位准备
                     ad_write();
                          answer();
        break;
        case 0x84://写入
                //W[0]=0x05;
                          TmpF[5]=0x05;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扇区擦除
                          for (i=0;i<5;i++)
                                {
                                IapWriteByte(IAP_ADDRESS+i, W[i]);
                                }
                          answer();
        //写ISP/IAP/EEPROM数据
        break;
        case 0x85://扫频
                //W[0]=0x06;
                          TmpF[5]=0x06;

        break;
        }
   if(j>=6)
                        {
                        j=0 ;
                        for (i=0; i<5; i++) W[i]=TmpF[i];
                        }
   }
}

//发送数据到串口
void answer()
{
    for (i=0; i<6; i++)//发6个字节
    {
    while (!TEND);
    TEND = 0;
    TBUF = TmpF[i];
    TING = 1;//发送数据到串口
    }
}
//定时器模拟串口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1
{
    if (RING)
    {
        if (--RCNT == 0)
        {
            RCNT = 3;      //复位发送波特率计数器
            if (--RBIT == 0)
            {
                TmpF[j] = RDAT;//保存数据到RBUF
                RING = 0;   //停止接收
                REND = 1;   //接收完成标记
                                         j++ ;
            }
            else
            {
                RDAT >>= 1;
                if (RXB) RDAT |= 0x80;
            }
        }
    }
    else if (!RXB)
    {//检测接收脚电平
        RING = 1; //set start receive flag
        RCNT = 4; //初始化波特率计数器
        RBIT = 9; //initial receive bit number (8 data bits + 1 stop bit)
    }
    if (--TCNT == 0)
    {
        TCNT = 3;
        if (TING)
        {
            if (TBIT == 0)
            {
                TXB = 0;
                TDAT = TBUF;
                TBIT = 9;
            }
            else
            {
                TDAT >>= 1;
                if (--TBIT == 0)
                {
                    TXB = 1;
                    TING = 0;
                    TEND = 1;
                }
                else
                {
                    TXB = CY;
                }
            }
        }
    }
}

//***************************************************//
//              ad9850复位(串行模式)                 //
//---------------------------------------------------//
void ad_reset()
{
ad9850_w_clk=0;
ad9850_fq_up=0;
//rest信号
ad9850_rest=0;
ad9850_rest=1;
ad9850_rest=0;
//w_clk信号
ad9850_w_clk=0;
ad9850_w_clk=1;
ad9850_w_clk=0;
//fq_up信号
ad9850_fq_up=0;
ad9850_fq_up=1;
ad9850_fq_up=0;
}
//***************************************************//
//          向ad9850中写命令与数据(串行)             //
//---------------------------------------------------//
void ad_write()
{
unsigned char ji;
for(ji=0;ji<5;ji++)
  {
                for(i=0;i<8;i++)//写w数据
                {
                ad9850_bit_data=(W[ji]>>i)&0x01;
                ad9850_w_clk=1;
                ad9850_w_clk=0;
                }
  }
ad9850_fq_up=1;//移入始能
ad9850_fq_up=0;
}//完成

/*----------------------------
EEprom 软件延时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x;

    while (n--)
    {
        x = 0;
        while (++x);
    }
}
*/
/*----------------------------
关闭IAP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unsigned char IapReadByte(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WriteByte(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unsigned 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楼主:
接着把电脑端软件发上来供大家拍砖,源代码和功能,原理后面会公布解释的

补充内容 (2014-9-29 16:03):
大家可以先下这个软件去测试,记住是com1口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F104E外部中断触发有bug,软件补丁会影响其他中断的使用,所以价值不大,据说B版纠正,要买STC15F104W ...

感谢这位朋友的建议,这个问题在起初我也考虑过,但从stc的官方pdf看,说是外部偶尔异常,再加之就没有用外部中断(代码中可以看出),想让单片机只是实现传递指令的功能,而且A版的价格比B版 的便宜,本着不浪费的思想限制,最后选了A版。最终的目的是吧所有的编程问题移植到电脑上来,因为电脑的功能强大,配置高,程序易更改,可操作性强,运算速度快,界面友好且可以随意更改
曾经也考虑把单片机直接嵌入那个模块,最后还是放弃

网友:
内容我百度的:AD9851是ADI公司采用先进的DDS技术推出的高集成度DDS频率合成器,它内部包括可编程DDS系统、高性能DAC及高速比较器,能实现全数字编程控制的频率合成和时钟发生。AD9851接口功能控制简单,可以用8位并行口或串行口直接输入频率、相位等控制数据。32位频率控制字,在180MHz时钟下,输出频率分辨率达0.0372Hz。先进的CMOS工艺使AD9851不仅性能指标一流,而且功耗低,在3.3V供电时,功耗仅为155mW。

具体还能干啥我想不起来,淘宝上资料说在20兆赫后杂波很多记得有一期无线电上有介绍,用两个这个东西,倍频混频可以得到纯净的正玄波,还可以做pLL的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检测机器的好工具,输入接USB接口?是你DIY的板上输出终端信号?

是USB接口的(那个用了一个小转换板PL2303,图中可以看出,价格2-3元吧)。输出信号在50欧姆电阻上有0.5V左右,频率高电压下降,还有两个方波输出口,输出接口4个,2个正弦波的

楼主:
先上设计的软件布局,由于Windows原窗体太普遍,所以这次要换外形
这样看着不新颖,所以不采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上设计的软件布局,由于Windows原窗体太普遍,所以这次要换外形

这样看着不新颖,所以不采用

以前参赛我看大家都侧重于硬件的DIY,这次我的侧重于软件(由于上班忙,硬件打造不方便,所以就抽空搞软件上的DIY),这个帖子希望大家能够接受

楼主:
电脑端软件是用VB语言编写的,先上界面说明图,我会陆续公布源代码的

网友C:
上位机软件通过串口下发数据?硬件平台做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软件通过串口下发数据?硬件平台做出来了吗?

是的,是串口控制的,接下来该展示硬件了,谢谢关注
我给孩子剪的五角星,看下,

补充内容 (2014-9-29 16:04):
谢谢关注,软件硬件平台都出来了,接下来是不断完善

楼主:
硬件是这个

楼主:
硬件的主角是它,以前在淘宝20几元买的,现在好像涨价了,真是搞不懂
它的连线图可以借鉴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47107-1-1.html

楼主:
所用到的全部硬件在这里:
单片机用的是STC15F104E的8脚的
电路焊接在洞洞板上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期待更多教程和一些电路测试波形。

网友A:
STC15F104E外部中断触发有bug,软件补丁会影响其他中断的使用,所以价值不大,据说B版纠正,要买STC15F104W。

建议楼主使用STC15W204S,有8pin版本,自带串口,不需定时器模拟,宽电源电压范围,锂电池可直接供电

另部分用户设置应该可以保存。

网友D:
很喜欢楼主的制作!

网友D:
请问这东西咋玩?能用来干啥?测频率?扫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喜欢楼主的制作!

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我会不断更新解释和完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东西咋玩?能用来干啥?测频率?扫频?

他能给我们做什么呢?
首先,它是一台频率精准的音频信号发生器,频率步进值0.029Hz范围宽,0--20000(45000000)
其次,它是收音机的信号发生器,中波短波通吃。频率步进值也是0.029Hz
再次,它是一台宽频中频扫频仪。不论是465KHz还是10.7M可以宽频扫描哦
最后,他还能做什么,请先了解AD9851的参数后你告诉我,因为我已经把硬件编程转移到了电脑,有新的需要可以随时增加哦!!!(比如可以随意跳频编码,短距离无线,cw等等的)

网友:
玩收音机,很喜欢扫频仪的功能。望楼主把扫频仪的功能做强大。

网友B:
能一两米范围内做无线信号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一两米范围内做无线信号源吗?

在短波段,天线拖长点,上百米都没问题,不过还得看接收机,我接一米长线,室内没问题

网友B:
那是检测机器的好工具,输入接USB接口?是你DIY的板上输出终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藏,学习学习

上点用到的资料

网友:
强大,好。这回搞什么都有基础了。

网友:
楼主的设计不错,用低端的单片机完成任务,点赞.

网友:
楼主厉害,软硬兼修的高手,这基本上可以作为教材了。

网友F:
      用电脑作上位机来控制信号发生器,很强大,我以前也编过用电脑通过串口控制单片机的程序,但当时没有实现自动检测到串口的功能,是在程序中指定串口的,期待学习楼主以后公布的上位机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脑作上位机来控制信号发生器,很强大,我以前也编过用电脑通过串口控制单机的程序,但当时没有实 ...

谢谢版主的关注!这是引导窗口的代码,检测串口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Function QiDong(slika As PictureBox, StartX As Integer, StartY As Integer, Levo As Integer, Desno As Integer, Boja As String)
     Dim Proba, Proba2 As Integer
     Dim Boja2 As String
Me.ScaleMode = vbPixels
With slika
     .ScaleMode = vbPixels
     .AutoRedraw = True
End With
For Proba2 = 0 To slika.ScaleWidth
    DoEvents
For Proba = 0 To slika.ScaleHeight
    Boja2 = slika.Point(Proba2, Proba)
   Line (StartX, StartY)-(Levo + Proba2, Desno + Proba), Boja2
Next
   Line (StartX, StartY)-(Levo + Proba2, Desno + slika.ScaleHeight), Boja
Next

For Proba2 = 0 To slika.ScaleHeight
   Line (StartX, StartY)-(Levo + slika.ScaleWidth, Desno + Proba2), Boja
Next
End Function
Private Sub Form_Load()
If App.PrevInstance Then MsgBox "本程序已经在运行!请不要重复启动,避免浪费系统资源。", vbOKOnly, "亲爱的朋友:":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Unload(Cancel As Integer)
'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QiDong Picture1, 476, 220, 0, 0, Me.BackColor
   If Timer1.Interval = 1000 Then
'    frmAdministrator.Show

    Unload Me
End If
'Dim Xi As Integer
'For Xi = 0 To 5
'ADWinP(Xi) = 0
'Next Xi
Fm.Show
Dim Ci, Sj As Integer
  Sj = 0
  For Ci = 1 To 16
      Fm.MSComm1.CommPort = Ci
      On Error Resume Next
      Fm.MSComm1.PortOpen = True
      If Err.Number = 0 Then
         Sj = Sj + 1
       Else
         Fm.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If
Next Ci
    If Sj = 0 Then
             MsgBox "亲爱的朋友!在您的计算机上没有发现串口哦,请检查驱动及硬件设备!"
            Else
             MsgBox "亲爱的朋友!在您的计算机上共搜索到: " & Sj & "个串口。"
    End If
End Sub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关注!这是引导窗口的代码,检测串口

       谢谢!

网友G:
谢谢老哥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老哥无私奉献

感谢关注! 这里还有几个模块的代码一并贴出:
LCD显示数码管的!可以多个模式调整

网友:
不错就是看不懂

网友D:
不知支持9851么?你用的是98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支持9851么?你用的是9850

是支持的,控制指令完全相同,就差一个bit的倍频,选上就开了

网友D:
内容这就买个9851,他的频率高点,既然能测频率,能否适当加个震荡电路辅助测量电感,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容这就买个9851,他的频率高点,既然能测频率,能否适当加个震荡电路辅助测量电感,电容呢?

楼上朋友,这个是信号发生器,是用来产生一定频率的正弦波或方波的。

网友D:
哈哈,弄错了!楼主别见怪。楼主会安卓开发不?能否用手机通过otg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弄错了!楼主别见怪。楼主会安卓开发不?能否用手机通过otg控制呢?

安卓目前还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9851是与以前的8031/8051使用相同的汇编指令集?

回楼上,单片机是STC15F104的,指令集和51的兼容,只不过它的io口只有6个,不需要外部晶振(内部有RC时钟)。直接编译在51上可运行。

网友I:
这个9850的模块抗干扰能力较差,请教楼主是怎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9850的模块抗干扰能力较差,请教楼主是怎样解决的?

谢谢楼上朋友关注!在我实验当中没出干扰问题,问题只是快速写频是容易写错(偶尔),与中断串口通信有关,连续的话整体不会错。

网友:
dds 杂散大 相噪高 做信号源意义不大 玩玩可以。

网友J:
楼主,能否用LED或1602来直观显示频率数,弄成三五个按钮或开关来调输出频率就能更实用了。期待楼主大作成功的更上一层楼!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否用LED或1602来直观显示频率数,弄成三五个按钮或开关来调输出频率就能更实用了。期待楼主大作成功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47107-1-1.htm
回楼上,以前做过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47107-1-1.html

网友K(2014-10-29):
PC端出现MSCOMM32.OCX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K:
PC端出现MSCOMM32.OCX错误

这是控件,没有的添加下

网友K:
DDS模块有,但CPU只有40针的51啊,用你的源码可以编译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单片机有6个IO口,其中5,6脚(P3^0和P3^1口)用于和电脑通信,该单片机没有硬件串口,所以只能软件模拟 ...

根据12楼的接线,请问楼主,12脚是RSET,这个是用来产生DAC电流的,像我的9851模块上针脚是22脚的RESET输出口,并没有12脚出,你的这个电路要改动我的9851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根据12楼的接线,请问楼主,12脚是RSET,这个是用来产生DAC电流的,像我的9851模块上针脚是22脚的RESET ...

谢谢关注,没那么严格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K:
DDS模块有,但CPU只有40针的51啊,用你的源码可以编译吗

一定要注意晶振频率,决定波特率啊,需要稍加修改的,在一个8脚的也不贵啊,还省了晶振,体积缩小,线路简单

网友:
顶你一下,COM能够配置就更好了! 源程序做个combox应该很方便的。。

楼主:
好的。马上改!才看到。不好意思

网友(2014-12-18):
好强大楼主实用

网友:
后排赞扬!之前一直不懂这么小的单片机怎么玩,现在算是明白了

网友M:
不知道频率能不能提升到G的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频率能不能提升到G的单位

晶振频率才125MHz,无法提升到上GHz的。

这只是个直接频率合成的芯片的应用,通过编程配置实现各种频率输出。
虽然用软件方法,可以实现上述频率控制功能和精度保证。但是作为正弦仪器或基准源,还要设计一个好的硬件功率输出级,必须要有幅值输出控制,即要有好的反馈稳幅机制,以减少负载效应和确保输出精度。否则,正弦波的幅值和相位得不到保障,作为基准源的是意义不大的。

网友(2015-07-18):
你好,我用STC89C52怎么调不通程序,波特率也改了啊!

网友:
不过我没加电阻和图上的二极管,手头没有。

网友(2016-02-13):
觉得很好玩呢!!!!

网友:
非常好,简单明了,可以仿制一个,用AT89S52如何改程序呀?

网友(2016-10-27):
仿了一个,调试下。

网友:
"laghi"老大,仿制了一个,程序下载正常,无信号输出呀!如何判断问题在哪?我用的是USB转串口,必须改成com1吗?

网友(2017-11-24):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2019-02-09):
这个怎么了?看不到了

网友:
楼主的参赛贴,楼主的所有楼层居然均被“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这是为何???
想看却看不到